西门子S7-200PLC的160个常见问题

楼主(2016-03-11):
1:Step7Micro/WINV4.0安装在什么环境下才能正常工作?
Step7Micro/WINV4.0的安装、运行环境为:
Windows2000SP3以上
WindowsXPHome
WindowsXPProfessional
西门子没有在其他操作系统下测试,不保证能够使用。
2:Step7Micro/WINV4.0和其他的版本兼容性如何?
Micro/WINV4.0生成的项目文件,旧版本的Micro/WIN不能打开或上载。
3:siemens200PLC硬件版本有什么区别?
二代S7-200(CPU22x)系列也分几个主要的硬件版本。
6ES721x-xxx21-xxxx是21版;6ES721x-xxx22-xxxx是22版。
22版与21版相比,硬件、软件都有改进。22版向下兼容21版的功能。
22版与21的主要区别是:
21版CPU的自由口通讯速率300、600被22版的57600、115200所取代,22版不再支持300和600波特率,22版不再有智能模块位置的限制
4:plc的电源改如何连接?
在给CPU进行供电接线时,一定要特别小心分清是哪一种供电方式,如果把220VAC接到24VDC供电的CPU上,或者不小心接到24VDC传感器输出电源上,都会造成CPU的损坏。
5:200PLC的处理器是多少位的?
S7-200CPU的中央处理芯片数据长度为32位。从CPU累加器AC0/AC1/AC2/AC3的数据长度也可以看出。
6:如何进行S7-200的电源需求与计算?
S7-200CPU模块提供5VDC和24VDC电源:
当有扩展模块时CPU通过I/O总线为其提供5V电源,所有扩展模块的5V电源消耗之和不能超过该CPU提供的电源额定。若不够用不能外接5V电源。
每个CPU都有一个24VDC传感器电源,它为本机输入点和扩展模块输入点及扩展模块继电器线圈提供24VDC。如果电源要求超出了CPU模块的电源定额,你可以增加一个外部24VDC电源来提供给扩展模块。
所谓电源计算,就是用CPU所能提供的电源容量,减去各模块所需要的电源消耗量。
注意:
EM277模块本身不需要24VDC电源,这个电源是专供通讯端口用的。24VDC电源需求取决于通讯端口上的负载大小。
CPU上的通讯口,可以连接PC/PPI电缆和TD200并为它们供电,此电源消耗已经不必再纳入计算。
7:200PLC能在零下20度工作吗?
S7-200的工作环境要求为:
0°C-55°C,水平安装
0°C-45°C,垂直安装
相对湿度95%,不结露
西门子还提供S7-200的宽温度范围产品(SIPLUSS7-200):
工作温度范围:-25°C-+70°C
相对湿度:55°C时98%,70°C时45%
其他参数与普通S7-200产品相同
S7-200的宽温型产品,每种都有其单独的订货号,可以到SIPLUS产品主页查询。如果没有找到,则说明目前没有对应的SIPLUS产品。
文本和图形显示面板没有宽温型产品。
还要注意国内没有现货,如需要请和当地西门子办事处或经销商联系。
8:数字量输入/输出(DI/DO)响应速度有多快?能作高速输入和输出吗?
S7-200在CPU单元上设有硬件电路(芯片等)处理高速数字量I/O,如高速计数器(输入)、高速脉冲输出。这些硬件电路在用户程序的控制下工作,可以达到很高的频率;但点数受到硬件资源的限制。
S7-200CPU按照以下机制循环工作:
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
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
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
只要CPU处于运行状态,上述步骤就周而复始地执行。在第二步中,CPU也执行通讯、自检等工作。
上述三个步骤是S7-200CPU的软件处理过程,可以认为就是程序扫描时间。
实际上,S7-200对数字量的处理速度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
输入硬件延时(从输入信号状态改变的那一刻开始,到CPU刷新输入映像区时能够识别其改变的时间)
CPU的内部处理时间,包括:
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
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
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
输出硬件延时(从输出缓冲区状态改变到输出点真实电平改变的时间)
上述A,B,C三段时间,就是限制PLC处理数字量响应速度的主要因素。
一个实际的系统可能还需要考虑输入、输出器件的延时,如输出点外接的中间继电器动作时间等
表1.输入点硬件延时
以上数据都在《S7-200系统手册》中标明,这里只是列表比较。CPU上的部分输入点延时(滤波)时间可以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系统块”中设置,其缺省的滤波时间是6.4ms。
如果把容易受到干扰的信号接到CPU上可改变滤波时间的DI点上,调整滤波时间可能改善信号检测的质量。
支持高速计数器功能的输入点在相应功能开通时不受此滤波时间约束。滤波设置对输入映像区的刷新、开关量输入中断、脉冲捕捉功能同样有效。
表2.CPU输出硬件延时
有些输出点要比其他点更快些,是因为它们可以用于高速输出功能,在硬件上有特殊设计。没有专门使用硬件高速输出功能时,它们只是和普通点一样处理
继电器输出开关频率为1Hz。
表3.扩展模块输出硬件延时
9:S7-200处理快速响应信号的对策有那些?
使用CPU内置的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脉冲发生器处理序列脉冲信号
使用部分CPU数字量输入点的硬件中断功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进入中断的延时可以忽略
S7-200拥有“直接读输入”和“直接写输出”指令,可以越过程序扫描周期的时间限制
使用部分CPU数字量输入点的“脉冲捕捉”功能捕捉短暂的脉冲
注意:S7-200系统中最小周期的定时任务为1ms。
所有实现快速信号处理的措施,都要考虑所有限制因素的影响。例如,为一个需要毫秒级响应速度的信号选择500μs输出延时的硬件,显然是不合理的。
10:S7-200程序扫描时间和程序大小有关系吗?
程序扫描时间与用户程序的大小成正比。
《S7-200系统手册》中有每个指令所需执行时间的数据。实际上很难事先预先精确计算出程序扫描时间,特别是还没有开始编程序时。
可以看出,常规的PLC处理模式不适合时间响应要求高的数字量信号。可能需要根据具体任务采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11:CPU224XP高速脉冲输出最快能达到多少?
CPU224XP的高速脉冲输出Q0.0和Q0.1支持高达100KHz的频率。
Q0.0和Q0.1支持5-24VDC输出。但是它们必须和Q0.2-Q0.4一起成组输出相同的电压。高速输出只能用在CPU224XPDC/DC/DC型号
12:CPU224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也是高速响应的吗?
它的响应速度是250ms,不同于模拟量扩展模块的数据。CPU224XP本体上的模拟量I/O芯片与模拟量模块所用的不同,应用的转换原理不同,因此精度和速度不一样。
13:CPU224XP后面挂的模拟量模块的地址如何分配?
S7-200的模拟量I/O地址总是以2个通道/模块的规律增加。所以CPU224XP后面的第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4;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AQW2不能用。
14:S7-200CPU上的通讯口支持哪些讯协议?
    1)PPI协议:西门子专为S7-200开发的通讯协议
   2)MPI协议:不完全支持,只能作从站
   3)自由口模式:由用户自定义的通讯协议,用于与其他串行通讯设备通讯(如串行打印机等)。
   S7-200编程软件Micro/WIN提供了通过自由口模式实现的通讯功能:
   1)USS指令库:用于S7-200与西门子变频器(MM4系列、SINAMICSG110和老的MM3系列)
   2)ModbusRTU指令库:用于与支持ModbusRTU主站协议的设备通讯
   S7-200CPU上的两个通讯口基本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它们可以各自在不同的模式、通讯速率下工作;它们的口地址甚至也可相同。分别连接到CPU上两个通讯口上的设备,不属于同一个网络。S7-200CPU不能充当网桥的作用。
15:S7-200CPU上的通讯口都能干什么用?
   1)安装了编程软件Micro/WIN的编程电脑可以对plc编程
   2)可以连接其他S7-200CPU的通讯口组成网络
   3)可以与S7-300/400的MPI通讯口通讯
   4)可以连接西门子的HMI设备(如TD200、TP170micro、TP170、TP270等)
   5)可以通过OPCServer(PCAccessV1.0)进行数据发布
   6)可以连接其他串行通讯设备
   7)可以与第三方HMI通讯
16:S7-200CPU上的通讯口是否可以扩展?
   不能扩展出与CPU通讯口功能完全一样的通讯口。
   在CPU上的通讯口不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购买具有更多通讯口的CPU
  考察连接设备的种类,如果其中有西门子的人机界面(HMI,操作面板),可以考虑增加EM277模块,把面板连接到EM277上
17:S7-200CPU上的通讯口,通讯距离究竟有多远?
  《S7-200系统手册》上给出的数据是一个网段50m,这是在符合规范的网络条件下,能够保证的通讯距离。凡超出50m的距离,应当加中继器。加一个中继器可以延长通讯网络50米。如果加一对中继器,并且它们之间没有S7-200CPU站存在(可以有EM277),则中继器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000米。符合上述要求就可以做到非常可靠的通讯。
   实际上,有用户做到了超过50m距离而不加中继器的通讯。西门子不能保证这样的通讯一定成功。
18:用户在设计网络时,应当考虑到哪些因素?
   S7-200CPU上的通讯口在电气上是RS-485口,RS-485支持的距离是1000m
   S7-200CPU上的通讯口是非隔离的,需要注意保证网络上的各通讯口电位相等
   信号传输条件(网络硬件如电缆、连接器,以及外部的电磁环境)对通讯成功与否的影响很大
19:S7-200的有实时时钟吗?
   CPU221、CPU222没有内置的实时时钟,需要外插“时钟/电池卡”才能获得此功能。CPU224、CPU226和CPU226XM都有内置的实时时钟。
20:如何设置日期、时间值,使之开始走动?
   1)用编程软件(Micro/WIN)的菜单命令PLC>TimeofDayClock...,通过与CPU的在线连接设置,完成后时钟开始走动
   2)编用户程序使用Set_RTC(设置时钟)指令设置。
21:智能模块的地址是如何分配的?
   S7-200系统中除了数字量和模拟量I/O扩展模块占用输入/输出地址外,一些智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也需要在地址范围中占用地址。这些数据地址被模块用来进行功能控制,一般不直接连接到外部信号。
   CP243-2(AS-Interface模块)除了使用IB/QB作为状态和控制字节外,AI和AQ用于AS-Interface从站的地址映射。
22:Step7-Micro/WIN的兼容性如何?
   目前常见的Micro/WIN版本有V4.0和V3.2。再老的版本,如V2.1,除了用于转化老项目文件,已经没有继续应用的价值。
   不同版本的Micro/WIN生成的项目文件不同。高版本的Micro/WIN能够向下兼容低版本软件生成的项目文件;低版本的软件不能打开高版本保存的项目文件。建议用户总是使用最新的版本,目前最新的版本是Step7-Micro/WINV4.0SP1。
23:通讯口参数如何设置?
      缺省情况下,S7-200CPU的通讯口处于PPI从站模式,地址为2,通讯速率为9.6K。
   要更改通讯口的地址或通讯速率,必须在系统块中的CommunicaitonPorts(通讯端口)选项卡中设置,然后将系统块下载到CPU中,新的设置才能起作用。
24:如何设置通讯口参数才能提高网络的运行性能?
   假设一个网络中有2号站和10号站作为主站,(10号站的)最高地址设置为15。则对于2号站来说,所谓地址间隙就是3到9的范围;对于10号站来说,地址间隙就是11到最高站址15的范围,同时还包括0号和1号站。
   网络通讯中的主站之间会传递令牌,分时单独控制整个网络上的通讯活动。网络上的所有主站不会同时加入到令牌传递环内,因此必须由某个持有令牌的主站定时查看比自己高的站址是否有新的主站加入。刷新因数指的就是在第几次获得令牌后检查一次高站址。
   如果为2号站设置了地址间隙因数3,则在2号站第三次拿到令牌时会检查地址间隙中的一个地址,看是否有新的主站加入。
   设置比较大的因数会提高网络的性能(因为无谓的站址检查少了),但会影响新的主站加入的速度。如下设置会使网络的运行性能提高:
   1)设置最接近实际最高站址的最高地址
   2)使所有主站地址连续排列,这样就不会再进行地址间隙中的新主站检测。
25:如何设置数据保持功能?
   数据保持设置定义CPU如何处理各数据区的数据保持任务。在数据保持设置区中选中的就是要“保持”其数据内容的数据区。所谓“保持”就是在CPU断电后再上电,数据区域的内容是否保持断电前的状态。在这里设置的数据保持功能靠如下几种方式实现:
  在这里设置的数据保持功能靠CPU内置的超级电容实现,超级电容放电完毕后,如果安装了外插电池(或CPU221/222用的时钟/电池)卡,则电池卡会继续数据保持的电源供电,直到放电完毕数据在断电前被自动写入相应的EEPROM数据区中(如果设置MB0-MB13为保持)
26:数据保持设置与EEPROM有什么关系?
  如果将MB0-MB13共14个字节范围中的存储单元设置为“保持”,则CPU在断电时会自动将其内容写入到EEPROM的相应区域中,在重新上电后用EEPROM的内容覆盖这些存储区
  如果将其他数据区的范围设置为“不保持”,CPU会在重新上电后将EEPROM中数值复制到相应的地址
  如果将数据区范围设置为“保持”,如果内置超级电容(+电池卡)未能成功保持数据,则会将EEPROM的内容覆盖相应的数据区,反之则不覆盖
27:设置的密码分哪几种?
   在系统块中设置CPU密码以限制用户对CPU的访问。可以分等级设置密码,给其他人员开放不同等级的权限。
28:设置了CPU密码后,为何看不出密码已经生效?
  在系统块中设置了CPU密码并下载后,因为你仍然保持了Micro/WIN与CPU的通讯连接,所以CPU不会对设置密码的Micro/WIN做保护。 要检验密码是否生效,可以:
  1)停止Micro/WIN与CPU的通讯一分钟以上
  2)关闭Micro/WIN程序,再打开
  3)停止CPU的供电,再送电
29:数字量/模拟量有冻结功能吗?
  数字量/模拟量输出表规定的是当CPU处于停机(STOP)状态时,数字量输出点或者模拟量输出通道如何操作。
  此功能对于一些必须保持动作、运转的设备非常重要。如抱闸,或者一些关键的阀门等,不允许在调试PLC时停止动作,就必须在系统块的输出表中进行设置。
  数字量:在选中“Freezeoutputinlaststate”后,冻结最后的状态,则在CPU进入STOP状态时数字量输出点保持停机前的状态(是1仍然是1,是0保持为0),同时下面的b.表不起作用如果未选中,那么选中的输出点会保持ON(1)的状态,未选中的为0。
  模拟量:在选中“Freezeoutputinlaststate”后,冻结最后的状态,则在CPU进入STOP状态时模拟量输出通道保持停机前的状态,同时下面的表不起作用,未选中时.在下面表中各个规定模拟量输出通道在CPU进入STOP状态时的输出值。
30:数字量输入滤波器是什么作用,该如何设置?
 可以为CPU上的数字量输入点选择不同的输入滤波时间。如果输入信号有干扰、噪音,可调整输入滤波时间,滤除干扰,以免误动作。滤波时间可在0.20~12.8ms的范围中选择几档。如果滤波时间设定为6.40ms,数字量输入信号的有效电平(高或低)持续时间小于6.4ms时,CPU会忽略它;只有持续时间长于6.4ms时,才有可能识别。
  另外:支持高速计数器功能的输入点在相应功能开通时不受此滤波时间约束。滤波设置对输入映像区的刷新、开关量输入中断、脉冲捕捉功能都有效。
31:模拟量滤波有什么效果?
   一般情况下选用S7-200的模拟量滤波功能就不必再另行编制用户的滤波程序。
   如果对某个通道选用了模拟量滤波,CPU将在每一程序扫描周期前自动读取模拟量输入值,这个值就是滤波后的值,是所设置的采样数的平均值。模拟量的参数设置(采样数及死区值)对所有模拟量信号输入通道有效。
   如果对某个通道不滤波,则CPU不会在程序扫描周期开始时读取平均滤波值,而只在用户程序访问此模拟量通道时,直接读取当时实际值。

32:模拟量滤波死区值如何设置?
   死区值,定义了计算模拟量平均值的取值范围
   如果采样值都在这个范围内,就计算采样数所设定的平均值;如果当前最新采样的值超过了死区的上限或下限,则该值立刻被采用为当前的新值,并作为以后平均值计算的起始值
   这就允许滤波器对模拟量值的大的变化有一个快速响应。死区值设为0,表示禁止死区功能,即所有的值都进行平均值计算,不管该值有多大的变化。对于快速响应要求,不要把死区值设为0,而把它设为可预期的最大的扰动值(320为满量程32000的1%)
33:模拟量滤波的设置应该注意哪些?
   1)为变化比较缓慢的模拟量输入选用滤波器可以抑制波动
   2)为变化较快的模拟量输入选用较小的采样数和死区值会加快响应速度
   3)对高速变化的模拟量值不要使用滤波器
   4)如果用模拟量传递数字量信号,或者使用热电阻(EM231RTD)、热电偶(EM231TC)、AS-Interface(CP243-2)模块时,不能使用滤波器
34:如何让Micro/WIN中的监控响应更快?
   可以设置背景通讯时间,背景通讯时间规定用于“运行模式编程”和程序、数据监控的Micro/WIN和CPU的通讯时间占整个程序扫描周期的百分比。增加这个时间可以增加监控的通讯机会,在Micro/WIN中的响应会感觉快一些,但是同时会加长程序扫描时间。
35:cpu上的指示灯可以自定义吗?
   可以通过用户自定义指示灯,
   23版CPU的LED指示灯(SF/DIAG)能够显示两种颜色(红/黄)。红色指示SF(系统故障),黄色DIAG指示灯可以由用户自定义。
   自定义LED指示灯可以由以下方法控制:
   1)在系统块的“配置LED”选项卡中设置
   2)在用户程序中使用DIAG_LED指令点亮
   上述条件之间是或的关系。如果同时出现SF和DIAG两种指示,红色和黄色灯会交替闪烁。
36: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使用全部的程序存储区吗?
   23版CPU的新功能(运行时编程)需要占用一部分程序存储空间。如果要利用全部的程序存储区,对于特定的一些CPU型号,需要禁止“运行模式编程”功能。

37:如果我忘了密码,如何访问一个带密码的CPU?
   即便CPU有密码保护,你也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以下功能:
   1)读写用户数据
   2)启动,停止CPU
   3)读取和设置实时时钟
   如果不知道密码,用户不能读取或修改一个带三级密码保护的CPU中的程序。
38:如何清除设置的密码?
   如果你不知道CPU的密码,你必须清除CPU内存,才能重新下装程序。执行清除CPU指令并不会改变CPU原有的网络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如果有外插程序存储卡,其内容也不会改变。清除密码后,CPU中原有的程序将不存在。
   要清除密码,可按如下3中方法操作:
   1)在Micro/WIN中选择菜单“PLC>Clear”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
   2)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程序“wipeout.exe”来恢复CPU的缺省设置。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安装光盘中找到;
   3)另外,还可以在CPU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程序会自动装入CPU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CPU可以自由访问。
39:POU加密后我还能正常使用吗?
   POU即程序组织单元,包括S7-200项目文件中的主程序(OB1)、子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
   POU可以单独加密,加密后的POU会显示一个锁的标记,不能打开查看程序内容。程序下载到CPU中,再上载后也保持加密状态。
   西门子公司随编程软件Micro/WIN提供的库指令、指令向导生成的子程序、中断程序都加了密。加密并不妨碍使用它们。
40:我能对整个工程项目文件进行加密吗?
   使用Step7-Micro/WINV4.0以上版本,用户可以为整个Project(项目)文件加密,使不知道密码的人无法打开项目。
   在Micro/WIN的File(文件)菜单中的SetPassword(设置密码)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最多16个字符的项目文件密码。
   密码可以是字母或数字的组合,区分大小写。
41:如何打开老版本Micro/Win创建的项目文件?
在正版STEP7Micro/WIN软件光盘中,都可在OldRealeses文件夹中找到V2.1版本的Micro/WIN安装软件,此版本的Micro/WIN可打开以前老版本创建的项目文件。通过它作为桥梁,另存老版本的软件后,可在最新版本STEP7Micro/WIN软件中打开。
注:如果打开后发现有的网络显示为红色的invalid(非法),则可能是PLC型号太低、版本太旧了,此时可选择高型号或者新版本的CPU。如:在命令菜单的PLC>Type中将CPU222改为CPU224。
42:如何知道自己所编程序大小?
Micro/WIN中的命令菜单中执行PLC>Compile后,在Micro/WIN下方的显示窗口(消息输出窗口)可找到你所编程序的大小、占用数据块的大小等。
43:编译出错怎么办?

在编译后,如果有错,将不能下装程序到CPU。可在Micro/WIN下方的窗口查看错误,双击该错误即进入到程序中该错误所在处,根据系统手册中的指令要求进行修改。

44:如何知道自己所编程序的扫描时间

在程序运行过一次以后,可在Micro/WIN中的命令菜单中在线查看PLC>Information可找到CPU中程序的扫描时间。

45:如何查找所使用的程序地址空间是否重复使用?

在对程序进行编译后,可以点击View浏览条中的交叉参考(CrossReference)按钮进入,可以看到程序中所使用元素的详细的交叉参考信息及字节和位的使用情况。在交叉参考中可直接点击该地址,便进入到程序中该地址所在处。

46:在线监控时,在程序块中为何指令功能块竟然是红色?

如果在程序编辑器中在线监控,发现有红色的指令功能块,说明发生了错误或问题。从系统手册可以查到导致ENO=0的错误。如果是“非致命”故障,可以在菜单PLC>Information对话框中查看错误类型。
对于NetR/NetW(网络读/写)、XMT/RCV(自由口发送/接收)、PLS等等与PLC操作系统或硬件设置有关的指令,在运行时变红,其最可能的原因是在指令仍然在执行的过程中多次调用,或者当时通讯口忙。

47:S7-200的高速输入、输出如何使用?

S7-200CPU上的高速输入、输出端子,其接线与普通数字量I/O相同。但高速脉冲输出必须使用直流晶体管输出型的CPU(即DC/DC/DC型)。

48:NPN/PNP输出的旋转编码器(和其他传感器),能否接到S7-200CPU上?

都可以。S7-200CPU和扩展模块上的数字量输入可以连接源型或漏型的传感器输出,连接时只要相应地改变公共端子的接法(是电源L+连接到输入公共端、还是电源的M连接到公共端)。

49:S7-200能否使用两线制的数字量(开关量)传感器?

可以,但必须保证传感器的静态工作电流(漏电流)小于1mA。西门子有相关的产品,如用于PLC的接近开关(BERO)等。

50:S7-200是否有输入、输出点可以复用的模块?

S7-200的数字量、模拟量输入/输出点不能复用(即既能当作输入,又能当作输出)。

51:CPU224XP的高速输入输出到底能达到100K还是200K?

新产品CPU224XP高速输入中的两路支持更加高的速度。用作单相脉冲输入时,可以达到200KHz;用作双相90°正交脉冲输入时,速度可达100KHz。
CPU224XP的两路高速数字量输出速率可以达到100KHz。

52:CPU224XP的高速输入(I0.3/4/5)是5VDC信号,其他输入点是否可以接24VDC信号?

可以。只需将两种信号供电电源的公共端都连接到1M端子。这两种信号必须同时为漏型或源型输入信号。

53:CPU224XP的高速输出点Q0.0和Q0.1接5V电源,其他点如Q0.2/3/4是否可以接24V电压?

不可以。必须成组连接相同的电压等级。

54:竟然有模拟量无法滤波?
由于CPU224XP本体上的模拟量转换芯片的原理与扩展模拟量模块不同,不需要选择滤波。

55:什么是单极性、双极性?

双极性就是信号在变化的过程中要经过“零”,单极性不过零。由于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是有符号整数,所以双极性信号对应的数值会有负数。在S7-200中,单极性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的数值范围是0-32000;双极性模拟量信号的数值范围是-32000-+32000。

56:同一个模块的不同通道是否可以分别接电流和电压型输入信号?

可以分别按照电流和电压型信号的要求接线。但是DIP开关设置对整个模块的所有通道有效,在这种情况下,电流、电压信号的规格必须能设置为相同的DIP开关状态。如上面表1、表2中,0-5V和0-20mA信号具有相同的DIP设置状态,可以接入同一个模拟量模块的不同通道。

57:模拟量应该如何换算成期望的工程量值?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Osh-Osl)*(Iv-Isl)/(Ish-Isl)]+Osl

其中:

Ov:换算结果
Iv:换算对象
Osh: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换算对象的低限

58:S7-200模拟量输入信号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拟量输入模块有两个参数容易混淆:
1)模拟量转换的分辨率
2)模拟量转换的精度(误差)
分辨率是A/D模拟量转换芯片的转换精度,即用多少位的数值来表示模拟量。S7-200模拟量模块的转换分辨率是12位,能够反映模拟量变化的最小单位是满量程的1/4096。
模拟量转换的精度除了取决于A/D转换的分辨率,还受到转换芯片的外围电路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输入的模拟量信号会有波动、噪声和干扰,内部模拟电路也会产生噪声、漂移,这些都会对转换的最后精度造成影响。这些因素造成的误差要大于A/D芯片的转换误差。

59:为什么模拟量是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可能是如下原因:
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即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地和传感器的信号地没有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可以用如下方法解决:
1)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端以补偿此种波动。(但要注意确保这是两个电源系统之间的唯一联系。)
背景是:
模拟量输入模块内部是不隔离的;
共模电压不应大于12V;
对于60Hz干扰信号的共模抑制比为40dB。
2)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60:EM231模块上的SF红灯为何闪烁?

SF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或者将已经接好的那一路热电阻的所有引线,一一对应连接到空的通道上。

61:什么是正向标定、负向标定?

   正向标定值是3276.7度(华氏或摄氏),负向标定值是-3276.8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62:热电阻的技术参数不是很清楚,如何在DIP开关上设置类型?

   应该尽量弄清除热电阻的参数。否则可以使用缺省设置。

63:EM235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

   EM235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问题。建议使用EM231RTD模块。

64:S7-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是否带信号隔离?

   不带隔离。如果用户的系统中需要隔离,请另行购买信号隔离器件。

65:模拟量信号的传输距离有多远?

   电压型的模拟量信号,由于输入端的内阻很高(S7-200的模拟量模块为10兆欧),极易引入干扰,所以讨论电压信号的传输距离没有什么意义。一般电压信号是用在控制设备柜内电位器设置,或者距离非常近、电磁环境好的场合。
   电流型信号不容易受到传输线沿途的电磁干扰,因而在工业现场获得广泛的应用。
   电流信号可以传输比电压信号远得多的距离。理论上,电流信号的传输距离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1)信号输出端的带载能力,以欧姆数值表示(如700Ω)
   2)信号输入端的内阻
   3)传输线的静态电阻值(来回是双线)
   信号输出端的负载能力必须大于信号输入端的内阻与传输线电阻之和。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完全符号理想的计算结果,传输距离过长会造成信号衰减,也会引入干扰。

66:S7-200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阻抗指标是多少?
   模拟量输入阻抗:
   电压型信号:≥10MΩ
   电流型信号:250Ω
   模拟量输出阻抗:
   电压型信号:≥5KΩ
   电流型信号:≤500Ω

67:模拟量模块的电源指示灯正常,为何信号输入灯不亮?

   模拟量模块的外壳按照通用的形式设计和制造,实际上没有模拟量输入信号指示灯。凡是没有印刷标记的灯窗都是无用空置的。

68:为何模拟量值的最低三位有非零的数值变化?

   模拟量的转换精度为12位,但模块将数模转换后的数值向高位移动了三位。如果将此通道设置为使用模拟量滤波,则当前的数值是若干次采样的平均值,最低三位是计算得出的数值;如果禁用模拟量滤波,则最低三位都是零。

69:EM231TC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EM231TC可以设置为由模块实现冷端补偿,但仍然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热电偶的自由端补偿。

70:EM231TC模块SF灯为何闪烁?
   如果选择了断线检测,则可能是断线。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或者并联到旁边的实际接线通道上。或者输入超出范围。
71:M区数据不够用怎么办?

   回答:有些用户习惯使用M区作为中间地址,但S7-200CPU中M区地址空间很小,只有32个字节,往往不够用。而S7-200CPU中提供了大量的V区存储空间,即用户数据空间。V存储区相对很大,其用法与M区相似,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区数据。例:V10.1,VB20,VW100,VD200等等。

72:我如何知道S7-200CPU的集成I/O和扩展I/O寻址?

   S7-200编程时不必配置I/O地址。

   S7-200扩展模块上的I/O地址按照离CPU的距离递增排列。离CPU越近,地址号越小。
   在模块之间,数字量信号的地址总是以8位(1个字节)为单位递增。如果CPU上的物理输入点没有完全占据一个字节,其中剩余未用的位也不能分配给后续模块的同类信号。
   模拟量输出模块总是要占据两个通道的输出地址。即便有些模块(EM235)只有一个实际输出通道,它也要占用两个通道的地址。
   在编程计算机和CPU实际联机时,使用Micro/WIN的菜单命令“PLC>Information”,可以查看CPU和扩展模块的实际I/O地址分配。

73:最多可以调用多少子程序,子程序可以带参数吗?
   S7-200CPU最多可以调用64个子程序(CPU226XM为128个)
   子程序可以嵌套调用,即子程序中再调用子程序,一共可以嵌套8层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能欠套调用子程序,被中断服务程序调用的子程序中不能再出现子程序调用
   子程序可以带参数调用,在子程序的局部变量表中设置参数的类型;一共可以带16个参数(形式参数)

74:程序存储在哪里,会不会丢失?
   回答:下载的程序存储在EEPROM中,将会永久保存,断电后不会丢失。程序的大小不能超过CPU用户程序空间的大小。

75:如何验证数据是否正确保存到了EEPROM中?

   有两种方法可以验证数据是否正确保存到EEPROM中:

   1)在“系统块-数据保持”设置中取消相应数据区(V存储区)的保持设置,则CPU在上电时会用EEPROM中相应区域的数值覆盖RAM中的数据,可以检查数据是否正确
   2)使用Micro/WIN的Upload(上载)功能,将数据块上载到Micro/WIN项目中;上载的数据来源是EEPROM而不是RAM

76:数据如何写入EEPROM数据区?
   1)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DataBlocek(数据块)中定义V数据区存储单元的初始值,下载数据块时,这些数值也被写入到相应的EEPROM单元中。
   2)用特殊存储器SMB31、SMW32,用编程方法将V存储区的数据写入EEPROM
   3)在SystemBlock(系统块)中设置数据保持功能,可将MB0-MB13的内容在CPU断电时自动写入到EEPROM中

77:应用S7-200时,可以选用几种数据保持方法?

   1)CPU的内置超级电容,断电时间不太长时,可以为数据和时钟的保持提供电源缓冲
   2)CPU上可以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3)设置系统块,在CPU断电时自动保存M区中的14个字节数据
   4)在数据块中定义不需要更改的数据,下载到CPU内可以永久保存
   5)用户编程使用相应的特殊寄存器功能,将数据写入EEPROM永久保存
78:S7-200系统中用到了几种存储器件?
   1)RAM:易失性的存储器,失去电源供应后,其中保存的数据会丢失。S7-200CPU中的RAM由超级电容+外插电池卡提供电源缓冲。RAM保存V、M、T(定时器)、C(计数器)等各数据区的内容,在CPU失电后的表现由用户在系统块“数据保持”页中设置
   2)EEPROM:非易失的电可擦除存储器,保存数据不需要供电,并且可以改写其内容。上述RAM数据区中有的部分与EEPROM中的区域一一对应。用户程序也永久保存在程序EEPROM区中
   3)外插存储卡:非易失的存储器。用来保存用户程序、数据记录(归档)、配方数据,以及一些其他文件等

79:存储卡能否扩展CPU的程序存储空间?

   回答:存储卡不能扩展程序空间,S7-200CPU的程序空间是不能扩展的。

80:如何通过存储卡与CPU进行用户程序保存和传递?

   在Step7MicroWin32中使用菜单命令PLC>ProgramMemoryCartridge来向存储卡中复制程序
   为了把存储卡中的程序送到CPU中,必须先插入存储卡,然后给CPU上电,程序将自动复制到RAM及EEPROM中。
81:使用定时器加自复位做一个不断重复的计时,调用其他功能或子程序时,为何看起来工作不规律?

请注意《S7-200系统手册》中,关于三种定时器刷新规律的描述。
按这种方法使用定时器时,定时器的置位、复位可能与程序扫描周期不配合,存在造成上述问题的机制。定时比较短的定时任务应使用“定时中断”功能,这样更为可靠。

82:编了一个利用定时器的程序,在编译时已经通过,为何下载到CPU中时提示出错?

这种情况往往是调用的定时器号与定时器类型不配合造成的。参见帮助的表格,如T7只能用作TONR,而不能用于TON或TOF。

83:定时中断(SMB34/SMB35)最长定时为255ms,如何实现更长时间的定时?

可以采用T32/T96中断,最长时间可到32.767s。在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中对进入中断的次数进行计数,也能实现更长时间的中断延时。

84:定时中断个数不够怎么办?

每个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不一定只能处理一项定时任务,可以把几个任务放在一个定时中断服务程序中。
对于定时间隔不同的任务,可以计算出它们的定时长度的最大公约数,以此作为定时中断的时间设置。在中断服务程序内部对中断事件进行计数,据此编程别处理不同的任务。

85:使用子程序时,为何动作只能执行一次,或者某些状态不能结束?

如果发生动作不能重复执行,或者状态不能结束(像锁死了一样),而这些功能都与子程序有关时,请检查是否有条件调用子程序。调用子程序的条件在上述动作执行后,或者进入某个状态后不再有效,无法再次“激活”,而脱离上述状态或复位的指令正好在子程序内,必然造成上述的现象。

86:带形式参数的子程序,定义为OUT类型的变量为何会在多次调用子程序时互相干扰?

那是因为定义为OUT类型的形式参数又在子程序内部参与了运算。凡是此类参数都应当定义为IN_OUT类型。

87:与中断服务程序有关的计算任务,为何会偶尔得出不正确的结果?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多是在主(子)程序和中断程序之间传递数据的机制不当。
中断程序可能在任何时刻执行,如果此时主程序(或子程序)正在对中断程序使用的数据进行操作,其中间结果可能带入中断程序,造成计算结果的变化;同样地,在中断程序中产生数据也对主(子)程序中的计算有类似影响。

88:中断服务程序看起来没有执行?

可以在中断程序中加一个测试程序段,如使用SM0.0(常为“1”)将一个输出点置位(使用Set指令),观察是否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中断程序不执行,多数原因是初始化(连接中断事件和中断程序)的问题,或者没有“开中断”。应该使用SM0.1(或沿触发)执行一次初始化,然后开中断。

89:TP170、TP170micro与S7-200相连接如何做“时钟同步”?

TP170默认的时钟格式与S7-200时钟指令所读取的时间日期格式有所区别,读出的时钟需要改变格式才能与TP170等做时钟同步。在TP170的组态软件ProTool的在线帮助中有相关的介绍。

90:高速计数器怎样占用输入点

高速计数器根据被定义的工作模式,按需要占用CPU上的数字量输入点。每一个计数器都按其工作模式占用固定的输入点。在某个模式下没有用到的输入点,仍然可以用作普通输入点;被计数器占用的输入点(如外部复位),在用户程序中仍然访问到。

91:为什么高速计数器不能正常工作

在程序中要使用初次扫描存储器位SM0.1来调用HDEF指令,而且只能调用一次。如果用SM0.0调用或者第二次执行HDEF指令会引起运行错误,而且不能改变第一次执行HDEF指令时对计数器的设定。

92:对高速计数器如何寻址为什么从SMDx中读不出当前的计数值?

可以直接用HC0;HC1;HC2;HC3;HC4;HC5对不同的高速计数器进行寻址读取当前值,也可以在状态表中输入上述地址直接监视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SMDx不存储当前值。
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是一个32位的有符号整数。

93:高速计数器如何复位到0?

选用带外部复位模式的高速计数器,当外部复位输入点信号有效时,高速计数器复位为0也可使用内部程序复位,即将高速计数器设定为可更新初始值,并将初始值设为0,执行HSC指令后,高数计数器即复位为0

94:高速计数器的值在复位后是复位到初始值还是“0”值

外部复位会将当前值复位到0值而不是初始值;内部复位则将当前值复位到初始值。如果你设定了可更新初始值,但在中断中未给初始值特殊寄存器赋新值,则在执行HSC指令后,它将按初始化时设定的初始值赋值。

95:为何给高速计数器赋初始值和预置值时后不起作用,或效果出乎意料

高速计数器可以在初始化或者运行中更改设置,如初始值、预置值。其操作步骤应当是:
1)设置控制字节的更新选项。需要更新哪个设置数据,就把控制字节中相应的控制位置位(设置为“1”);不需要改变的设置,相应的控制位就不能设置
2)然后将所需的值送入初始值和预置值控制寄存器
3)执行HSC指令

96:使用PTO/PWM发生器的功能应使用什么类型的CPU?

应使用24VDC晶体管输出的CPU,继电器输出的绝对不行。

97:PTO或PWM输出的幅值是多少?

PTO或PWM输出的幅值为24V(高电平有效,共负端连接),若想实现输出其他电压的幅值,需自己加转换器来实现。

98:在PTO脉冲串执行过程中,你能否通过PLS指令改变其周期值?

不行,必须终止PTO输出后才能改变周期值。

99:如何强制停止PTO或PWM输出?

可以通过编程将控制字节中的使能位SM66.7或SM76.7清零,然后执行PLS指令,便可立即停止PTO或PWM输出。

100:为何输出信号的指示灯已亮,却没有良好的电压波形输出,或者有时丢脉冲?

PTO或PWM输出负载最小不能低于额定负载的10%;即在输出为高电平的状态下,负载电流不低于140mA。
S7-200的160个常见问题解答之六
101:如何计算PTO的周期增量?
   PTO的脉冲周期增量公式为:周期增量=(终止周期–初始周期)/脉冲数

102:当周期小于50μs时为何不能获得满意的波形输出?

   因为限制PWM输出的因素有两个:
   1)硬件输出电路响应速度的限制,对于Q0.0Q0.1从断开到接通为2μs,从接通到断开10μs,因此最小脉宽不可能小于10μs。
   2)最大的频率为20K,因此最小周期为50μs。
   所以如果脉宽低于50μs的波形无法保证。

103:如何改变PWM输出的周期/脉冲宽度?

   PWM功能可以在初始化时设置脉冲的周期和宽度,也可以在连续输出脉冲时很快地改变上述参数。其操作步骤为:
   1)设置控制字节,以允许写入(或者更新)相应的参数
   2)将相应的特殊存储器写入新的周期/脉宽值
   3)执行PLS指令,对PTO/PWM发生器进行硬件设置变更

104:PID输出在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振荡(曲线接触到坐标轴)如何办?
   回答:降低PID初始输出步长值(initialoutputstep)

105:PID自整定面板显示如下信息:“TheAutoTunealgorithmwasabortedduetoazero-crossingwatchdogtimeout.”即自整定计算因为等待反馈穿越给定值的看门狗超时而失败如何办?
   回答:确定在启动PID自整定前,过程变量和输出值已经稳定。并检查WatchdogTime的值,将其适当增大。

106:PID输出总是输出很大的值,并在这一区间内波动如何办?
   回答:增益(Gain)值太高或PID扫描时间(sampletime)太长(对于快速响应PID的回路)解决方法:降低增益(Gain)值并且/或选择短一些的扫描时间

107:过程变量超过设定值很多(超调很大)如何办?

   回答:积分时间(Integraltime)可能太高。解决方法:降低积分时间

108:PID输出非常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回答:产生原因:
   1)如果用了微分,可能是微分参数有问题
   2)没有微分,可能是增益(Gain)值太高
   解决方法:
   1)调整微分参数到0-1的范围内
   2)根据回路调节特性将增益值降低,最低可从0.x开始逐渐增大往上调,直到获得稳定的PID。

109:对于某个具体的PID控制项目,是否可能事先得知比较合适的参数?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数据?

   虽然有理论上计算PID参数的方法,但由于闭环调节的影响因素很多而不能全部在数学上精确地描述,计算出的数值往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此,除了实际调试获得参数外,没有什么可用的经验参数值存在。甚至对于两套看似一样的系统,都可能通过实际调试得到完全不同的参数值。

110:S7-200控制变频器,在变频器也有PID控制功能时,应当使用谁的PID功能?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一般来说,如果需要控制的变量直接与变频器直接有关,比如变频水泵控制水压等,可以优先考虑使用变频器的PID功能。
111:是否可以在不同的步中使用同一个开关量输出点(线圈)?为何出现不合逻辑的现象?

   可以在不同的步中对同一个输出点进行操作。这些逻辑运算不应使用普通编程时的实时状态计算规则,应使用S(置位)和R(复位)指令对输出点操作;或者使用中间状态继电器过渡,最后再综合逻辑,一起输出。

112:CPU的SF(系统故障)灯亮是什么原因
   1)CPU运行错误或硬件元件损坏。此时如果Micro/WIN还能在线,则可在命令菜单中进入PLC>Information在线查看,可看到具体的错误描述。
   2)程序错误,如进入死循环,或编程造成扫描时间过长,“看门狗”超时也会造成SF灯亮。
   3)CPU电源电压可能过低,请检查供电电压。
113:LED灯全部不亮咋办?
   可能是以下原因:
   1)电源接线不对,或24V电源接反
   2)保险丝烧断(报修)

114:在S7-200系统支持的通讯硬件有哪些?

   1)RS-232:微机技术中常见的串口标准;S7-200的编程电缆(RS-232/PPI电缆)的RS-232端连接到PC机的RS-232口
   2)RS-485:常用的支持网络功能的串行通讯标准;S7-200CPU和EM277通讯模块上的通讯口都符合RS-485的电气标准
   3)以太网:S7-200通讯模块CP243-1/CP243-1IT提供了标准的以太网RJ45接口
   4)模拟音频电话:S7-200通过EM241模块支持模拟音频电话网上的数据通讯(V.34标准33.6K波特率,RJ-11接口)
   5)AS-Interface:通过CP243-2模块支持AS-Interface标准。

115:什么是200的通讯主站和从站?
   通讯从站:从站不能主动发起通讯数据交换,只能响应主站的访问,提供或接受数据。从站不能访问其他从站。在多数情况下,S7-200在通讯网络中作为从站,响应主站设备的数据请求。
   通讯主站:可以主动发起数据通讯,读写其他站点的数据。S7-200CPU在读写其他S7-200CPU数据时(使用PPI协议)就作为主站(PPI主站也能接受其他主站的数据访问);S7-200通过附加扩展的通讯模块也可以充当主站。

116:什么条件下PPI、MPI和PROFIBUS可以同时在一个网络上运行?
   在波特率一致、各站地址不同的情况下,PPI,MPI和PROFIBUS可以同时在一个网络上运行,并且互不干扰。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网络上有S7-300、S7-200,S7-300之间可以通过MPI或PROFIBUS通讯,而在同时在同一个网络上的TP170micro触摸屏可以与一个S7-200CPU通讯。

117:在Micro/WIN的系统块中为何不能将通讯口设置为187.5K波特率?

   新的Mciro/WIN会自动检测通讯连接是否支持187.5K,如果不支持(如老版电缆),则不能设置为187.5K的通讯速率。新编程电缆支持187.5K速率。

118:如何设置PPI电缆属性中的AdvancedPPI和MultiMasterNetwork选项?

   PPI电缆属性中的这两项设置与多主站通讯功能有关。
   仅通过旧型号的PC/PPI电缆已经不能实现多主站通讯,因此这两项设置现在已经没有用处。采用新型号电缆,配合Micro/WINV3.2SP4以上版本,可以轻松实现多主站通讯。

119:老版本的PC/PPI电缆(6ES7901-3BF21-0XA0等)是否可以用于为新版本的CPU(23版)编程?

   可以。但是受到老版电缆的限制,不能做多主站编程,也只能用到9.6K和19.2K波特率。

120:使用CP卡进行编程通讯有什么限制?

   1)CP5613不能连接S7-200CPU通讯口编程。
   2)CP5511/CP5512/CP5611不能在WindowsXPHome版下使用。
   3)所有的CP卡不支持S7-200的自由口编程调试。
   4)CP卡与S7-200通讯时,不能选择“CP卡(auto)”
   5)MPI的最低通讯速率为19.2K。

121:以太网模块的设置应该注意什么?
   要保证CP243-1和PC机的IP地址在一个网段上
   将向导生成的程序下装到CPU中,然后将CPU重新上电,并运行,此时对以太网的配置开始生效。

122:如何实现Micro/WIN的多主站编程?
   使用智能多主站电缆和Micro/WINV3.2SP4以上版本。新电缆可以在网络上传递令牌,因而自动支持多主站网络编程。
   如果使用CP卡,如CP5511/CP5512(笔记本电脑PCMCIA卡)、CP5611(台式机PCI卡),能够支持多主站编程通讯。
   如果通过CP卡编程时,选择了MPI协议,注意MPI主站不能访问作为PPI主站的CPU。
   如果有第三方的产品要连接到多主站网络上,用户需要咨询第三方产品提供商以了解是否支持西门子的S7-200多主站网络。要进行多主站编程,不但编程计算机要支持,网上的其他设备也要有多主站通讯能力。

123:在设备正常的条件下,发生Micro/WIN不能与CPU通讯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1)Micro/WIN中设置的对方通讯口地址与CPU的实际口地址不同
   2)Micro/WIN中设置的本地(编程电脑)地址与CPU通讯口的地址相同了(应当将Micro/WIN的本地地址设置为“0”)
   3)Micro/WIN使用的通讯波特率与CPU端口的实际通讯速率设置不同
   4)有些程序会将CPU上的通讯口设置为自由口模式,此时不能进行编程通讯。编程通讯是PPI模式。而在“STOP”状态下,通讯口永远是PPI从站模式。最好把CPU上的模式开关拨到“STOP”的位置。

124:在“SetPG/PC”通讯属性时,COM口的符号前为什么会有一个星号“*”?
   COM口前面的星号说明它被其他软件占用,Micro/WIN不能使用。

125:PC/PPI电缆是否可以延长?
   PC/PPI电缆的标准长度是5米。PC/PPI电缆的RS-485一端符合RS-485电气标准,有些用户延长了电缆,做到了超过5米距离的通讯。

126:如何设置PC/PPI电缆的DCE(本地)和DTE(远程)模式?
   PC机总是DTE设备,因此在与PC机连接时电缆设置为DCE设备;和其他一些设备的RS-232口连接时,如部分串行打印机、数据电台时,可能需要设置为DTE设备。

127:S7-200的远距离通讯有哪些方式?
   1)RS-485网络通讯:PPI、MPI、PROFIBUS-DP协议都可以在RS-485网络上通讯,通过加中继,最远可以达到9600米
   2)光纤通讯:光纤通讯除了抗干扰、速率高之外,通讯距离远也是一大优点。S7-200产品不直接支持光纤通讯,需要附加光纤转换模块才可以。
   3)电话网:S7-200通过EM241音频调制解调器模块支持电话网通讯。EM241要求通讯的末端为标准的音频电话线,而不论局间的通信方式。通过EM241可以进行全球通讯。
   4)无线通讯:S7-200通过无线电台的通讯距离取决于电台的频率、功率、天线等因素;S7-200通过GSM网络的通讯距离取决于网络服务的范围;S7-200通过红外设备的通讯也取决于它们的规格。

128:S7-200支持的通讯协议哪些是公开的,哪些是不公开的?
   1)PPI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2)MPI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3)S7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4)PROFIBUS-DP协议:标准协议,公开
   详情请参考:
   5)USS协议:西门子传动装置的通用串行通讯协议,公开详情请参考相应传动装置的手册
   6)MODBUS-RTU(从站):公开

129:是否可以通过EM277模块控制变频器?
   不可以。EM277是PROFIBUS-DP从站模块,不能做主站;而变频器需要接受主站的控制。

130:为什么重新设置EM277地址后不起作用?
   对EM277重新设置地址后,需断电后重新上电才起作用。或者检查EM277地址拨码是否到位。

131:主站中对EM277的I/O配置的数据通讯区已经到了最大,而仍不能满足需通讯的数据量怎么办?
   可以在传送的数据区中设置标志位,分时分批传送。

132:S7-300或S7-400的PROFIBUS_DP主站最多可以有多少个EM277从站?
   S7-300或S7-400的DP口或DP模板的能力有关,要根据它所支持的DP从站数而定。一个网上最多可以有99个EM277。

133:如何实现PPI网络读写通讯?
   可以用两种方法编程实现PPI网络读写通讯:1)使用NetR/NetW指令,编程实现;2)使用Micro/WIN中的InstructionWizard(指令向导)中的NETR/NETW向导

134:PPI网络读写通讯需要注意什么?
   1)在一个PPI网络中,与一个从站通讯的主站的个数并没有限制,但是一个网络中主站的个数不能超过32个。主站既可以读写从站的数据,也可以读写主站的数据。也就是说,S7-200作为PPI主站时,仍然可以作为从站响应其他主站的数据请求。一个主站CPU可以读写网络中任何其他CPU的数据。
   2)避免简单地定时激活NetR/NetW:由于串行通讯的特点(如上所述),无法得知何时真正结束。如果定时进行网络读写通讯,必须判断此次通讯是否正常结束
   3)同时有效的NetR/NetW指令不能超过8个,否则通讯请求队列会超出操作系统的管理能力
   4)使用SM0.0调用网络读写指令,虽然能长期工作,但不能超过8个指令,而且会出现监控时指令块变为红色的现象,最好还是加上必要的读写状态判断条件。

135:如何恢复“死掉”的PPINetR/NetW通讯?
   清除网络读写指令数据缓冲区中的(故障)状态字节可以恢复“死掉”的通讯。但还是建议用户采用比较正规的编程方法。

136:为什么其它厂家的CPU也支持以太网TCP/IP协议,却不能与西门子的CPU用以太网通讯?
   一个开放式系统互连是建立在7个协议层上的:应用层、表示层、会话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一般地,网络中的指定通讯任务是由三个类型之间的协议分配负责完成的:应用协议、传输协议和网络协议。
   TCP/IP协议中,TCP属于传输协议,IP属于网络协议;而在应用层协议中,西门子使用的是S7协议。其它厂家的CPU虽然能接收到西门子CPU的数据包,却读不懂S7协议的内容,反之亦然。

137:CP243-1能否与光纤连接?
   CP243-1上只有一个RJ45口,没有BFOC口,不能与光纤电缆直接连接。但可以用一个OMC(单点)模块或OSM(多点)模块来将RJ45口的连接转换成光纤连接。

138:CP243-1是否能够连接无线以太网?
   通过无线交换机等网络设备,CP243-1可以连接无线以太网。

139:在自由口通讯中如何人为结束RCV接收状态?
   接收指令控制字节(SMB87/SMB187)的en位可以用来允许/禁止接收状态。可以设置en为“0”,然后对此端口执行RCV指令,即可结束RCV指令。

140:在自由口通讯中需要定时向通讯对象发送消息并等待回复的消息,如果因故消息没有正常接收,下次无法发送消息怎么办?
   可以在开始发送消息时加上人为中止RCV指令的程
141:自由口通讯中,主站向从站发送数据,为何收到多个从站的混乱响应?
这说明从站没有根据主站的要求发送消息。有多个从站的通讯网络中,从站必须能够判断主站的消息是不是给自己的,这需要从站的通讯程序中有必要的判断功能。

142:自由口通讯协议是什么?
顾名思义,没有什么标准的自由口协议。用户可以自己规定协议。

143:新的PC/PPI电缆能否支持自由口通讯?
新的RS-232/PPI电缆(6ES7901-3CB30-0XA0)可以支持自由口通讯;但需要将DIP开关5设置为“0”,并且设置相应的通讯速率。新的USB/PPI电缆(6ES7901-3DB30-0XA0)不能支持自由口通讯。

144:已经用于自由口的通讯口,是否可以连接操作面板(HMI)?
不能。可以使用具有两个通讯口的CPU,或者使用EM277扩展HMI连接口。如果是其他厂商的HMI,须咨询他们。

145:已知一个通讯对象需要字符(字节)传送格式有两个停止位,S7-200是否支持?
字符格式是由最基础的硬件(芯片)决定的;S7-200使用的芯片不支持上述格式。

146:S7-200是否支持《S7-200系统手册》上列明的通讯波特率以外的其他特殊通讯速率?
通讯速率是由最基础的硬件(芯片)决定的;S7-200使用的芯片不支持没有列明在手册上的通讯速率。

147:MPI协议能否与一个作为PPI主站的S7-200CPU通讯?
MPI协议不能与一个作为PPI主站的S7-200CPU通讯,即S7-300或S7-400与S7-200通讯时必须保证这个S7-200CPU不能再作PPI主站,Micro/WIN也不能通过MPI协议访问作为PPI主站的S7-200CPU。

148:EM241支持几种通讯协议?
EM241支持两种通讯协议:
PPI协议:用于远程编程、调试,以及CPU之间的通讯
ModbusRTU从站协议:支持与上位计算机的通讯

149:EM241是否会自动挂断电话?
执行远程编程、诊断任务时,无论作为被叫还是主叫方(启用回拨功能),EM241都不会主动挂断电话。
如果用作CPU之间通讯,主叫方的EM241会在数据传送完成后立即挂断电话。S7-200之间通过EM241的通讯不能长期保持线路连接。
150:电话系统中没有规范的拨号音,EM241不能接通怎么办?
对于EM241之间的通讯,在使用EM241组态向导过程中,选择“允许不等待拨号音拨号”。

151:如果需要拨分机号码,如何让EM241操作?
用户在使用ModemExpansionWizard时,可以按F1键进入向导程序的详细帮助。其中包括在电话号码区域中的字符意义定义。用户可设置等待时间,或者等待拨号音等属性。

152:S7-200是否可以组成ModbusRTU通讯网络?
S7-200可以组成RS-485基础上的ModbusRTU网络。如果通讯对象是不同标准的通讯口,可能还需要转换。

153:PCAccess如何与plc连接?需要注意什么?能访问哪些区域?
1)PCAccess所支持的协议:
PPI(通过RS-232PPI和USB/PPI电缆)
MPI(通过相关的CP卡)
Profibus-DP(通过CP卡)
S7协议(以太网)
Modems(内部的或外部的,使用TAPI驱动器)
2)所有协议允许同时有8个PLC连接
3)一个PLC通讯口允许有4个PC机的连接,其中一个连接预留给Micro/WIN
4)PCAccess与Micro/WIN可以同时访问CPU
5)支持S7-200所有内存数据类型

154:PCAccess能实现哪些功能?
1)不能直接访问PLC存储卡中的信息(数据归档、配方)
2)不包含用于创建VB客户端的控件
3)可以在你的PC机上用Micro/WIN4.0和PCAccess同时访问PLC(必须使用同一种通讯方式)
4)在同一PC机上不能同时使用PC/PPI电缆、Modem或Ethernet访问同一个或不同的PLC,它只支持PG/PC-Interface中所设置的单一的通讯方式
5)PCAccess中没有打印工具
6)使用同一通讯通道,最多可以同时监控8个PLC
7)Item的个数没有限制
8)可应用于当前Siemens提供的所有CP卡
9)PCAccess专为S7-200而设计,不能应用于S7-300或S7-400PLC

155:通讯有关注意事项(硬件)有哪些?
1)使用符合要求的硬件(电缆、插头),并按规范制作
2)保持通讯端口(驱动电路)之间的共模电压差在一定范围内
3)注意防止电磁干扰

156:CPU上的通讯口已经被占用(如自由口通讯等),或者CPU的连接数已经用尽,如何连接HMI?
可以在CPU上附加EM277模块,EM277上的通讯口可以连接西门子的HMI。其他品牌的HMI是否能够连接要问其生产厂家。

157:在PC机上运行的ProToolProRT版,可以连接几个S7-200CPU?一个CPU可以连接几个运行ProToolProRT的PC机
ProTool/ProRT使用PPI协议可以连接一个CPU,使用MPI协议可以连接8个CPU。
一个CPU通讯口可以连接3个ProToolProRT。

158:为何TD200显示CPU无响应?
1)在TD200中未设置正确的所连接的CPU地址、TD200地址及通讯速率(注意要与CPU中的一致)
2)整个网络中的站地址有重复的
3)CPU未上电
4)电缆连接问题
5)未保证一个网段内总长度在50米内,总站数在32个内
6)电磁干扰
159:为何TD200显示无参数块,或时有时无?
CPU中的V存储区(数据块)中为TD200分配的参数块地址又被其它程序重复使用,改变了TD200参数块首地址中的信息(ASCII字符'TD')。
CPU存储区中TD200参数块的首地址,与TD200中Setup菜单中的设置不同。这种现象常出现在更换TD200备件时。

160:一个CPU可以连接几个TD200?一个TD200可以连接几个CPU?
CPU通讯口可以连接3个TD200。如果每个TD200的数据块各不相同,要注意在TD200中所能设置的数据块起始地址最大为VB999。
如果CPU上的通讯口被占用,或者连接数目不够,可以在CPU上附加EM277模块(CPU221除外),EM277的连接数是5个TD200。
一个TD200在一个时刻只能与一个CPU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