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维修检测方法

楼主(2016-03-11):
1、示波器检查驱动器的电流监控输出端时,发现它全为噪声,无法读出;
       故障原因:电流监控输出端没有与交流电源相隔离(变压器)。

       处理方法:可以用直流电压表检测观察。
  2、电机在一个方向上比另一个方向跑得快;
   (1) 故障原因:无刷电机的相位搞错。
         处理方法:检测或查出正确的相位。
   (2) 故障原因:在不用于测试时,测试/偏差开关打在测试位置。
         处理方法:将测试/偏差开关打在偏差位置。
   (3) 故障原因:偏差电位器位置不正确。
         处理方法:重新设定。
  3、电机失速;
   (1) 故障原因:速度反馈的极性搞错。
         处理方法: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a. 如果可能,将位置反馈极性开关打到另一位置。(某些驱动器上可以)
        b. 如使用测速机,将驱动器上的TACH+和TACH-对调接入。
        c. 如使用编码器,将驱动器上的ENC A和ENC B对调接入。
        d. 如在HALL速度模式下,将驱动器上的HALL-1和HALL-3对调,再将Motor-A和Motor-B对调接好。
    (2) 故障原因:编码器速度反馈时,编码器电源失电。
         处理方法:检查连接5V编码器电源。确保该电源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如使用外部电源,确保该电压是对驱动器信号地的。
  4、LED灯是绿的,但是电机不动;
   (1) 故障原因:一个或多个方向的电机禁止动作。
        处理方法:检查+INHIBIT 和 –INHIBIT 端口。
   (2) 故障原因:命令信号不是对驱动器信号地的。
        处理方法:将命令信号地和驱动器信号地相连。
  5、上电后,驱动器的LED灯不亮;
       故障原因:供电电压太低,小于最小电压值要求。
      处理方法:检查并提高供电电压。
  6、当电机转动时, LED灯闪烁;
    (1) 故障原因:HALL相位错误。
          处理方法:检查电机相位设定开关(60°/120°)是否正确。 多数无刷电机都是120°相差。
   (2) 故障原因:HALL传感器故障
         处理方法:当电机转动时检测Hall A, Hall B, Hall C的电压。电压值应该在5VDC和0之间。
  7、LED灯始终保持红色;
       故障原因:存在故障。
       处理方法:原因: 过压、欠压、短路、过热、驱动器禁止、HALL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