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功能参数设置

楼主(2016-03-11):
辅助功能一览表
Fn000 显示警报追踪备份数据
Fn001 设定在线自动调谐时的刚性
Fn002 微动(JOD)模式运行
Fn003 原点检索模式
Fn004 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Fn005 对用户参数设定值进行初始化
Fn006 清除警报追踪备份数据
Fn007 将通过在线自动调谐动作结果获得的转动惯量比数据写入到EEPROM
Fn008 绝对值编码器多匝复位(设置操作)指令偏移量
Fn009 自动调整模拟量(速度、扭矩)指令偏移量
Fn010 设定密码(禁止改写用户参数)
Fn011 确认电机机型
Fn012 显示伺服单元的软件版本
Fn013 发生“旋转圈数上限值不一致(A.CC)警报”时变更旋转圈数上限值设定
监视模式一览表
Un000 电机转速
Un001 速度指令
Un002 内部转矩指令(相对于额度转矩的值)
Un003 旋转角1
Un004 旋转角2
Un005 输入信号监视
Un006 输出信号监视
Un007 输入指令脉冲速度(仅在位置控制模式有效)
Un008 偏移脉冲的值(位置偏移量)(仅在位置控制模式有效)
Un009 累计负载率(将额定扭矩设为100%时的值:显示10ms周期的有效转矩)
Un00A 再生负载率(可处理的再生电力设为100%时的值:显示10ms周期的再生消耗电力)
Un00B DB电阻功耗(将动态制动器动作时的可处理功率设为100%时的值:显示10ms周期的DB消耗功率)
Un00C 输入指令脉冲计数器(用16进制表示)(仅在位置控制模式有效)
Un00D 反馈脉冲计数器(用16进制表示)

用户参数一览表
Pn000 功能选择基本开关
Pn001 功能选择应用开关1
Pn002 功能选择应用开关2
Pn003 功能选择应用开关3
Pn004 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Pn005 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Pn100 速度环增益
Pn101 速度环积分时间参数
Pn102 位置一半增益
Pn103 转动惯量比
Pn104 第2速度环增益
Pn105 第2速度环积分时间参数
Pn106 第2位置环增益
Pn107 偏移
Pn108 偏移叠加范围
Pn109 前馈
Pn10A 前馈滤器时间能参数
Pn10B 增益类应用开关
Pn10C 模式开关(扭矩指令)
Pn10D 模式开关(速度指令)
Pn10E 模式开关(加速度)
Pn10F 模式开关(偏移脉冲)
Pn110 在线自动调谐类开关
Pn111 速度反馈补偿*1
Pn112
Pn113
Pn114
Pn115
Pn116
Pn117
Pn118
Pn119
Pn11A
Pn11B
Pn11C
Pn11D
Pn11E
Pn11F
Pn120
Pn121
Pn122
Pn123
Pn124 自动增益切换计时*2
Pn125 自动增益切换幅度*2
Pn200 位置控制指令形态选择开关
Pn201 PG分频率数(16位)
Pn202 电子齿数比(分子)
Pn203 电子齿数比(分母)
Pn204 位置指令加减速时间参数
Pn205 旋转圈数上限值设定*1
Pn206 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Pn207 位置控制功能开关
Pn208 位置指令移动平均时间
Pn212 PG分频脉冲数(17位以上)*1
Pn217 指令脉冲输入倍率*1
Pn218 指令脉冲倍率功能选择*1
Pn300 速度指令输入增益
Pn301 内部设定速度1
Pn302 内部设定速度2
Pn303 内部设定速度3
Pn304 微动(JOG)速度
Pn305 软起动加速时间
Pn306 软起动减速时间
Pn307 速度指令滤波器时间参数
Pn308 速度反馈滤波器时间参数
Pn309 预约定额(请勿更改)*1
Pn400 扭矩指令输入增益
Pn401 扭矩指令滤波器时间参数
Pn402 正转扭矩限制
Pn403 反转扭矩限制
Pn404 正转侧外部扭矩限制
Pn405 反转侧外部扭矩限制
Pn406 紧急停止扭矩
Pn407 扭矩控制时的速度限制
Pn408 扭矩类功能开关*
Pn409 陷波滤波器1段频率
Pn40A 陷波滤波器第1段Q值*
Pn40B 陷波滤波器第2段频率*
Pn40C 陷波滤波器第2段Q值*
Pn500 定位完成宽度
Pn501 零箝位电平
Pn502 旋转检测电平
Pn503 同速信号检测宽度
Pn504 NEAR信号宽度
Pn505 溢出电平
Pn506 制动器指令-伺服OFF迟延时间
Pn507 制动器指令输出速度电平
Pn508 伺服OFF-RMF制动器指令等待时间
Pn509 瞬间停止保持时间
Pn50A 输入信号选择1
Pn50B 输入信号选择2
Pn50C 输入信号选择3
Pn50D 输入信号选择4
Pn50E 输出信号选择1
Pn50F 输入信号选择2
Pn510 输入信号选择3
Pn511 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Pn512 输出信号反转设定
Pn513 输入信号选择5*1
Pn514
Pn51A 电机负载位置间偏移等级*1
Pn51B 预约参数(请勿变更)*1
Pn51D
Pn51E 位置偏移过大警告等级*1
Pn600 再生电阻容量*1
Pn601 预约参数(请勿变更)
Pn51A
Pn51A
Pn51A
Pn51A

网友A(2020-06-30):
楼主你好FN008怎么设定呢

网友B(2020-08-12):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FN008怎么设定呢

1,按 MODE/SET 键选择辅助功能。
2,按 UP 或 DOWN 键显示 “Fn008”。
3,按 DATA/SHIFT 键约 1 秒钟,显示 “PGCL1”。
4,按住 UP 键直至显示 “PGCL5”。
5,按 MODE/SET 键。
开始设定 (初始化)绝对值编码器。
设定 (初始化)完成后,“donE”约闪烁显示 1 秒钟。
6,显示 “donE”后,返回 “PGCL5”的显示。
7,按住 DATA/SHIFT 键约 1 秒钟,则返回 “Fn008”的显
示。
8,为使设定生效,重新接通伺服单元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