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外围电路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6-03-11):
现象 可能问题 排除方法
步进电机不转
  电源灯不亮 电源故障 检查供电电路,电源线无接好是否有断线
电源灯亮TM灯不亮或常亮 信号电路故障 检查信号电路.信号线是否接好。是否信号驱动能力不够。
OC灯亮 驱动器保护 电流过大造成,检查线有无接错,是否电源过低,重新上电
电机轴无力 电流小,电机本身损坏 电流调大,更换电机
电机处于自由状态 MF信号有效 根据需要调整MF信号电路
电机振动 电机线接线 检查并接对
信号电压低导通能力弱 提高信号导通能力
用在电机振点上 错开振点频率
电机转向错 电机线接错 任意交换同一相上电机线(如A+,A-交换)三相任意两条对换
电机线有断路 检查并接对
丢步位置走不准 信号受干扰 排除干扰
屏蔽线没接或没接好 可靠接地
细分设置不正确 设对细分
电流偏小 调大电流
电机堵转 加速时间太短 加长加速时间
电机扭力太小 选大扭力的电机
电压偏低或电流小 适当提高电压或电流
报警热指示灯亮 电压过高或过低 检查电源
驱动器本身损坏 更换新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