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611进线电源故障

楼主(2016-03-11):
系统k1键上使能,K1键灯亮但立刻就熄灭,电源模块显示进线电源故障
答:我认为有可能电源模块故障,也有可能是电源模块顶端的S1开关设定有误造成,也可能是坐标伺服单元故障,建议按照下面给出的方法做实验,即可快速判断故障点:
1.如果进线电压为三相380V交流,则开关S1.1, S1.2, S1.3,S1.4 ,S1.5= OFF(即打在右边),S1.6 = ON(即打在左边),此时输出应为600VDC;如果进线电压为三相交流,Vline= 415 V+ -10 % ,则S1.1= ON(即打在左边),其它S1.x开关不变,而VDC link 即输出应为625VDC,注意:开关S1位于电源模块的顶部靠左,
2.再仔细检查电源模块上的X181的端子1U1-2U1、  1V1-2V1 、 1W1-2W1必须短接;
3.继续做实验,如果电源模块上所有的灯都不亮,有可能输出电压不正常,用万用表量进线电压,三相交流电正常否,
4.如果三相交流电正常,断开电源模块与后面所有驱动连接---直流母线连接、驱动总线连接、设备总线连接,同时短接电源模块上的端子63与9,48、64、112与9,再将动力电送上,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母线输出有无600VDC,或者625VDC。同时仔细观察在正常情况下,电源模块上的灯有五个红灯应该是灭的,而第四个黄灯亮,直流母线输出有600VDC,或者625VDC。如果无600VDC,或者625VDC,并且第四个黄灯没有点亮,那么电源模块肯定损坏;如果有600VDC,或者625VDC,并且第四个黄灯点亮,那么电源模块正常,问题出在后面的驱动上了,电源模块上的指示灯解释,具体如图_电源模块上的指示灯,
5.为了判定后一级的某个坐标伺服故障,请一级一级连接所有驱动,当连接上某个驱动时,电源模块上的黄灯熄灭,说明该驱动单元故障,可以直接锁定该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