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6-03-11):
变压器的故障种类繁多,但常见的故障不外乎短路、断路和漏电等。产生这些故障的原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设计有错误;二是制作质量差;三是使用条件超过了设计要求。
当变压器线圈发生短路时,所产生的现象是变压器温度过高、有焦臭味、冒烟、输出电压降低等。当发现这些现象时,应立即切断电源,进行检查。
产生短路的主要原因有:由于变压器受潮使内部发芍,日久会使绝缘层损坏,造成严重漏电或短路;或由于变压器绝缘材料日久老化、绝缘性能降低,引起绝缘击穿,造成短路。另外电源电压突然升高,也可引起绝缘击穿,线圈短路。
变压器断路时无输出电压,初级输人电流很小或无输入电流。产生断路的原因有:外部引线断线;引线与焊片脱焊;线包经碰撞断线和受潮后发生内部霉断等。
找到变压器产生的故障原因后,即可进行修理。对于外部故障.如断线、脱焊,则可重新焊接和更换新线;对于引出线端子和铁芯之间打火、或端子之间打火造成绝缘烧焦的,应适当拉开端子与铁芯、端子与端子之间的距离,对于烧焦的绝缘层应予以更换,或除去其烧焦部分并用环氧树脂胶封闭。
对于因受潮而产生短路或空载损耗大的变压器,如线圈已发生短路,则必须将短路的线包拆除重绕。一般因受潮,而还未造成短路的变压器,不要加电,以免造成绝缘击穿,可放人烘箱进行烘烤,恢复它的绝缘性能。
空载损耗大但变压器绝缘电阻(线圈之间、线圈和铁芯之间)正常的变压器,对于其可能存在铁芯的质量差、铁损大,或者线圈有局部短路的情况,可用短路测试仪等仪器进行检查,排除故障后再用。
对于确实查明发生在变压器内部的断线、短路等故障,必须拆卸变压器进行修理时,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拆铁芯。变压器往往灌注沥青、蜡等材料、拆卸前应加热使其溶化脱离变压器,另外应将变压器引线从端子上焊掉,取下固定夹板,用改锥撬起第一片硅钢片,然后用钳子将硅钢片一片一片地拉出来。取出硅钢片时,必须小心,不要损坏线圈引线,同时要避免硅钢片折断和弯曲。然后,将取出的硅钢片收集在一起,用纸包好,以免丢失和损坏绝缘。
(2)线圈拆卸。取出铁芯后,需对线圈外观作一次检查,看底简有无损坏,然后再次用欧姆表检查故障究竟发生在哪一个线圈,以便有吕的地拆卸。拆卸时要注意记下层间绝缘、导线直径、每层圈数和层数等,以便重绕时参考。同时应注意保护导线漆皮,以便再用。另外注意发现线圈短路和断路的原因。
当找到发生故障的地方后,可按原来绕制方法重新绕制,并在绕制和修复后,进行全面测试和检查。在各项指标符合要求后.方可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