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几种常见接地点的作用

楼主(2016-03-11):
电压互感器的接地方式通常有三种:
一次侧中性点接地
二次侧线圈接地
互感器铁芯接地
三种接地的作用不尽相同,如下:
1)一次侧中性点接地。由三只单相电压互感器组成星形接线时,其一次侧中性点必须接地。如下图所示。因为电压互感器在系统中不仅有电压测量,而且还起继电保护的作用。

当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系统中会出现零序电流。如果一次侧中性点没有接地,那么一次侧就没有零序电流通路,二次侧开口三角形线圈两端也就不会感应出零序电压,继电器KV就不会动作,发不出接地信号。
对于三相五柱式电压互感器,其一次侧中性点同样要接地。
由两只单相电压互感器组成的V-V形接线时,其一次侧是不允许接地的,因为这相当于系统的一相直接接地。而应在二次中性点接地,如下图所示。

2)二次侧接地。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要有一个接地点,这主要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当一次、二次侧绕组间的绝缘被高压击穿时,一次侧的高压会窜到二次侧,有了二次侧的接地,能确保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另外,通过接地,可以给绝缘监视装置提供相电压。
二次侧的接地方式通常有中性点接地和V相接地两种,如下图所示。

根据继电保护等具体要求加以选用。
采用V相接地时,中性点不能再直接接地。为了避免一、二次绕组间绝缘击穿后,一次侧高压窜入二次侧,故在二次侧中性点通过一个保护间隙接地。当高压窜入二次侧时,间隙击穿接地,v相绕组被短接,该相熔断器会熔断,起到保护作用。
二次侧接地点按规程规定,均应选在主控室保护屏经端子排接地,而在配电装置处只设置试验检修时的安全接地点。
3)铁心接地,在电压互感器外壳上有一个接地桩头,这是铁心和外壳的接地点,起安全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