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中意外停机原因检查

楼主(2016-03-11):
当变频器在运行中意外停机:变频器自动停机,运行指示灯灭电机自动停车,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零频运行。可能原因如下:
1. 有有故障报警在闪烁提示。 查找故障原因,复位故障。
2. 简易PLC 但循环完成,等待下一指示命令。检查PLC 设置。
3. 远程控制与变频器的通讯中断。检查通讯线路。
4. 外部输入的R、S、T 电源中断。检查供电情况。
5. 运行命令通道切换。 检查运行命令通道相关功能码设置。
6. 控制端子的正、反转逻辑改变。检查P038 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7. 故障自动复位。检查自动复位设置和故障原因。
8. 设定频率为0。检查设定频率。
9. 外部中断。检查外部中断设置及故障源。
10.简易PLC 暂停。检查PLC 端子功能。
11.停电再启动选择瞬时低压补偿,且电源电压偏低,
检查停电功能再启动设置和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