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报F0001故障

楼主(2016-03-11):
        变频器放到修理桌上,接上380伏,显示面板显示F0001,按Fn不能复位。断电后,拆去电源输入,解体。发现逆变部分粘有很多油污。用洗板水清洗安装模块的电路板。用热风将电路板烘干后,进行测试。逆变模块fs100R12KS4,直流输入与逆变三相输出无短路,测量六路驱动输入11脚与12脚阻值有些异常。仔细查看sot23封装Y4(15伏)有鼓包,确定其损坏;3.3欧1206封装的电阻阻值变大,一起更换为同样封装的稳压管和电阻。顺此线索往前查驱动电路,光藕4506、Y7(20伏)、Z2(5伏)、fzt651损坏,全部更换。将模块也更换。检查无误后,通电接上380伏,显示面板显示F0001,按Fn不能复位。
调整思路,既然报F0001,那么就查电流检测电路。

此机电流检测电路由A786三块来完成的,测A786正常。外围输入与输出也正常。
只好找出电源、驱动板540伏输入接线,接好线通电测A786输入测Z2上电压,中间一路Z2没有电压,顺线路查出过孔处断,补通。恢复电路通电正常。
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报F231故障原因

       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报F231故障是输出电流测量不平衡。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报F231,查电流检测电路。运行报F231,查驱动电路输出是否平衡。
       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报F231是驱动部分的问题,检查下模块有没有损坏,如果模块是好的,就是驱动电路出现问题了。如Z2Y4等等,还有模块,如果是机器通一会电故障消失,是上面的电容坏了,ECO就爱出现此问题,控制板坏的几率很小,一般控制板坏,显示都没有。驱动电源的容量不足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还有三个7840检测IC,如果损坏了也会出现这样的保护。

西门子变频器F082报警怎么解决

F082是通讯故障报警。

      报警内容: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过程数据。

建议:

1、先查看r949.1参数 TB/CB板通讯故障值,r949.2 外加CB板通讯故障值。

2、屏蔽接地很关键,我看到过的几个项目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只要将屏蔽层接好,再将波特率降低一点,就可能解决问题。

3、DP接头的终端电阻要打到ON状态。

4、检查参数P722的设定情况。

5、更换TB/CB板。

6、改善通讯电缆的走线情况,避免与变频器、变压器平行走线。注意动力电缆和通讯电缆的分开布线。

7、这个故障,很多时候都是由电磁干扰造成。而干扰又是难以目测的东西,所以需要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处理。

8、实在不行的话,干脆设置参数 P722=0,将F082屏蔽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