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的设计与编程方法

楼主(2016-03-11):
梯形图是各种PLC通用的编程语言,尽管各厂家的PLC所使用的指令符号等不太一致,但梯形图的设计与编程方法基本上大同小异。
一、确定各组件的编号,分配I/O地址

利用梯形图编程,首先必须确定所使用的编程组件编号,PLC是按编号来区别操作组件的 。我们选用的FX2N型号的PLC,其内部组件的地址编号如下表所示,使用时一定要明确,每个组件在同一时刻决不能担任几个角色。一般讲,配置好的PLC,其输入点数与控制对象的输入信号数总是相应的,输出点数与输出的控制回路数也是相应的(如果有模拟量,则模拟量的路数与实际的也要相当),故I/O的分配实际上是把PLC的入、出点号分给实际的I/O电路,编程时按点号建立逻辑或控制关系,接线时按点号“对号入坐”进行接线。FX2N系列的I/O地址分配及一些其它的内存分配前面都已介绍过了,同学们也可以参考FX系列的编程手册。

二、梯形图的编程规则

1、 每个继电器的线圈和它的触点均用同一编号,每个组件的触点使用时没有数量限制。

2、 梯形图每一行都是从左边开始,线圈接在最右边(线圈右边不允许再有接触点)。
3、线圈不能直接接在左边母线上。

4、在一个程序中,同一编号的线圈如果使用两次,称为双线圈输出,它很容易引起误操作,应尽量避免。

5、在梯形图中没有真实的电流流动,为了便于分析PLC的周期扫描原理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假定在梯形图中有“电流”流动,这个“电流”只能在梯形图中单方向流动——即从左向右流动,层次的改变只能从上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