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没把电流检测板接上去,无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原因了,你看楼下的图,那个框起来的值输入什么就显示什么(把5.02改成2的话就从2开始跳到0V) |
引用 网友A:
如果软件上没有办法解决,就多在硬件上查查 |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延时作用,你去掉试试, |
引用 网友A:
是的,接了电容 |
你看一下,在ad的管脚上是不是接入电容了, |
引用 网友A:
改不出来啊 |
要看情况了,如果是采集问题,就在硬件上改善,如果不行就延时采集 |
引用 网友A:
应该怎么用软件解决呢? |
以前碰到过,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采集时间的长短,二一个就是外界电流的波动,这些,硬件上面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都要靠软件去处理, |
大神们帮忙看看 |
但是有采样值的时候显示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