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51板子连接GPS,用1602显示。可是显示不出来,有大神能帮我看看么

楼主(2016-03-1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GPS.h"
#include "config.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art_Init();
        LCD1602_Init();

        GPS_lock=1;
        GPSUSE_satellite[0]='0';
        GPSUSE_satellite[1]='0';

        while(1)
        {
                if(Data_legitimate==0)                                //无GPS信号时
                {
                        LCD1602_WriteCMD(CMD_clear);
                        Print_String(line_one,"  RTrobot GPS");
                        Print_String(line_two,"Please Waiting. ");
                        while(Data_legitimate==0);
                        Delay_Ms(200);
                        LCD1602_WriteCMD(CMD_clear);
                }
                else        //有GPS信号
                {
                        if(Data_legitimate|0x01)        //GPGGA处理
                        {
                                        if(GPS_lock==0)                                        //未定位
                                        {
                                                Print_String(line_one,"  RTrobot GPS");
                                                Print_String(line_two,"Waiting...");
                                        }
                                        else                                                                                //已定位
                                        {
                                                Print_Char(line_one,0,GPS_longitude_dir);                        //显示经度
                                                for(i=0;i<3;i++)
                                                {
                                                  Print_Char(line_one,i+1,GPS_longitude[i]);
                                                }
                                                Print_Char(line_one,4,'.');
                                                for(i=3;i<10;i++)
                                                {
                                                        Print_Char(line_one,i+2,GPS_longitude[i]);
                                                }

                                                Print_Char(line_two,0,GPS_latitude_dir);                        //显示纬度
                                                Print_Char(line_two,1,' ');

                                                for(i=0;i<2;i++)
                                                {
                                                        Print_Char(line_two,i+2,GPS_latitude[i]);
                                                }
                                                Print_Char(line_two,4,'.');

                                                for(i=2;i<9;i++)
                                                {
                                                        Print_Char(line_two,i+3,GPS_latitude[i]);
                                                }
                                        }
                                        Data_legitimate&=~0x01;
                        }
                        Delay_Ms(500);
                }
        }
}

/*****************************************************************************
串口中断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if(RI)
        {
                UART_data=SBUF;
                switch(UART_data)
                {
                        case '$':
                                GPSDATA_number=0;                //GPS数据类型清空
                                GPSDATA_mode=1;                        //接收命令模式
                                GPSDATA_count=0;                //接收位数清空
                                break;

                        case ',':
                                GPSDOT_count++;                //逗号计数加1
                                GPSDATA_count=0;
                                break;

                        case '*':
                                switch(GPSDATA_number)
                                {
                                        case 1:
                                                Data_legitimate|=0x01;//GPGGA
                                                break;
                                        case 2:
                                                Data_legitimate|=0x02;//GPGSV
                                                break;
                                        case 3:
                                                Data_legitimate|=0x04;//GPRMC
                                                break;
                                }
                                GPSDATA_mode=0;
                                break;

                        default:
                                if(GPSDATA_mode==1)                                                                                                    //类型种类判断
                                {
                                        GPSDATA_cmd[GPSDATA_count]=UART_data;                        //接收字符放入类型缓存
                                        if(GPSDATA_count==4)                                                                                        //如果类型数据接收完毕,判断类型
                                        {
                                                if(GPSDATA_cmd[0]=='G'&&GPSDATA_cmd[1]=='P'&&GPSDATA_cmd[2]=='G'&&GPSDATA_cmd[3]=='G'&&GPSDATA_cmd[4]=='A')//判断GPGGA
                                                {
                                                        GPSDATA_number=1;
                                                        GPSDATA_mode=2;
                                                        GPSDOT_count=0;
                                                        GPSDATA_count=0;
                                                }

                                                if(GPSDATA_cmd[0]=='G'&&GPSDATA_cmd[1]=='P'&&GPSDATA_cmd[2]=='G'&&GPSDATA_cmd[3]=='S'&&GPSDATA_cmd[4]=='V')//判断GPGSV
                                                {
                                                        GPSDATA_number=2;
                                                        GPSDATA_mode=2;
                                                        GPSDOT_count=0;
                                                        GPSDATA_count=0;
                                                }

                                                if(GPSDATA_cmd[0]=='G'&&GPSDATA_cmd[1]=='P'&&GPSDATA_cmd[2]=='R'&&GPSDATA_cmd[3]=='M'&&GPSDATA_cmd[4]=='C')//判断GPRMC
                                                {
                                                        GPSDATA_number=3;
                                                        GPSDATA_mode=2;
                                                        GPSDOT_count=0;
                                                        GPSDATA_count=0;
                                                }

                                                /****************
                                                ....
                                                其他类型照搬
                                                ****************/

                                        }
                                }
                                else if(GPSDATA_mode==2)                                        //接收数据处理
                                {
                                        switch (GPSDATA_number)
                                        {
                                                case 1:                                                                                                //类型1数据接收。GPGGA
                                                        switch(GPSDOT_count)
                                                        {
                                                                case 2:                                                                                //纬度处理
                                                                        if(GPSDATA_count<9)
                                                                                GPS_latitude[GPSDATA_count]=UART_data;
                                                                        break;
                                                                case 3:                                                                                //纬度方向处理
                                                                        if(GPSDATA_count<1)
                                                                                GPS_latitude_dir=UART_data;
                                                                        break;
                                                                case 4:                                                                                //经度处理
                                                                        if(GPSDATA_count<10)
                                                                                GPS_longitude[GPSDATA_count]=UART_data;
                                                                        break;
                                                                case 5:                                                                                //经度方向处理
                                                                        if(GPSDATA_count<1)
                                                                                GPS_longitude_dir=UART_data;
                                                                        break;
                                                                case 6:                                                                                //定位判断
                                                                        if(GPSDATA_count<1)
                                                                                GPS_lock=UART_data;
                                                                        break;
                                                                case 7:                                                                                //GPS使用卫星个数
                                                                        if(GPSDATA_count<2)
                                                                                GPSUSE_satellite[GPSDATA_count]=UART_data;
                                                                        break;
                                                                case 9:                                                                                //海拔高度处理
                                                                        if(GPSDATA_count<6)
                                                                                GPS_altitude[GPSDATA_count]=UART_data;
                                                                        break;
                                                        }
                                                        break;

                                                case 2:                                                                                                //类型2数据接收。GPGSV
                                                        switch(GPSDOT_count)
                                                        {
                                                                case 3:                                                                                //GPS可见卫星个数
                                                                        if(GPSDATA_count<2)
                                                                                GPSVISIBLE_satellite[GPSDATA_count]=UART_data;
                                                                        break;
                                                        }
                                                break;

                                                case 3:                                                                                                //类型3数据接收。GPRMC
                                                        switch(GPSDOT_count)
                                                        {
                                                                case 1:                                                                                //时间处理
                                                                        if(GPSDATA_count<6)
                                                                                GPS_time[GPSDATA_count]=UART_data;
                                                                        break;
                                                                case 2:                                                                                //定位判断
                                                                        if(GPSDATA_count<1)
                                                                        {
                                                                          if(UART_data=='A')
                                                                                        GPS_lock=1;
                                                                          if(UART_data=='V')
                                                                            GPS_lock=0;
                                                                        }
                                                                        break;
                                                                case 3:                                                                                //纬度处理
                                                                        if(GPSDATA_count<9)
                                                                        {
                                                                                GPS_latitude[GPSDATA_count]=UART_data;
                                                                        }
                                                                        break;
                                                                case 4:                                                                                //纬度方向处理
                                                                        if(GPSDATA_count<1)
                                                                        {
                                                                                GPS_latitude_dir=UART_data;
                                                                        }
                                                                        break;
                                                                case 5:                                                                                //经度处理
                                                                        if(GPSDATA_count<10)
                                                                        {
                                                                                GPS_longitude[GPSDATA_count]=UART_data;
                                                                        }
                                                                        break;
                                                                case 6:                                                                                //经度方向处理
                                                                        if(GPSDATA_count<1)
                                                                        {
                                                                                GPS_longitude_dir=UART_data;
                                                                        }
                                                                        break;
                                                                case 7:                                                                                //速度处理
                                                                        if(GPSDATA_count<5)
                                                                        {
                                                                                GPS_speed[GPSDATA_count]=UART_data;
                                                                        }
                                                                        break;
                                                                case 8:                                                                                //方位角处理
                                                                        if(GPSDATA_count<5)
                                                                        {
                                                                                GPS_Angle[GPSDATA_count]=UART_data;
                                                                        }
                                                                        break;
                                                                case 9:                                                                                //日期
                                                                        if(GPSDATA_count<6)
                                                                        {
                                                                                GPS_date[GPSDATA_count]=UART_data;
                                                                        }
                                                                        break;
                                                        }
                                                        break;
                                        }
                                }
                                GPSDATA_count++;                //接收数位加1
                                break;
                }
        }
#define LCD1602_DB0_DB7  P0   //1602液晶数据端口
sbit LCD1602_RS = P1^0;  //1602液晶指令/数据选择引脚
sbit LCD1602_RW = P1^1;  //1602液晶读写引脚
sbit LCD1602_E  = P1^5;  //1602液晶使能引脚
/*****************************************************************************
定义LCD1602指令集 (详细请见查看1602指令集手册)
/****************************************************************************/
#define                        CMD_clear                0x01            // 清除屏幕
#define                        CMD_back                0x02            // DDRAM回零位
#define                        CMD_ac                        0x06            // 读入后AC(指针)加1,向右写
#define                        CMD_display                0x0c            // 开显示_关光标_关光标闪烁
#define                        CMD_set                        0x38            // 8位总线_2行显示
#define                        line_one                0x80            // 第一行写入地址
#define                        line_two                0xc0            // 第二行写入地址

/*****************************************************************************
LCD1602测忙,若LCD1602处于忙状态,本函数将等待至非忙状态
/****************************************************************************/
void LCD1602_TestBusy(void)
{
           LCD1602_DB0_DB7 = 0xff;                            //设备读状态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LCD1602_E = 1;
           while(LCD1602_DB0_DB7&0x80);                //等待LCD空闲
           LCD1602_E = 0;
}

/*****************************************************************************
写指令程序
/****************************************************************************/
void LCD1602_WriteCMD(unsigned char LCD1602_command)
{
          LCD1602_TestBusy();
          LCD1602_DB0_DB7 = LCD1602_command;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向LCD1602写数据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nsigned char  LCD1602_data)
{
        LCD1602_TestBusy();
        LCD1602_DB0_DB7 = LCD1602_data;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打印字符串程序(本函数调用指针函数)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48字符之内
在第一行第一位处从左向右打印字符串
/****************************************************************************/
void Print_String(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str)
{
        LCD1602_WriteCMD(line);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Data(*str++);
        }
        *str = 0;
}

/********************************************************************************************
打印字符程序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
line为行数(使用line_one,line_two定义使用),num为位置,data为打印字符
/********************************************************************************************/
void Print_Char (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date)
{
                LCD1602_WriteCMD(line+num);
                LCD1602_WriteData(date);
}

/*****************************************************************************
LCD1602初始化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WriteCMD(CMD_set);        //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2行,每个字符为5*7个像素
          LCD1602_WriteCMD(CMD_clear);        // 显示清屏
          LCD1602_WriteCMD(CMD_back);            // 数据指针指向第1行第1个字符位置
          LCD1602_WriteCMD(CMD_ac);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文字不动,光标右移
          LCD1602_WriteCMD(CMD_display);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显示开,光标开,闪烁开
}

void Uart_Init(void)
{
        EA=1;
        ES=1;
        SCON = 0x50;
        TMOD = 0x20;
        PCON=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RI = 0;
}

接收数据是否完整
1有效
0无效
*****************************/
unsigned char Data_legitimate=0;

/****************************
GPS是否定位
1有效
0无效
*****************************/
unsigned char GPS_lock;

/****************************
GPS使用卫星个数
*****************************/
unsigned char GPSUSE_satellite[2];

/****************************
GPS可见卫星个数
*****************************/
unsigned char GPSVISIBLE_satellite[2];

/****************************
GPS数据类型
1GPGGA
2GPGSV
3GPRMC
*****************************/
unsigned char GPSDATA_number;

/****************************
GPS数据模式
0结束模式
1类型模式
2数据模式
*****************************/
unsigned char GPSDATA_mode;

/****************************
逗号计数器
*****************************/
unsigned char GPSDOT_count;

/****************************
位数计数器
*****************************/
unsigned char GPSDATA_count;

/****************************
类型模式存储数组
*****************************/
unsigned char GPSDATA_cmd[5];

/****************************
纬度
*****************************/
unsigned char GPS_latitude[9];

/****************************
纬度方向
*****************************/
unsigned char GPS_latitude_dir;

/****************************
经度
*****************************/
unsigned char GPS_longitude[10];

/****************************
经度方向
*****************************/
unsigned char GPS_longitude_dir;

/****************************
GPS速度
*****************************/
unsigned char GPS_speed[5]={'0','0','0','.','0'};

/****************************
海拔高度
*****************************/
unsigned char GPS_altitude[6];

/****************************
日期
*****************************/
unsigned char GPS_date[6];

/****************************
时间
*****************************/
unsigned char GPS_time[6];

/****************************
方位角
*****************************/
unsigned char GPS_Angle[5]={'0','0','0','0','0'};

/****************************
方位角
*****************************/
unsigned char OUT_speed[5];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600; i++);
        }
}

网友A(2016-04-12):
我也在搞这个, 手里也是显示不出。。。

听说前期调试可以直接用电脑的串口助手之类的仿佛发假的gps格式的信息,方便定位和debug

网友B:
如果你的  Print_String(line_one,"  RTrobot GPS");
               Print_String(line_two,"Please Waiting. ")
这两行可以显示的话,就是gps波特率不对,,,
先确定你的gps模块的波特率,一般有4800和9600两种,可以先在电脑上调试一下,主要是确定gps模块是好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晶振,晶振误差大可能就跑偏了

网友C:
改下那个就行的

网友D(2017-04-02):
你现在好了吗

网友E:
字符格式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GPS出现的什么问题呢

我的也是出现了1602显示不出来,调试了调试了lcd的驱动程序还是不可以显示
你的现在可以显示了吗,可以的话加我qq:975319430 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G(2019-03-09):
把P改成N

网友G:
if(GPSDATA_cmd[0]=='G'&&GPSDATA_cmd[1]=='N'&&GPSDATA_cmd[2]=='G'&&GPSDATA_cmd[3]=='G'&&GPSDATA_c

网友G:
我刚刚发了一个和你的差不多的,但是可以显示就是改了两个字母,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