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安装接线方法

楼主(2016-03-11):
压力变送器是把气体或液体的压力转换为可使用的电信号的器件。压力变送器按接线方式,可分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楼主看到的应该是四线制的压力变送器。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电源接24v直流电,简单的检测方法是用一只电流表或电压表,接信号线两端。电源接上后,电流表会有4ma电流或电压表有0v或1V电压。
现在的变送器一般都有4个接线端子,两个是接线的,另外两个不用接线,
变送器的DC24V电源线同时就是4~20mA的信号反馈线,也就是说,你的二次表或者DAS(数据采集系统)的AI点要带DC24V输出。

压力变送器一般输出的信号是电流4-20MA,0-20MA,或电压0-5V,1-5V,0-10等,通常电流型的是二线或四线制,电压的三线制输出。目前市的变频器很多是没有24VDC供电电源的,大部份是10V,有些功耗较大的变送器,10VDC的电源无法带动,那么只能外接供电源24VDC。这样变频器就出现了四个接线端子:供电+,供电-,反馈+和反馈-。电流型四线制接线方式:电源+==供电+;电源-==供电-;信号+==反馈+,信号-==反馈-。电流型二线制接比方式:电源+==供电+;信号+==反馈+,供电-==反馈-。电压型三线制接线方式:电源+==供电+;电源-(信号-)==供电-;信号+==反馈+,电源-(信号-)==反馈-。

压力变送器可以直接和变频器连接的,电源可以用变频器上的24V电源,将压力变送器串接在到信号回路即可。
看压力变送器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看清输出电压
压力变送器的电压输出端接变频器的外接可调电压输入端,
压力变送器和变频器的外接可调地相连接
硬件变完成了
软件你要设施正反转,频率转速和驱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