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仪器故障查找的方法

楼主(2016-03-11):
(1)观察法:观察外表有无机械损伤,旋钮是否牢固。旋钮的指位是否正确,电子管是否插紧等等,如有不正常情况,随于排除之。接通电源,观察有无保险丝熔断,电阻或变压器焦味、冒烟,电容或变压器打火以及电表卡针现象。打开机箱,观察电路元什有无异常现象。如果不正常则需断开电源处理之。
(2)替代法、旁路法:根据故障的现象,找一个较好的元件替换有故障的元件,观察故障变化情况,如恢复正常,表明所替换的元件为故障点。
当有寄生振荡现象时,可适当跨接一只小电容或者特输入端(电子管栅极)对地短路一下,如振荡消失,找到后即可采取措施。这类临时并联电容的方法称为旁路法。
(3)分割法:对于复杂电路的故障,应首先将电路按职能分成苦干组成部分(即方块图),然后根据测试判断逐步分割出与故障无关的部分,即肯定正常部分,孤立故障部分。
(4)信号寻迹法:输入端接入一个正常的信号,用示波器由前至后逐级观察波形及幅度的变化情况。
(5)测试法:用电表或仪器测量有关电路、元件的电压、电流、波形或接触情况,以找到故障点。
(6)比较法:与同类型完好的仪器对应部分相比较,以寻找相异地方,分析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