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的隔离及稳定性解决办法

楼主(2016-03-11):
一、关于485总线的几个概念:
  1、485总线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
  根据485总线结构理论,在理想环境的前提下,485总线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其条件是通讯线材优

质达标,波特率为9600,只负载一台485设备,才能使得通讯距离达到1200米,所以通常485总线实际的稳定

的通讯距离往往达不到1200米。如果负载485设备多,线材阻抗不合乎标准,线径过细,转换器品质不良,设

备防雷保护复杂和波特率的提高等等因素都会降低通讯距离。
  2、485总线可以带128台设备进行通讯。
  其实并不是所有485转换器都能够带128台设备的,要根据485转换器内芯片的型号和485设备芯片的型号

来判断,只能按照指标较低的芯片来确定其负载能力。一般485芯片负载能力有三个级别――32台、128台和

256台。。此外理论上的标称往往实际上是达不到的,通讯距离越长、波特率越高、线径越细、线材质量越差

、转换器品质越差、转换器电能供应不足(无源转换器)、防雷保护越强,这些都会降低真实负载数量。
  3、485总线是一种最简单、最稳定、最成熟的工业总线结构
  这种概念是错误的。485总线是一种用于设备联网的、经济型的、传统的工业总线方式。。其通讯质量需

要根据施工经验进行调试和测试采可以得到保证。485总线虽然简单,但也必须严格按照安装施工规范进行布

线。
  二、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
  在485总线系统施工时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施工,特别应注意下面几点。
  1、485+和485-数据线一定要互为双绞。
  2、布线一定要布多股屏蔽双绞线。多股是为了备用,屏蔽是为了便于出现特殊情况时调试,双绞是因为

485通讯采用差模通讯原理,双绞的抗干扰性较好。不采用双绞线是错误的。
  3、485总线一定要用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坚决避免星型连接和分叉连接。
  4、设备供电的交流电及机箱一定要真实接地,而且接地良好。有很多地方表面上有三角插座,其实根本

没有接地,接地良好可以防止设备被雷击、浪涌冲击。静电累积时可以配合设备的防雷设计较好地释放能量

,保护485总线设备和相关芯片不受伤害。
  5、为避免强电对其干扰,485总线应避免和强电走在一起。
  三、推荐几种调试方法:
  在调试前首先要确保设备接线正确,且施工合乎规范。可以根据遇到的问题采用下面几种调试方法。
  1、共地法: 用1条线或者屏蔽线将所有485设备的GND地连接起来,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设备之间存在影响

通讯的电势差。
  2、终端电阻法: 在最后一台485设备的485+和485-上并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来改善通讯质量。
  3、中间分段断开法: 通过从中间断开来检查是否设备负载过多、通讯距离过长、某台设备对整个通讯线

路的影响等。
  4、单独拉线法: 单独简易拉一条线到设备,这样可以用来排除是否是布线引起了通讯故障。
  5、更换转换器法: 随身携带几个转换器,这样可以排除是否是转换器质量问题影响了通讯质量。
  6、笔记本调试法: 先保证自己随身携带的电脑笔记本是通讯正常的设备,用它来替换客户电脑进行通讯

,如果正常,则表明客户的电脑的串口有可能被损害或者受伤。
  四、建议和忠告
  采用485总线结构常见的几种通讯故障有下面几种。
  1、通讯不上,无反应。
  2、可以上传数据,但不可以下载数据。
  3、通讯时系统提示受到干扰,或者不通讯时通讯指示灯也不停地闪烁。
  4、有时能通讯上,有时通讯不上,有的指令可以通,有的指令不可以通。
  为减少通信故障提出下面几条建议和忠告供参考。
  1、建议用户使用和购买门禁厂家提供的485转换器或者厂家指定推荐品牌的485转换器。
  2、门禁厂家会对与其配套的485转换器做大量的测试工作,并且会要求485转换器生产厂家按照其固定的

性能参数进行生产和品质检测,所以它与门禁设备具备较好的兼容性。千万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杂牌厂家的485

转换器。
  3、严格按照485总线的施工规范进行施工,杜绝任何侥幸心理。
  4、对线路较长、负载较多的485总线工程采用科学的、有预留的解决方案。
  5、如果通讯距离过长, 如超500米,建议采用中继器或485HUB来解决。
  6、如果负载数过多,如一条总线上超过30台,建议采用485HUB来解决问题。
  7、现场调试带齐调试设备。现场调试一定要随身携带几个可以接长距离和多负载的转换器、一台常用的

电脑笔记本、测试通路断路的万用表,几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网友A(2024-03-15):
要根据485转换器内芯片的型号和485设备芯片的型号来判断

能提供一些实例吗?

网友B:
我做过485通讯控制的空调控制系统,从控制系统到工控机(研华机)中间连接用安普带屏蔽的双绞线网线,连线超过500米,前两年还可以,控制数据开关稍稍有延迟现象,后面5年就不行了,时断时续的情况常常发生,后面改成多芯的双绞铜线也是一样的,中间必须加信号放大器之类的东西才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485通讯控制的空调控制系统,从控制系统到工控机(研华机)中间连接用安普带屏蔽的双绞线网线,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