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制作

楼主(2016-03-11):
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100%能用,绝对无损坏电脑和PLC,安全可靠。(注:681是电阻,它的阻值是680欧姆;682是电阻,它的阻值是6.8K)

网友A(2019-09-11):
回头试试

网友B(2022-04-07):
Hello
this is schematic of original interface S7-200

S7 200 interface schematic.pdf

网友C(2022-07-02):
我是用USB转串行适配器,输出电压低,不会出问题。
A接到S7-200的3,B接到8就OK

网友D:
485通讯的A B接PLC 的9针 3 8脚   和5楼的一样

网友E(2022-11-15):
西门子200用的是485,插头是DB9,你直接接232能通讯吗?我感觉你没有试过。我在现场用过专用电缆损坏时,用USB转485,直接接上AB线,下载程序。

网友F(2023-03-17):
232转485线序问题

网友G(2023-05-03):
smart能用吗?

网友H(2023-06-13):
回头可以试试这个,不过还是建议上RS232转485转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