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LED指示灯判断三菱PLC的异常及处理方式

楼主(2016-03-11):
一.PLC的POWER灯不亮?
    三菱PLC主机与扩展正面均有一个"POWER"之LED指示灯,当主机通上电源时,LED之绿色灯亮。若主机通上电源后,此指示灯不亮,此时,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指示灯正常亮起,表示PLC的DC负载过大,此种情况下,请不要使用PLC"24+"端子之DC电 源,请另行准备DC24V电源供应器。
    若将"24+"端子的配线拔出后,指示灯仍然不亮,有可能内部保险丝己经烧断。
2.POWER灯呈闪烁状态?
    假若POWER灯呈闪烁状态,很有可能是"24+"端子与"COM"端子短路,请将"24+"端子的配线拔出,若是指示灯回复正常,那请检查您的线路。若指示灯依然闪烁,那很可能内的POWER板己经故障.
3."PROG‧E"LED灯闪烁
    一般来说,当此红色LED灯闪时,大部份是程序回路不合理的情况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参数设定出错,或者是外来之噪声干扰导致程序内容产生变化。若您是使用手持编程器(FX-20P-E)建议您检查D8004,再依D8004的内容检查D8060~D8069,从D8060~D8069中可得到一个数据,此为错误代码。
4."CPU‧E"LED灯亮
    当"CPU‧E"LED灯亮时,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所造成:
    (1).PLC内部有导电性的粉尘侵入
    (2).PLC的扫瞄时超过100ms以上(检查D8012即可知道最长执行时间)
    (3).PLC附近有噪声干扰
    若排除上述的问题,而"CPU‧E"LED灯仍然亮着的话,此部PLC可能真的故障了,建议您将它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