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西门子s7-1200PLC怎么通讯

楼主(2016-03-11):
问:wincc与西门子s7-1200PLC通过什么通讯最简单方便,具体的步骤?
答:wincc与想西门子s7-1200PLC通过什么通讯最简单方便,具体的步骤?
以太网通讯,实现步骤蛮复杂的,需要安装SIMAT
IC NET 软件,因为wincc中没有s7-1200的驱动,所以两者直接只能用OPC的方式通讯,s7-1200做为sever端,设置ip,上位机作为client端,通过SIMTIC NET建立pc station 来与s7-1200通讯。大概步骤:
1,在step7中新建一个项目插入pc站与s71200的通讯
2,在opc scout中建立好所有在wincc中需要的变量
3,在wincc中新建一个项目,并添加驱动opc.chn
4,在wincc中添加opc scout中的变量并设置系统参数
5,在变量列表里选择需要的的变量,并添加条目,添加完变量后,参数设定都正确后可在wicc里监控这些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