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地检测耳机是否插入耳机座

楼主(2016-03-11):
想做一个音乐频谱,想做到音频线插入耳机座时,触发中断,自动转入频谱显示。想知道怎样能做到自动检测。

网友A:
音频信号是交流电压,用二极管倍压整流+三极管放大就可以得到一个电压信号

网友B:
额  我比较怂 不知道我这个对不对 不过模拟器件输入管脚制空输出会变成电源电压吧?

网友C:
你检测一下耳机孔的两个脚的电阻就行了,电阻无限大表示没有耳机插入,有电阻表示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是交流电压,用二极管倍压整流+三极管放大就可以得到一个电压信号

谢谢,后来想想直接用AD来检测,会简单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