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自带稳压电源的51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6-03-11):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自带稳压电源的单片机最小系统,自己觉得挺好的,但仍可能又不足之处,欢迎大神加我QQ3048156034给我提出修改意见,确定好了,打算自己做一个玩玩

网友A:
单片机实验板都需要稳压的,要不怎么和其他高电压的模块连接,比如L298电机驱动模块,他最高可以输入35v电压,假如稳压就可以共用一组电源啦。电源部分最好和单片机离得远点别干扰。

网友B(2016-09-19):
 单片机实验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