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写不进去

楼主(2016-03-11):
对照了14章管理员写的程序的时序了,没看出不一样。读出来的都是255,写字节写不进去。12347脚都接地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l=P0^6;
sbit sda=P0^7;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int z)
{while(z--);}
void i2c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低于100kb的低速模式
void i2cstart()//i2c起始信号
{
        sda=1;
        scl=1;//确保两个都是高电平
        i2cdelay();
        sda=0;
        i2cdelay();
        scl=0;
}
void i2cstop()//i2c终止信号
{
        scl=0;//确保两个都是低电平
        sda=0;
        i2cdelay();
        scl=1;
        i2cdelay();
        sda=1;
        i2cdelay();
}
void i2cwrite(uchar date)//i2c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x;
        scl=0;
        for(x=0x80;x!=0;x>>=1)
        {
                sda=date&x;
                i2cdelay();
                scl=1;
                i2cdelay();
                scl=0;
        }
        sda=1;//释放sda
}
uchar i2cread()//i2c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date,x;
        sda=1;//确保单片机已经释放sda
        for(x=0x01;x!=0;x<<=1)
        {
                scl=1;
                if(sda!=0)
                {
                        date=date|x;
                }
                i2cdelay();
                scl=0;
                i2cdelay();

        }
        sda=0;//以下为ack响应
        i2cdelay();
        scl=1;
        i2cdelay();
        scl=0;
        return date;
}
uchar eeread(uchar add)//eeprom读取一个字节,地址为add
{
        uchar date;
        i2cstart();//起始信号
        i2cwrite(0xa0);//选器件地址,写
        i2cwrite(add);//写eeprom要读的地址
        i2cstart();//起始信号
        i2cwrite(0xa1);//选器件地址,读
        date=i2cread();//读取
        i2cstop();//终止信号
        return date;
}
void eewrite(uchar add,uchar date)//eeprom地址add,写入一个字节date
{
        i2cstart();//起始
        i2cwrite(0xa0);//24c02器件地址,写
        i2cwrite(add);//要写入的地址
        i2cwrite(date);//要写入的数据
        i2cstop();//终止
        delay(10000);//延时,让字节写入
}
void display_led(uchar x,uchar y)//x表示数码管位,从左到右:0-3;y为要显示的数字
{
        P2=~(0x01<<x);
        P3=table[y];
        delay(10);
        P2=0xff;
        P3=0xff;//数码管消隐
}
void main()
{
        uchar x,a,b,c;
        delay(15000);
        eewrite(0x09,100);
        delay(10000);
        while(1)
        {

                x=0;
                x=eeread(0x09);
                a=x/100;
                b=x%100/10;
                c=x%10;
                display_led(0,a);
                display_led(1,b);
                display_led(2,c);
                eewrite(0x09,100);
                delay(1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