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

楼主(2016-03-11):
这是我根据别人的代码加以优化的,没有错误只是有警告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KAISHI_KEYSCAN?1
Program Size: data=34.0 xdata=0 code=701
creating hex file from "1"...
"1" - 0 Error(s), 1 Warning(s).,求大神指教怎么改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bit start_stop = P3^6;
sbit reset = P3^7;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key3 = P1^2;
sbit key4 = P1^3;
sbit key5 = P1^4;
sbit key6 = P1^5;
sbit key7 = P1^6;
sbit key8 = P1^7;
sbit state = P3^4;
sbit kaishi=P3^1;
uchar start_stop_flag = 0;
uchar key_flag = 0;
uchar reset_flag = 0;
uchar action = 0;
uchar kaishi_flag=0;//开始标志
uchar second = 20;//倒计时20秒
uchar timer0_count = 0;
uchar number = 0;
uchar number_display = 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数码管显示驱动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number,uchar second)
{
        uchar second_first,second_second;
        second_first = second / 10;
        second_second = second % 10;
        P2 = 0xfe;
        P0 = table[number];
        delay(2);
        P2 = 0xfd;
        P0 = 0x40;
        delay(2);
        P2 = 0xfb;
        P0 = table[second_first];
        delay(2);
        P2 = 0xf7;
        P0 = table[second_second];
        delay(2);
}
/*开始键扫描函数*/
void start_stop_keyscan()
{
        if(start_stop == 0)
        {
                delay(8);
                if((start_stop == 0)&&(!start_stop_flag))
                {
                        start_stop_flag = 1;
                        action  = 1;
                        TR0 = 1;
                        state = 0;
                }
        }
        else
        {
                start_stop_flag = 0;
        }
}
/*八位抢答键扫描函数*/
key_scan8()
{
        if(key1 == 0)
        {
                delay(8);
                if((key1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1;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2 == 0)
            {
                   delay(8);
                   if((key2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2;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3 == 0)
           {
                  delay(8);
                  if((key3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3;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4 == 0)
          {
                 delay(8);
                 if((key4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4;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5 == 0)
           {
              delay(8);
                  if((key5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5;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6 == 0)
           {
                  delay(8);
                  if((key6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6;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7 == 0)
          {
                  delay(8);
                  if((key7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7;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8 == 0)
          {
                  delay(8);
                  if((key8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8;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
            key_flag = 0;
                number  = 0;
        }

        if(number_display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复位键扫描函数*/
reset_keyscan()
{
        if(reset == 0)
        {
                delay(8);
                if((reset == 0)&&(!reset_flag))
                {        second=20;
                        reset_flag = 1;
                        number_display = 0;
                        state = 1;
                }
        }
        else
        {
                reset_flag = 0;
        }
}
/*主持人开始函数*/
kaishi_keyscan()
{
        if(kaishi == 0)
        {
                delay(8);
                if((kaishi == 0)&&(!kaishi_flag))
                {
                        kaishi_flag = 1;
                        number_display = 0;
                        state = 1;
                }
        }
        else
        {
                kaishi_flag = 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0;
        while(1)
        {
           while((kaishi == 0)&&(!kaishi_flag))
          {
              start_stop_keyscan();
                  reset_keyscan();
                  while(action)
                 {
                        while(!key_scan8())
                        {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if(second == 0)
                                {
                                        second = 20;
                                        break;
                                }
                        }
                                TR0 = 0;
                                second = 0;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action = 0;
                                break;
                }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timer0_count++;
        if(timer0_count == 20)
        {
                timer0_count = 0;
                second--;
                if(second == 0)
                {
                        TR0 = 0;
                        number_display = 0;
                        state = 1;
                        action = 0;
                }
        }
}

楼主:
没有错误,运行没啥大问题的,这样抢答器这样已经不错了,干嘛还要这么较真。

楼主:
//void kaishi_keyscan()这个函数没用到,不影响,注释了就不会有警告了,还有一个带返回值的函数没写返回值参数类型,不过也不影响,下面这个改好了,没有警告了。你看一下可以用吗,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bit start_stop = P3^6;
sbit reset = P3^7;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key3 = P1^2;
sbit key4 = P1^3;
sbit key5 = P1^4;
sbit key6 = P1^5;
sbit key7 = P1^6;
sbit key8 = P1^7;
sbit state = P3^4;
sbit kaishi=P3^1;
uchar start_stop_flag = 0;
uchar key_flag = 0;
uchar reset_flag = 0;
uchar action = 0;
uchar kaishi_flag=0;//????
uchar second = 20;//???20?
uchar timer0_count = 0;
uchar number = 0;
uchar number_display = 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display(uchar number,uchar second)
{
        uchar second_first,second_second;
        second_first = second / 10;
        second_second = second % 10;
        P2 = 0xfe;
        P0 = table[number];
        delay(2);
        P2 = 0xfd;
        P0 = 0x40;
        delay(2);
        P2 = 0xfb;
        P0 = table[second_first];
        delay(2);
        P2 = 0xf7;
        P0 = table[second_second];
        delay(2);
}
/*???????*/
void start_stop_keyscan()
{
        if(start_stop == 0)
        {
                delay(8);
                if((start_stop == 0)&&(!start_stop_flag))
                {
                        start_stop_flag = 1;
                        action  = 1;
                        TR0 = 1;
                        state = 0;
                }
        }
        else
        {
                start_stop_flag = 0;
        }
}
/*?????????*/
uchar key_scan8()
{
        if(key1 == 0)
        {
                delay(8);
                if((key1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1;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2 == 0)
            {
                   delay(8);
                   if((key2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2;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3 == 0)
           {
                  delay(8);
                  if((key3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3;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4 == 0)
          {
                 delay(8);
                 if((key4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4;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5 == 0)
           {
              delay(8);
                  if((key5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5;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6 == 0)
           {
                  delay(8);
                  if((key6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6;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7 == 0)
          {
                  delay(8);
                  if((key7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7;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if(key8 == 0)
          {
                  delay(8);
                  if((key8 == 0)&&(!key_flag))
                  {
                          key_flag = 1;
                          number  = 8;
                          number_display = number;
                  }
           }
        else
        {
            key_flag = 0;
                number  = 0;
        }

        if(number_display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void reset_keyscan()
{
        if(reset == 0)
        {
                delay(8);
                if((reset == 0)&&(!reset_flag))
                {        second=20;
                        reset_flag = 1;
                        number_display = 0;
                        state = 1;
                }
        }
        else
        {
                reset_flag = 0;
        }
}
/*???????*/
//void kaishi_keyscan()
//{
//        if(kaishi == 0)
//        {
//                delay(8);
//                if((kaishi == 0)&&(!kaishi_flag))
//                {
//                        kaishi_flag = 1;
//                        number_display = 0;
//                        state = 1;
//                }
//        }
//        else
//        {
//                kaishi_flag = 0;
//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0;
        while(1)
        {
           while((kaishi == 0)&&(!kaishi_flag))
          {
              start_stop_keyscan();
                  reset_keyscan();
                  while(action)
                 {
                        while(!key_scan8())
                        {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if(second == 0)
                                {
                                        second = 20;
                                        break;
                                }
                        }
                                TR0 = 0;
                                second = 0;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action = 0;
                                break;
                }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timer0_count++;
        if(timer0_count == 20)
        {
                timer0_count = 0;
                second--;
                if(second == 0)
                {
                        TR0 = 0;
                        number_display = 0;
                        state = 1;
                        action = 0;
                }
        }
}

楼主:
非常感谢撒,因为是要做考试设计还要焊接电路板,老师要求比较严格,亲,你给我改的我运行之后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我断开开关我的数码管依然还是倒计时

楼主:
不好意思啊,原来开始函数注掉了,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