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闪光灯电源设计

楼主:
(1)输入电压 3.0V~3.6V。
(2)连续输出模式输出电流可设定为 100、150、200mA 三档,最高输出电压不低于 10V,最低输出电压为 0V(输出短路)。
(3)在规定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范围内,输出电流相对误差小于 2%。(4)等效直流负载电阻过大时,输出电压限幅值不高于 10.5V 并报警。
(5)输出电流 200mA,输出电压 10V 时,效率不低于 80%。

程序pcb下载:

部分程序预览:
sbit SPI_SI2 =P2^1;  //SPI同步数据  输入
sbit SPI_SCL2=P2^0;  //SPI同步时钟  输出
sbit TLC5615_CS2=P3^7; //片选信号
void TLC5615_SetValue2(unsigned int dam);

void SPI_WriteByte2(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bdata dab; //dat是可位寻址的变量

sbit dab7=dab^7;
sbit dab6=dab^6;
sbit dab5=dab^5;
sbit dab4=dab^4;
sbit dab3=dab^3;
sbit dab2=dab^2;
sbit dab1=dab^1;
sbit dab0=dab^0; //取出dat的各个位

void TLC5615_SetValue2(unsigned int dam)
{
dam<<=2; //将10位的DA值移位到16位变量的第2位到第11位
TLC5615_CS2=0; //打开片选
SPI_WriteByte2(dam>>8); //写入高8位
SPI_WriteByte2(dam);        //写入低8位
TLC5615_CS2=1; //关闭片选
}
/******************************************************************
- 功能描述:IO模拟SPI,发送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SPI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x:要发送的字节
- 返回说明:无返回
- 注:很多情况下,SPI是需要有较高的速度的,此函数中不使用任何循环
       结构,如for(;;) while等等,并且使用了位寻址就是为了提高速度
******************************************************************/

void SPI_WriteByte2(unsigned char x2)
{
/*----这种使用循环与位运算的实现方式,速度要比直接用位寻址与顺序执行方式实现慢得多
   ----因为它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循环因子的递增、比较与位运算上了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
  {
   SPI_SI=x&(0x80>>i);
   SPI_SCL=0;
   SPI_SCL=1;
  }
----------------------------------*/

dab=x2;        //将x的值赋给可位寻址的变量dat,以便取出各个位

SPI_SI2=dab7; //取出第7个位,写到数据线上
SPI_SCL2=0;
SPI_SCL2=1;          //时钟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写入

SPI_SI2=dab6;
SPI_SCL2=0;
SPI_SCL2=1;

SPI_SI2=dab5;
SPI_SCL2=0;
SPI_SCL2=1;

SPI_SI2=dab4;
SPI_SCL2=0;
SPI_SCL2=1;

SPI_SI2=dab3;
SPI_SCL2=0;
SPI_SCL2=1;

SPI_SI2=dab2;
SPI_SCL2=0;
SPI_SCL2=1;

SPI_SI2=dab1;
SPI_SCL2=0;
SPI_SCL2=1;

SPI_SI2=dab0;
SPI_SCL2=0;
SPI_SCL2=1;
}

网友A(2016-07-09):
15年电子竞赛H题,关键楼主你的效率是多少,还有600mA?

网友B(2016-11-15):
你好,我下载不了可以给我发邮箱吗?1048973264@qq.com

网友C(2017-07-31):
有SDB628 的吗?

网友D(2019-02-09):
毕业设计题目是LED闪光灯电源,老师没给参数需求,所以现在只是找一些对应的资料,方便后面老师下发了资料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D:
有没有设计原理和一些计算数据

网友E(2019-04-11):
能发给我学习一下吗

网友F(2019-09-04):
为什么下载了pcb没有图呀?是空白的?

网友G:
下载的程序很好,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