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风扇问题!!超级难题...

楼主(2016-03-11):
最近课程设计在做个温控风扇 仿真显示没有问题 仿真的板用的是AT89C51 然后我们焊的板用的芯片是STC12C5A60S2 然后显示温度就不对了 一开始是应该显示温度和档位的 不过无论怎么调他都是显示 2- 5 我们也试过直接给温度为10 能正常显示 不过只要是涉及计算譬如让温度=b b是获取温度的高8位 就不行了还是显示2- 5 老师说要分频 然后分频了还是没有用 没有办法了跪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
要是程序没问题的话。重点查看 18B20 连接的R3对了没有,一般是4K7,有些还要去掉这个电阻才能正常工作 。

楼主:
我刚刚把仿真图上面电阻换成4K7 反而显示2- 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