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07数码管显示电压电路

楼主(2016-03-11):
一.各脚工能
1.辨认引脚:芯片的第一脚,是正放芯片,面对型号字符,然后,在芯片的左下方为第一脚。也可以把芯片的缺口朝左放置,左下角也就是第一脚了。许多厂家会在第一脚旁边打上一个小圆点作为标记。知道了第一脚之后,按照反时针方向去走,依次是第 2 至第 40 引脚。(1 脚与 40 脚遥遥相对)。
2.牢记关键点的电压:芯片第一脚是供电,正确电压是 DC5V 。第 36 脚是基准电压,正确数值需要用可调电阻调整成是 100mV,第 26 引脚是负电源引脚,正确电压数值是负的,在 -3V 至 -5V 都认为正常,但是不能是正电压,也不能是零电压。芯片第 31 引脚是信号输入引脚,可以输入 ±199.9mV 的电压。在一开始,可以把它接地,造成“0”信号输入,以方便测试。
3.注意芯片 27,28,29 引脚的元件数值,它们是 0.22uF/224,47K,0.47uF/474, 阻容网络,这三个元件属于芯片工作的积分网络,不能使用瓷片电容。芯片的 33 和 34 脚接的 104 电容也不能使用瓷片电容。推荐用聚丙烯(CBB)电容。
4.注意接地引脚:芯片的电源地是 21 脚,模拟地是 32 脚,信号地是 30 脚,基准地是 35 脚,通常使用情况下,这 4 个引脚都接地,在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应用中(例如测量电阻或者比例测量),30 脚或 35 脚就可能不接地而是按照需要接到其他电压上。-- 本文不讨论特殊要求应用,需要的可以参考IC的技术规范书。
5.负电压产生电路:负电压电源可以从电路外部直接使用 7905 等芯片来提供,但是这要求供电需要正负电源,设计可以利用电路来产生负电压来解决问题。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利用 ICL7660 或者 NE555 等电路来得到,这样需要增加硬件成本。我们用一只 NPN 三极管,两只电阻,一个电感来进行信号放大,把芯片 38 脚的振荡信号串接一个 20K -56K 的电阻连接到三极管“B”极,在三极管“C”极串接一个电阻(为了保护)和一个电感L(提高交流放大倍数,L的参数是2.2mh,用0.39mh做也行,主要是滤波),在正常工作时,三极管的“C”极电压为 2.4V - 2.8V 为最好。这样,在三极管的“C”极有放大的交流信号,把这个信号通过 2 只 4u7 电容和 2 支 1N4148 二极管,构成倍压整流电路,可以得到负电压供给 ICL7107 的 26 脚使用。这个电压,最好是在 -3.2V 到 -4.2V 之间,如果实际测试不对,可以调整三极管周边电阻或者更换其他放大倍数的三极管。
6.如果上面的所有连接和电压数值都是正常的,也没有“短路”或者“开路”故障,那么,电路就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了。利用一个电位器和指针万用表的电阻 X1 档,我们可以分别调整出 50mV,100mV,190 mV 三种电压来,把它们依次输入到 ICL7107 的第 31 脚,数码管应该对应分别显示 50.0,100.0,190.0 的数值,允许有 2 -3 个字的误差。如果差别太大,可以微调一下 36 脚的电压。
7.比例读数:把 31 脚与 36 脚短路,就是把基准电压作为信号输入到芯片的信号端,这时候,数码管显示的数值最好是 100.0 ,通常在 99.7 - 100.3 之间,越接近 100.0 越好。这个测试是看看芯片的比例读数转换情况,与基准电压具体是多少mV 无关,也无法在外部进行调整这个读数。如果差的太多,就需要更换芯片了。
8.ICL7107 也经常使用在 ±1.999V 量程,这时候,芯片 27,28,29 引脚的元件数值,更换为 0.22uF,470K,0.047uF 阻容网络,并且把 36 脚基准调整到 1.000V 就可以使用在±1.999V 量程了。
9.这种数字电压表头,被广泛应用在许多测量场合,它是进行模拟-数字转换的最基本,最简单而又最低价位的一个方法,是作为数字化测量的一种最基本的技能。
10.ICL7107输出的千位数、百位数、十位数、个位数这段驱动信号直接连接到四个共阳极LED数码管,其中千位数码管LED4之:“b”段和“c”段都由ICL7107的PIN19“bc4”驱动;“g段”由ICL7107的pin20极性显示端POL驱动,用来显示负号。
ICL7107引脚功能及主要电气参数:
V+和V-分别为电源的正极和负极,
au-gu,aT-gT,aH-gH:分别为个位、十位、百位笔画的驱动信号,依次接个位、十位、百位LED显示器的相应笔画电极。
Bck:千位笔画驱动信号。接千位LEO显示器的相应的笔画电极。 PM:液晶显示器背面公共电极的驱动端,简称背电极。

Oscl-OSc3 :时钟振荡器的引出端,外接阻容或石英晶体组成的振荡器。第38脚至第40脚电容量的选择是根据下列公式来决定: Fosl = 0.45/RC
COM :模拟信号公共端,简称“模拟地”,使 用时一般与输入信号的负端以及基准电压的负极相连。 TEST :测试端,该端经过500欧姆电阻接至逻辑电路的公共地,故也称“逻辑地”或“数字地”。 VREF+ VREF- :基准电压正负端。 CREF:外接基准电容端。
INT:27是一个积分电容器,必须选择温度系数小不致使积分器的输入电压产生漂移现象的元件 IN+和IN- :模拟量输入端,分别接输入信号的正端和负端。
AZ:积分器和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接自动调零电容CAz 。如果应用在200mV满刻度的场合是使用0.47μF,而2V满刻度是0.047μF。
BUF:缓冲放大器输出端,接积分电阻Rint。其输出级的无功电流( idling current )是100μA,而缓冲器与积分器能够供给20μA的驱动电流,从此脚接一个Rint至积分电容器,其值在满刻度200mV时选用47K,而2V满刻度则使用470K。 ICL7107主要参数: 电源电压
ICL7107 V+ to GND 6V 温度范围 0℃ to 70℃
ICL7107 V- to GND -9V 热电阻 PDIP封装 qJA(℃/W) 50 MQFP封装 80
模拟输入电压 V+ to V- 最大结温 150℃ 参考输入电压 V+ to V- 最高储存温度范围 -65℃ to 150℃ 时钟输入 GND to V+
其振荡周期Tc=2RCIn1.5=2.2RC 。

ICL7107电路图下载:

网友A(2019-06-18):
正好在设计这个东西,非常实用

网友B(2020-02-08):
参考一下。非常实用。

网友C(2020-05-23):
非常实用的电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