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星灯只能运行一次的程序如何修改

楼主(2016-03-11):
程序如下,好像这程序只能运行一次,也好像是运行一次要好久才会有下一次,求大神修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1 P1
uchar code PWM[8]={0,1,2,4,8,16,32,64};
uchar code sudu[16]={1,2,3,4,5,6,7,8,9,10,11,12,13,14,15,16};
uint u,j,k,count,temp;
void main()
{
                int i;

                 D1=0xFF;

                 while(1)
                 {
                         for(u=0;u<16;i++)
                         {
                          for(count=0;count<=sudu[2]; count++)
                          {
                                  temp=0x00;
                                  for(j=0;j<64; j++)
                                  {
                                   for(k=0;k<8;k++)
                                {
                                                if(PWM[k]==j)
                                                {
                                                        temp |= (1 << k);
                                                }
                                        }
                                        if(i<=7)
                                        {
                                                        D1 = ~((~temp) >> (7-i));
                                        }
                                        else
                                        {
                                                    D1 = ~((~temp) << (i-7));
                                        }
                                  }
                          }
                         }
                 }
        }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流星灯什么效果,不过上边这个函数,什么也没哟,我仿真了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流星灯什么效果,不过上边这个函数,什么也没哟,我仿真了一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1 P1
char code PWM[8]={0,1,2,4,8,16,32,64};
char code sudu[16]={1,2,3,4,5,6,7,8,9,10,11,12,13,14,15,16};
int u,j,k,count,temp;
void main()
{
                int i;

                 D1=0xFF;

                 while(1)
                 {
                         for(u=0;u<16;i++)
                         {
                          for(count=0;count<=sudu[2]; count++)
                          {
                                  temp=0x00;
                                  for(j=0;j<64; j++)
                                  {
                                   for(k=0;k<8;k++)
                                {
                                                if(PWM[k]==j)
                                                {
                                                        temp |= (1 << k);
                                                }
                                        }
                                        if(i<=7)
                                        {
                                                        D1 = ~((~temp) >> (7-i));
                                        }
                                        else
                                        {
                                                    D1 = ~((~temp) << (i-7));
                                        }
                                  }
                          }
                         }
                 }
        }
弄错了,是这个,上面那个uchar没改

楼主:
不是这的问题,我之前仿真改过这个位置了,不改也不能编译呀

网友A(2018-05-31):
共8个灯亮四个灯的怎么改

网友B(2018-08-13):
用char类型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