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个单片机程序的中断和计数初值

楼主(2016-03-11):
下面是一个51单片机的程序:中断和计数初值这看不懂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0;                           //外部中断次数
uchar num1=0;
uint Speed_dat=0;
uint Total_Dis=0;
uchar Beep_speed=40;
sbit KEY1=P3^5;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7;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include"LCD1602.H"
#include"AT24C02.H"
void keyscan()
{
        if(!KEY1)
        {
                delayms(5);
                if(!KEY1)
                {
                        if(Beep_speed<255)
                        Beep_speed++;
                        while(!KEY1);
                }
        }

        else if(!KEY2)
        {
                delayms(5);
                if(!KEY2)
                {
                        if(Beep_speed>0)
                        Beep_speed--;
                        while(!KEY2);
                }
        }

        else if(!KEY3)
        {
                delayms(5);
                if(!KEY3)
                {
                        Write_AT24C02_Byte(0,0);
                        Write_AT24C02_Byte(1,0);
                        Total_Dis=0;
                        dis_Mileage();
                        while(!KEY3);
                }
        }
}

void main()
{
        uchar dat=0;
        float M_dat=0.0;
        init_1602();
        Init_AT24C02();
        dat=Read_AT24C02_Random(0);
        Total_Dis=dat*256+Read_AT24C02_Random(1);
        dis_Mileage();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T0=1;
        TR0=1;
        IT0=1;         //边沿触发中断
        EX0=1;
        EA=1;
        while(1)
        {
                if(num1>99)
                {
                        num1=0;
                        M_dat+=(float)(Cur_Speed/3.60);                        //每0.1s走的米数
                }
                if(M_dat>1000.0)          //路程每增加100m储存一次
                {
                        M_dat-=1000.0;
                        Total_Dis+=1;
                        Write_AT24C02_Byte(0,Total_Dis/256);
                        Write_AT24C02_Byte(1,Total_Dis%256);
                        dis_Mileage();
                }
                display();
                keyscan();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num<500)
        num++;
        else
        Speed_dat=0;
        if(num1<100)
        num1++;
}

void ex_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Speed_dat=(500/num);
    num=0;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P2^7;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BEEP=P2^0;
sbit LED1=P1^2;
sbit LED2=P1^3;
uchar LCD1602_Table[]="0123456789";
//LCD1602显示标尺     //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DIS_TAB1[]={" Speed:---Km/h  "};
uchar code DIS_TAB2[]={"M:     Km---Km/h"};
uint sum_dat=0;
uchar Cur_Speed=0;
extern uint Speed_dat;
extern uint Total_Dis;
extern void delayms(uint xms);
void WRITE_LCD1602_DAT(uchar date)
{
        EN=0;
        RS=1;
        P0=date;
        EN=0;
        delayms(5);
        EN=1;
}
void WRITE_LCD1602_COM(uchar date)
{
        EN=0;
        RS=0;
        P0=date;
        EN=0;
        delayms(5);
        EN=1;
}
void init_1602()
{
         unsigned char i;
        RW=0;
        WRITE_LCD1602_COM(0x38);
        WRITE_LCD1602_COM(0x0c);
        WRITE_LCD1602_COM(0x06);
        WRITE_LCD1602_COM(0x01);
        WRITE_LCD1602_COM(0x80);
        for(i=0;i<16;i++)
        WRITE_LCD1602_DAT(DIS_TAB1[i]);
        WRITE_LCD1602_COM(0x80+0x40);
        for(i=0;i<16;i++)
        WRITE_LCD1602_DAT(DIS_TAB2[i]);
}

void display()
{
        static uint dat=0;
        static uchar i=0;
        if(i<6)
        {
                i++;
                sum_dat+=Speed_dat;
        }
        else
        {
                i=0;
                dat=sum_dat/10;
                sum_dat=0;
        }
        Cur_Speed=dat;
        WRITE_LCD1602_COM(0x80+7);
        if(dat/100>0)
        WRITE_LCD1602_DAT(LCD1602_Table[dat%1000/100]);
        else
        WRITE_LCD1602_DAT(' ');
        if(dat/10>0)
        WRITE_LCD1602_DAT(LCD1602_Table[dat%100/10]);
        else
        WRITE_LCD1602_DAT(' ');
        WRITE_LCD1602_DAT(LCD1602_Table[dat%10]);

        WRITE_LCD1602_COM(0x80+9+0x40);
        if(Beep_speed/100>0)
        WRITE_LCD1602_DAT(LCD1602_Table[Beep_speed%1000/100]);
        else
        WRITE_LCD1602_DAT(' ');
        if(Beep_speed/10>0)
        WRITE_LCD1602_DAT(LCD1602_Table[Beep_speed%100/10]);
        else
        WRITE_LCD1602_DAT(' ');
        WRITE_LCD1602_DAT(LCD1602_Table[Beep_speed%10]);

        if(dat>Beep_speed)
        {
                if(i<3)
                BEEP=0;
                else
                BEEP=1;
                LED1=0;
                LED2=1;
        }
        else
        {
                BEEP=1;
                LED1=1;
                LED2=0;
        }

}

void dis_Mileage()
{
        WRITE_LCD1602_COM(0x80+0x40+2);
        if(Total_Dis/1000>0)
        WRITE_LCD1602_DAT(LCD1602_Table[Total_Dis%10000/1000]);
        else
        WRITE_LCD1602_DAT(' ');
        if(Total_Dis/100>0)
        WRITE_LCD1602_DAT(LCD1602_Table[Total_Dis%1000/100]);
        else
        WRITE_LCD1602_DAT(' ');
        WRITE_LCD1602_DAT(LCD1602_Table[Total_Dis%100/10]);
        WRITE_LCD1602_DAT('.');
        WRITE_LCD1602_DAT(LCD1602_Table[Total_Dis%10]);
}

#include<intrins.h>
#define        AT24C02_OP_READ        0xa1                // AT24C02器件地址以及读取操作
#define        AT24C02_OP_WRITE 0xa0                // AT24C02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
//#define        AT24C02_MAX_ADDR 0xff                // AT24C02最大地址
//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0x7e,0xbd,0xdb,0x7e,0xdb,0xbd,0x7e,0xff};// 写入到AT24C02的数据串
sbit AT24C02_SDA=P1^1;
sbit AT24C02_SCL=P1^0;
//sbit AT24C02_WP=P3^3;           //写保护  “=0”读写  “=1” 只读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22;j>0;j--);
}
/*****************24C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_AT24C02()
{
         AT24C02_SDA=1;   //总线空闲时,因各设备都是集电极或漏极开路,上拉电阻使SDA和SCL线都保持高电平。
//        AT24C02_WP=1;
         AT24C02_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24C02起始信号子程序***********************/
void AT24C02_Start()

{
        AT24C02_SDA=1;
        _nop_();
        _nop_();
        AT24C02_SCL=1;
        _nop_();
        _nop_();
        AT24C02_S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T24C02_SCL=0;
}
/*****************24C02停止信号子程序***********************/
void AT24C02_Stop()
{
        AT24C02_SDA=0;
        _nop_();
        _nop_();
        AT24C02_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T24C02_SDA=1;
        _nop_();
        _nop_();
}
/*****************24C02应答子程序***********************/
void AT24C02_ACK()
{
        AT24C02_SDA=1;                        // 读取应答
        _nop_();
        _nop_();
        AT24C02_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T24C02_SDA);                //等待应答信号
        AT24C02_SCL=0;
        _nop_();
        _nop_();
}
/*****************读出24C02数据子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_AT24C02_DATA()
{
        unsigned char i,read_data;
        for(i=0;i<8;i++)
        {
                AT24C02_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read_data<<=1;                                                           //从高位到底位
                read_data|=(unsigned char)AT24C02_SDA;
                AT24C02_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
        return(read_data);
}
/*****************写入24C02数据子程序***********************/
void Write_AT24C02_DATA(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循环移入8个位
        {
                AT24C02_SDA=(bit)(write_data&0x80);
                _nop_();
                AT24C02_SCL=1;
                _nop_();
                _nop_();
                AT24C02_SCL=0;
                write_data<<=1;
        }
}

/*****************字节写入24C02数据子程序***********************/
void Write_AT24C02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 在指定地址addr处写入数据write_data
{
        AT24C02_Start();                                                //发起始命令
        Write_AT24C02_DATA(AT24C02_OP_WRITE);        //从机地址写命令
        AT24C02_ACK();
        Write_AT24C02_DATA(addr);                                 //发送AT24C02的字节地址
        AT24C02_ACK();
        Write_AT24C02_DATA(write_data);                          //发送数据到被寻址的存储单元
        AT24C02_ACK();
        AT24C02_Stop();                                                        //停止信号
        Delay_1ms(10);                                                        //延时等待AT24C02内部数据的擦写
}

unsigned char Read_AT24C02_Current()
// 在当前地址读取
{
        unsigned char read_data;
        AT24C02_Start();
        Write_AT24C02_DATA(AT24C02_OP_READ);
        AT24C02_ACK();
        read_data = Read_AT24C02_DATA();
        AT24C02_Stop();
        return 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Read_AT24C02_Random(unsigned char addr)
// 在指定地址读取
{
        AT24C02_Start();
        Write_AT24C02_DATA(AT24C02_OP_WRITE);
        AT24C02_ACK();
        Write_AT24C02_DATA(addr);
        AT24C02_ACK();
        return(Read_AT24C02_Current());
}

网友A(2017-04-03):
同学,你好啊,你看懂了没,求解释。跟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6-03-11):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看不懂,你需要再继续从基础学起。

简单地说如果不给定时器设定初值,他就从0开始计数,如果给 ...

那这个是测速,然后显示出速度与里程,但我看不出它的半径什么的设在哪里,能帮解释一下吗,中断那个我问了同学,了解了不少。

楼主:
简单地说如果不给定时器设定初值,他就从0开始计数,如果给他一个初值,就从初值基础上计数,定时器计数满后,会产生中断。定时/计数器计数到0FFFFH(16进制)也就是65536计满,(65536-1000)意思是从64536开始计数,再加1000个机器周期,计数器满,产生中断。至于(65536-1000)/256,就是将256的倍数装进定时器的高位寄存器,(65536-1000)%256,就是将256的余数装进定时器的低位寄存器,因为51单片机是8位的,所以低位只能计数到255,再加1便产生进位。进到高8位中。如果你手工计算好以后,将倍数和余数分别赋值给TH、TL也是一样。

楼主:
如果这个看不懂,你需要再继续从基础学起。

简单地说如果不给定时器设定初值,他就从0开始计数,如果给他一个初值,就从初值基础上计数,定时器计数满后,会产生中断。定时/计数器计数到0FFFFH(16进制)也就是65536计满,(65536-1000)意思是从64536开始计数,再加1000个机器周期,计数器满,产生中断。至于(65536-1000)/256,就是将256的倍数装进定时器的高位寄存器,(65536-1000)%256,就是将256的余数装进定时器的低位寄存器,因为51单片机是8位的,所以低位只能计数到255,再加1便产生进位。进到高8位中。如果你手工计算好以后,将倍数和余数分别赋值给TH、TL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