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受按键的数组元素个数要比按键个数多一个才正常?

楼主(2016-03-11):
开始是一样多的,显示会有问题,但是通过按键10直接跳出来就正常,后来数组元素多+了一个才正常了,但是想不通为什么要多加一个才正常,又不是字符串。按键返回值得那个函数就没贴了,包含在anjian.c里面。还有外部函数调用我怎么没反应,delay()、key()使用前声明了extern啊,编译也通过,下载到单片机里没反应。
#include<reg52.h>
#include "anjian.c"//按键检测函数key()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UM 4//等待按键个数为NUM
#define time 10000//按键抖动延时,大概90ms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str[NUM+1]={0};//按键字符数组,必须加1,否则会乱码!
void strkey()//按键值赋给str[]数组
{
        uchar i;
        for(i=0;i<NUM;i++)
        {
                str[i]=key();
                if(str[i]==10)//按键10表示确认
                {
                        break;
                }
                if(str[i]==11)//按键11表示取消,数组清零
                {
                        for(i=0;i<NUM;i++)
                                str[i]=0;
                        i=0;
                        str[i]=key();
                }
        }

}
void main()
{
        uchar a,x;
        strkey();
        while(1)
        {
                for(x=0;x<4;x++)//显示str[]数组元素到4个数码管
                {
                        a=str[x];
                        P3=table[a];
                        P2=(~(0x01<<x));
                        delay(200);
                        P2=0xff;
                }
                a=0;
        }

}

楼主:
硬件不对也可出现乱码啊

硬件没问题啊,上面有说,有按键10跳出break就正常,多加个数组元素的个数就可以正常了。

楼主:
问下,c语言的一个问题:返回指针的函数,这个指针指向的是这个函数的内部一个变量,这个函数完了,这个变量不是销毁了吗?那还返回那个指针有什么用?是不是那个变量要是全局或者静态局部啊?

楼主:
建议把其他函数贴一下,必须写NUM+1,是因为你数字按键一共按了四次,但是确认或删除你 for(i=0;i<NUM;i++)循环计数时算入在内了,也就是说你总共是按了5次,所以导致的。

楼主:
确认、删除这两个键还没处理好(暂时不管),确认按了还是会算按键10,我贴下按键检测

楼主:
anjian.c文件里就只有延时delay()+key()函数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ime 10000//按键抖动延时,大概90ms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uchar key()//按键检测程序,返回的是0-F的字符
{
        uchar x,temp,k,flag,temp2;
        flag=1;
        while(flag)
        {
        for(x=0;x<4;x++)
        {
                temp2=~(0x01<<x);//利用1左移后反转,即0左移
                P1=temp2;
                temp=P1;
                while(temp!=temp2)
                {
                        delay(time);
                        P1=temp2;
                        temp=P1;
                        while(temp!=temp2)
                        {
                                switch(temp)
                                {
                                        case 0xee:k=12;break;
                                        case 0xde:k=13;break;
                                        case 0xbe:k=14;break;
                                        case 0x7e:k=15;break;

                                        case 0xeD:k=8;break;
                                        case 0xDD:k=9;break;
                                        case 0xBD:k=10;break;
                                        case 0x7D:k=11;break;

                                        case 0xeB:k=4;break;
                                        case 0xDB:k=5;break;
                                        case 0xBB:k=6;break;
                                        case 0x7B:k=7;break;

                                        case 0xe7:k=0;break;
                                        case 0xD7:k=1;break;
                                        case 0xB7:k=2;break;
                                        case 0x77:k=3;break;
                                }
                                flag=0;
                                do
                                {
                                        P1=temp2;
                                        temp=P1;
                                        delay(time);
                                }
                                while(temp!=temp2);
                        }

                }

        }
        }
        return k;
}

按键检测key()没问题,我单独在一个main中试过了,才做成.c文件方便包含的

楼主:
打个比方:你十个按键键值分别是0-9,那么0-9就刚好是10个键值了;要看你是从那个数起的,1-10是10个,0-9也是10个!能明白不?

楼主:
小蜜蜂o
anjian.c文件里就只有延时delay()+key()函数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还有外部函数调用我怎么没反应,delay()、key()使用前声明了extern啊,编译也通过,下载到单片机里没反应。//////////没太看懂什么意思。你是说包含在anjian。c的文件不能被主函数调用吗?还是说可以调用,但不做反应。看了一下你上边的函数没什么问题,延时函数好像不是90ms,如果真是的话建议改小点,一般按键抖动在10-15ms之间,延时的话写20ms就可以,人正常按按键的时间在100ms-300ms,如果按得较快,延时90ms是会发生问题的。

楼主:
我之前没包含anjian.c文件,直接在使用前声明为extern函数,最后编译出来的程序好小,我那个包含文件跟.c同一个文件夹,但是,.c跟工程不是同一个文件夹,是不是这个问题?。然后试了另一种,就是包含那个文件,但是不声明为外部函数,这样就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你十个按键键值分别是0-9,那么0-9就刚好是10个键值了;要看你是从那个数起的,1-10是10个,0- ...

我是从str[0]开始赋值的啊,显示也是从它开始

楼主:
引用:
-------------------------------------------
小蜜蜂o 发表
我之前没包含anjian.c文件,直接在使用前声明为extern函数,最后编译出来的程序好小,我那个包含文件跟.c ...-------------------------------------------

我是这样理解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用extern去声明函数,而实际你没有进行函数声明(extern不是声明函数用的),在C语言中书中我只看到了extern可以用于声明变量,没有看到extern可以声明函数。于是我上网查了一下,是这样说的你细细理解一下这两句话,很绕口,:C语言外部函数 //
1、在定义函数时,若在函数首部的最左端加关键字extern,则表示此函数是外部调用,可被其他文件调用,函数首部可以为

Extern int fun(int a,int b);
C语言规定,声明函数和外部变量时(即外部声明)缺省是extern,可被其他文件见调用或使用。

2、在需要调用函数的文件中,用extern(缺省默认)对函数声明,表示该函数是在其他文件中定义的外部函数

注意:C语言没有局部函数!
照他的意思C语言中的函数全是全局函数,而你用extern声明,写不写没有关系因为extern是程序默认写上的,也就是说,问题关键不再extern,而在于没有声明函数。声明的话,你把key()函数声明写到anjian.h中在让主函数包含以下anjian.h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搞不明白这些 ABC 字母组合的意思,别人编写的就没出现 LZ 这样的问题 。同样是16个按键输入显示字符与数字,还是你的编写思路有误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搞不明白这些 ABC 字母组合的意思,别人编写的就没出现 LZ 这样的问题 。同样是16个按键输入显示字符与 ...

框架很简单啊,key()没问题,不用看。就是那个strkey()函数里的数组赋值那里,下面那两个if也可以不用看,那是额外的,/**/掉,main()里面就是把str【】数组前4个元素显示到数码管。

楼主:
就只知道{0xc0~0x8e}用于共阳数码管显示的,其它的英文还真没明白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