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控收音机(RDA5807程序)

楼主:
基于51的数控收音机(带时钟显示温度显示)程序经过测试可以用。

下面是主程序:
#include "iic.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24c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char data Display_FM[8];
extern uchar data Display_Vol[6];

sbit  K1 = P3^2;
sbit  K2 = P3^3;
sbit  K3 = P3^4;
sbit  K4 = P3^5;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unsigned char  RDA_reg_data[8] =
{
   0xd0,0x00,  // 02H
   0x00,0x00,  // 03H
   0x00,0x40,  // 04H
   0x90,0x80,  // 05H
};

char code reserve[3]_at_ 0x3b; //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void RDA5807_write_reg(void)
{
   uchar i;

   I2C_start(); //收音模块写入操作
   I2C_write_byte(0x20);
          for(i=0; i<8; i++)
   {
     I2C_write_byte(RDA_reg_data[i]);
   }

   I2C_stop();
}

void RDA5807_read_reg(uchar *reg_buf) //连续读寄存器子函数
{
        I2C_start();
        I2C_write_byte(0x21); //寄存器连续读操作
        reg_buf[0] = I2C_read_byte(0);
        reg_buf[1] = I2C_read_byte(0);
        reg_buf[2] = I2C_read_byte(0);
        reg_buf[3] = I2C_read_byte(1);
        I2C_stop();
}

void RDA5807_power(void) //模块上电初始化子函数
{
        Delay_ms(50);
        RDA_reg_data[0] = 0x00; //发送软件复位指令
        RDA_reg_data[1] = 0x02;
        RDA5807_write_reg();
        Delay_ms(10);
        RDA_reg_data[0] = 0xd0; //收音模块默认参数
        RDA_reg_data[1] = 0x01;
        a24c02_read();//读取保存的频率
        RDA_reg_data[3] += 0x10; //调谐启用
        RDA5807_write_reg();
}

void RDA5807_FM_seek(void) //功能描述:收音模块自动寻台模式
{
   uint chan;
   uchar  reg_data[4] = {0x00, 0x00, 0x00, 0x00};

        RDA_reg_data[3] &= ~(1 << 4); //调谐禁用 内部自动寻台使
        RDA_reg_data[0] |=  (1 << 0);      //SEEK位置        1
        RDA5807_write_reg();
        while(0 == (reg_data[0] & 0x40))  //等待 STC          标志置位
    {
                Delay_ms(20);

                RDA5807_read_reg(reg_data); //读取内部状态
        }
        chan = reg_data[0] & 0x03; //获取当前工作频点
        chan = reg_data[1] | (chan << 8);
        chan = chan << 6;
        RDA_reg_data[2] = (chan >> 8) & 0xff; //保存当前工作频点
        RDA_reg_data[3] = (chan & 0xff);
        a24c02_write();//保存当前频率
}

void  show_frequency(void) //频率显示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temp = (RDA_reg_data[2]*256)+(RDA_reg_data[3]&0xc0); //计算
        temp = temp>>6;
        frequency = (unsigned long)(100*temp+87000)/100;

        for(i=0; i<5; i++)
        Display_FM[i] = 0x00; //清显存单元

        Display_FM[0] = (frequency)/1000  ; //数据转换
        Display_FM[1] = (frequency%1000)/100;
        Display_FM[2] = (frequency%100)/10;
        Display_FM[3] = 0x2e;//小数点
        Display_FM[4] = (frequency%10);

         if( Display_FM[0] == 0)
        {
          Display_FM[0] =  Display_FM[1]+0x30;
          Display_FM[1] =  Display_FM[2]+0x30;
          Display_FM[2] =  Display_FM[3];
          Display_FM[3] =  Display_FM[4]+0x30;
          Display_FM[4] = 0x20;
        }
        else
        {
          Display_FM[0] += 0x30;
          Display_FM[1] += 0x30;
          Display_FM[2] += 0x30;
          Display_FM[4] += 0x30;
        }
}

void show_volume()//音量显示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RDA_reg_data[7] & 0x0f; //取音量值
        Display_Vol[3] = temp/10;
        Display_Vol[4] = temp%10;

        if(Display_Vol[3] == 0)// 如果高位为0

        {
         Display_Vol[3] = Display_Vol[4];  //低位显存内容进入高位显存
         Display_Vol[4] = 0x20;//低位不显示
        }
         else
          Display_Vol[4] += 0x30;
          Display_Vol[3] += 0x30;
}

void Set_Frq()        //按键设置
{
if(K1 == 0)
     {
       Delay_ms(20);
       if(K1 == 0)
       {
         RDA_reg_data[0] |= (1 << 1); //SEEK UP
                 RDA5807_FM_seek();
                   while(K1 == 0);
         }
     }
if(K2 == 0)
     {
       Delay_ms(20);
       if(K2 == 0)
       {
         RDA_reg_data[0] &= ~(1 << 1);  //SEEK DOWN
                  RDA5807_FM_seek();
         while(K2 == 0);
                }
     }
if(K3 == 0)
     {
       Delay_ms(20);
       if(K3 == 0)
                {
         if((RDA_reg_data[7] & 0x0f) < 0x0f)
         {
           RDA_reg_data[0] = 0xd0;
           RDA_reg_data[1] = 0x01;
           RDA_reg_data[3] &= ~(1 << 4);

           RDA_reg_data[7]++; //音量递增
                  RDA5807_write_reg();
                     while(K3 == 0);
                   }
       }
     }

if(K4 == 0)
     {
       Delay_ms(20);
       if(K4 == 0)
       {
         if((RDA_reg_data[7] & 0x0f) > 0x00)
         {
           RDA_reg_data[0] = 0xd0;
           RDA_reg_data[1] = 0x01;
           RDA_reg_data[3] &= ~(1 << 4);

           RDA_reg_data[7]--; //音量递减
                     RDA5807_write_reg();
           while(K4 == 0);
                   }
        }
     }
}

程序

网友A(2016-07-15):
正在学习单片机程序

网友B(2016-09-07):
最好有图片,看看效果

网友C:
我想学习收音机,实现儿时的梦想

网友C:
好喜欢收音机,曾经刻板一台

网友D(2017-04-25):
下载试试看看,是不是我的硬件坏了

网友D:
怎么接线的?shuoming

网友D:
怎么接线的,说明一下?

网友E(2017-10-06):
請問  QN8075能代用嗎

网友F(2019-05-09):
大哥有接线图吗?还有你这个RDA5807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多少个脚位的?

网友G(2020-07-08):
楼主,请问RDA5807_write_reg(void)函数的作用是啥?

网友H(2023-10-18):
不知道有电路图吗?

网友I:
感谢分享,保存研究

网友J(2025-11-06):
程序看上去,清晰易懂。

网友K:
没有5110,用OLED学习

网友L:
没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