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按键设定ds18b20上下限温度值并用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6-03-11):
为什么按设定键进入温度上下限显示函数之后,只有一个数码管显示,另一个数码管不亮

void H_temp_display()   //上限温度显示函数
{
     uchar t1,t2;
  t1=H_temp/10;
  display(0,t1);
  t2=H_temp%10;
  display(1,t2);
}
void L_temp_display()   //下限温度显示函数
{
     uchar t1,t2;
  t1=L_temp/10;
  display(0,t1);
  delay(50);
  t2=L_temp%10;
  display(1,t2);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1(uint dat)
{
    uchar t1,t2;
t1=dat/10;
t2=dat%1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0xbf;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elay_18B20(2000);
DataPort=smg_du[t1];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_18B20(20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0x7f;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elay_18B20(2000);
DataPort=smg_du[t2];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_18B20(20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楼主:
因为程序设置了只能显示一个数码管

楼主:
为什么要清空段和位数据而第二个却没清空?

楼主:
void display(uchar i,uchar dat)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smg_we[i];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elay_18B20(500);

           DataPort=smg_du[dat];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_18B20(5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这是数码管函数,之前发错了

楼主:
DataPort=smg_du[t2];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你把赋值语句和锁存语句换个位试试------把所有的这两个语句
还有这二次的清空不要,这三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楼主:
上下限温显函数调用了两次display函数,它只显示最后一次那个数码管。
你的display就只显示一位数码管,应该是延时太久了,慢慢调下。还有display函数固定显两位,一个段参数就好了~^~

楼主:
固定显示两位?静态显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