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软件延时改成定时中断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6-03-11):
想把以下的程序改成用定时器方法延时可是6一直不可以求大神解答
原程序
不知那里出问题了,灯和数码管一直亮第一个
void led1()
{

        unsigned int i;

        led=0xfe;

        P0=table[i];

        Delay10ms(50);

        while(1)

        {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P0=table[i+1];

                        Delay10ms(50);

                }

                for(i=7;i>0;i--)

                {

                        led=_cror_(led,1);

                        P0=table[i-1];

                        Delay10ms(50);

                }

        }

}
改成了
void led1()

{

        unsigned int i;

        EA=1;

        TMOD=0x01;

        ET0=1;

        TR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led=0xfe;

        P0=table[i];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nt i;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10)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P0=table[i+1];

                }

                if(tt==20)

                for(i=7;i>0;i--)

                {        tt=0;

                        led=_cror_(led,1);

                        P0=table[i-1];

                }

        }

楼主:
换的程序大概知道为什么错了,还是不理解定时延时的写法,程序的注意目的是完成八个0.5秒的流水灯的左右位移再加上数码管对应数字切换,求大神帮忙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