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C语言编程 在1602什上面显示电池电量 比如电量百分之多少

楼主(2016-03-11):
怎样用C语言编程 在1602什上面显示电池电量  比如电量百分之多少   求解

网友A(2016-06-14):
同求啊,现在遇到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B(2019-11-23):
你找到方法了吗?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C:
所谓电量显示,实际上是电压显示,只不过是换算充满到放空的百分比显示而已。

网友B:
可以将测量锂电池的满电电压和放空电压测量出来,算平均值,存入数组,按照相对应的电压值输出相对应的电量百分比

网友D:
关键部分就是电池电压的采集。电池在使用的过程中的变化就是从高到低电压的变化。
有些51单片机有ADC功能,如果没有就需要使用其他的adc芯片。所谓ADC就是模拟量转换为数据量。通过采集电池的电压值来进行计算很容易就可以完成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adc一般都会有采集的范围。如果你要采集的电池的电压大于采集的范围,就会出现问题,轻侧采集数据出错,重侧烧坏芯片。解决方法就是可以通过硬件对采集的电压进行分压处理,把采集的电压范围控制在采集的范围内。
显示百分比,只是计算的问题。需要知道电池的满电压是多少。一般电池满电压为3.7V,采集当前电压除以满电压乘以100 就是当前的电压所占百分比。

网友E:
用ADC(pcf8591等芯片)将电压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再让他显示到1602上,使用此芯片应当注意看好他的基准电压,一般芯片的基准电压为5v,一般需要对测量源用运算放大器进行增益或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