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按键控制流水灯切换程序

楼主(2016-03-11):
有四种流水模式,想通过四个按钮分别控制,并使用外部打断来立即切换程序,怎么都写不了,每次都是要通过按复位再安按钮来切换程序,用了switch语句还是不行,求大神解答,电路图的按键位置错了,本来想法是用外部打断k1切换程序,按一下是流水灯加数码管闪动,再按一次立即切换呼吸灯,在按一下立即切换拖尾灯,现在就想换个立即切换的,分别定义k1,k2,k3按一下就立即切换,我写的程序不能立即切换,求大神解答一下,谢谢啦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1

uchar abit=16;
uchar atimer0_n;
uchar code abit8[9]={1,2,4,8,16,32,64,128,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char nn;
char a,b,c,d,e,f,g,h;

sbit k1=P2^3;
sbit k2=P2^2;
sbit k3=P2^1;

void led1();
void led2();
void led3();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void delay(int x)
{  int i;
         for(i=x;i>0;i--);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main()
{while(1)
        {
        if(k1==0)led1();
        if(k2==0)led2();
        if(k3==0)led3();
        }
}
void led1()
{
        unsigned int i;
        led=0xfe;
        P0=table[i];
        Delay10ms(50);
        while(1)
        {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P0=table[i+1];
                        Delay10ms(50);
                }
                for(i=7;i>0;i--)
                {
                        led=_cror_(led,1);
                        P0=table[i-1];
                        Delay10ms(50);
                }
        }
}
void led2()
{
        int x,cycle=370;
        while(1)
        {
          for(x=0x00;x<cycle;x++)
          {
                  P1=0;
                delay(x-50);
                P1=0xff;
                delay(cycle-x);
          }

          for(x=cycle;x>0;x--)
          {
                  P1=0;
                delay(x-50);
                P1=0xff;
                delay(cycle-x);
          }

        }
}

void led3()
{        TMOD = 0x11;
        TL0 = 0x00;                //2.5ms
        TH0 = 0xF7;
        TF0 = 0;
        TR0 = 1;
        EA=1;ET0=1;
        while(1)
        {
         a=abit;
         if(a>7||a<0)
                a=8;
         b=abit-1;
         if(b>7||b<0)
                 b=8;
         c=abit-2;
         if(c>7||c<0)
                 c=8;
                 d=abit-3;
         if(d>7||d<0)
                 d=8;
                         e=abit-4;
         if(e>7||e<0)
                 e=8;
                         f=abit-5;
         if(f>7||f<0)
                 f=8;
                         g=abit-6;
         if(g>7||g<0)
                 g=8;
                         h=abit-7;
         if(h>7||h<0)
                 h=8;

        atimer0_n++;
        if(atimer0_n==520)
        atimer0_n=0;
        if(atimer0_n<5)
                P1=0xff-abit8[a];
        if(atimer0_n<40)
                P1=0xff-abit8[b];
        if(atimer0_n<150)
                P1=0xff-abit8[c];
        if(atimer0_n<255)
                P1=0xff-abit8[d];
        if(atimer0_n<300)
                P1=0xff-abit8[e];
        if(atimer0_n<380)
                P1=0xff-abit8[f];
        if(atimer0_n<460)
                P1=0xff-abit8[g];
        if(atimer0_n<520)
                P1=0xff-abit8[h];

        }
}

atimer0 () interrupt 1
{
        TL0 = 0x00;                //50ms
        TH0 = 0x4C;
        nn++;
        if(nn==1)
        {
                nn=0;abit--;
                 if(abit==0)
                 abit=32;
        }

}

就是这几个程序,现在先把第一个流水灯的延时换成定时器延时,怎么改想立即切换

楼主:
子函数void led1();
void led2();
void led3();里有while(1)语句出不来---死循环。
要想用中断的话只有两个外部中断,不用中断也可以实现的。设置四个标记变量代表四个按键的情况,再扫描显示OK!!

楼主:
楼上教你了,每一个子程序的while(1)出不来,你的主函数只执行了void led1();。后面的都执行不到

楼主:
在循环体里加如按键条件   先back  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