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有问题,P00=0的时候进不去

楼主(2016-03-11):
        #include<AT89x51.H>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6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7           //接驱动模块ENB

        sbit P00=P0^0;

        sbit P10=P1^0;          //循迹口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define Left_moto_go      {P3_4=0,P3_5=1;} //P3_4 P3_5 接IN1  IN2    当 P3_4=0,P3_5=1; 时左电机前进
        #define Left_moto_back    {P3_4=1,P3_5=1;} //P3_4 P3_5 接IN1  IN2    当 P3_4=1,P3_5=0; 时左电机后退
        #define Right_moto_go     {P3_6=0,P3_7=1;} //P3_6 P3_7 接IN1  IN2         当 P3_6=0,P3_7=1; 时右电机前转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3_6=1,P3_7=1;} //P3_6 P3_7 接IN1  IN2         当 P3_6=1,P3_7=0; 时右电机后退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int i;

/************************************************************************/
     void  run(void)        //前进函数
{
     push_val_left  =10;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5;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Left_moto_pwm=1;
        else
               Left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10)
        pwm_val_left=0;
   }
   else  Left_moto_pwm=0;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Right_moto_pwm=1;
        else
               Right_moto_pwm=0;
        if(pwm_val_right>=10)
        pwm_val_right=0;
   }
   else    Right_moto_pwm=0;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8;          //1Ms定时
         TL0=0X30;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void xiong() interrupt 3
{
  if(P10==0&&P11==0&&P12==1&&P13==0&&P14==0)  //小车直线快走  定时0.002ms
           {
            push_val_left  =6;
            push_val_right =6;
            TH1=0XFF;
            TL1=0xFe;
            Left_moto_go;
                Right_moto_go;
         }

  if(P10==0&&P11==0&&P12==0&&P13==1&&P14==0)                          //小车右转小                定时0.005ms
   {
               push_val_left  =5;
            push_val_right =4;
            TH1=0XFF;
            TL1=0Xfb;
            Left_moto_go;
                Right_moto_back;
   }
     if(P10==0&&P11==0&&P12==0&&P13==0&&P14==1)                          //小车右转大                定时0.005ms
   {
               push_val_left  =6;
            push_val_right =3;
            TH1=0XFF;
            TL1=0Xfb;
            Left_moto_go;
                Right_moto_back;
   }

    if(P10==0&&P11==1&&P12==0&&P13==0&&P14==0)                  //小车左转小                        定时0.005ms
       {
            push_val_left  =4;
            push_val_right =5;
        TH1=0XFF;
        TL1=0XFb;
        Right_moto_go;
            Left_moto_back;
              }
                   if(P10==1&&P11==0&&P12==0&&P13==0&&P14==0)                  //小车左转大                        定时0.005ms
       {
            push_val_left  =3;
            push_val_right =6;
        TH1=0XFF;
        TL1=0XFb;
        Right_moto_go;
            Left_moto_back;
              }
         if(P11==1&&P12==1&&P13==1&&i==1)
                 {
                          push_val_left  =0;
                             push_val_right =8;
                          TH1=0XFc;
                      TL1=0X30;
                      Right_moto_go;
                          Left_moto_back;
                          i++;
                }
         if(P11==1&&P12==1&&P13==1&&i==2)
                 {
                          push_val_left  =8;
                             push_val_right =0;
                          TH1=0XFc;
                      TL1=0X30;
                      Right_moto_back;
                          Left_moto_go;
                          i++;
                }
         if(P11==1&&P12==1&&P13==1&&i==3)
         {                                                                                    //全部检测到黑线时 车停
                  TH1=0XFF;
              TL1=0Xfb;
          Right_moto_back;
              Left_moto_back;
                  i==3;
          }
            if(P00==0)
           {
            push_val_left  =8;
            push_val_right =8;
            TH1=0XFF;
            TL1=0x30;
            Left_moto_go;
                Right_moto_go;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H0= 0XF8;                  //1ms定时
        TL0= 0X30;
        TR0= 1;
        ET0= 1;
        TH1=0XFF;
        TL1=0Xfb;
        TR1=1;
        ET1=1;
        EA =1;
    P00=0;

        while(1)                                                        /*无限循环*/
        {                                          // P10=0;P11=0;P12=1;P13=0;P14=0;
        if(P10==0&&P11==0&&P12==1&&P13==0&&P14==0)                           // 小车直走           定时0.002ms
         {
         TH1=0XFF;                  //定时0.01ms
         TL1=0xFe;
         TR1=1;
         }
        if(P10==0&&P11==0&&P12==0&&P13==1&&P14==0)                  //小车右转                定时0.005ms
  {
   TH1=0XFF;
   TL1=0Xfb;
   TR1=1;
  }
          if(P10==0&&P11==0&&P12==0&&P13==0&&P14==1)                  //小车右转                定时0.005ms
  {
   TH1=0XFF;
   TL1=0Xfb;
   TR1=1;
  }
          if(P10==0&&P11==1&&P12==0&&P13==0&&P14==0)                  //小车左转                定时0.005ms
  {
   TH1=0XFF;
   TL1=0XFb;
   TR1=1;
  }
            if(P10==1&&P11==0&&P12==0&&P13==0&&P14==0)                  //小车左转                定时0.005ms
  {
   TH1=0XFF;
   TL1=0XFb;
   TR1=1;
  }
    if(P11==1&&P12==1&&P13==1&&i==1)                  //十字左转
                {
                        TH1=0XFc;
                        TL1=0X30;
                        TR1=1;
                }
   if(P11==1&&P12==1&&P13==1&&i==2)                   //十字右转
                {
                        TH1=0XFc;
                        TL1=0X30;
                        TR1=1;
                }
    if(P11==1&&P12==1&&P13==1&&i==3)                           //全部检测到黑线时 车停
          {
           TH1=0XFF;
       TL1=0Xfb;
       TR1=1;
          }
           if(P00==0)
           {
             TH1=0XFF;                  //定时1s
                 TL1=0x30;
                 TR1=1;
           }
}
}

楼主: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
是不是你没有锁定P00=0啊,也就是你在主循环中P00=0;把定时器设置成定时1秒,一秒的时间太长了,在这个时间内,有其他情况发生,比如十字左转发生,把定时器的设置的时间又改了,因为51的话是定时器的时间改了以后就用新值重新定时的,还有,或者在定时过程中,P00是等于0,一秒后,当进入中断了,P00不等于0了,相当于在中断中P00==0的if不能执行直接被跳过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在定时器中设置一个标志位,未进中断前,标志为为0,进入中断后设为1,并且关闭定时器。在主循环中用if(P00==0){TH=XX,TL=XX;TR=1;XX;while(flag标志位==0);一秒时间到执行函数xx;xx;flag=0清零}下一个IF},另外,没有仔细看程序,回答的可能不到点子上,如果有误请原谅,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