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和AVR谁更有优势?

楼主(2016-03-12):
请教前辈们:
51和AVR单片机从*入门难易程度、*资源丰富程度、*稳定可靠性、*破解难易、*性价比等作为比较,谁更有优势?
谢谢!

网友A:
AVR单片机入门还是太难了对没有单片机基础的新手而言

网友B:
Avr单片机的资源比51单片机的资源要多,还是学习AVR吧。

网友C(2016-10-23):
avr好一些

网友D(2017-10-18):
觉得是STC好,洞洞板焊过STC的和AVR的,AVR的老死机,STC的从不死机,坚决用STC,STC的型号STC15W48KS4,三路RS232,其中2路读2个表头CB920,一路热敏打印机。1路RS485接组态王;LCD12864;1302时间。TINY系统,都没接EMI滤波器都不死,真的服。

网友E:
Avr单片机的资源比51单片机的资源要多

网友F:
avr别学,向下STC,向上STM32。独立的系统,有点难度。

网友G(2018-09-25):
初学51然后转 AVR

网友H:
AVR更好用

网友I:
avr运行稳定一点但价格贵,而51价格便宜一点

网友J:
还是觉得AVR更好更稳定,功耗也更低。但价格更贵了,性价比貌似不高。

网友K(2020-12-01):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51根本没有可比性

网友L:
都20年了还说AVR资源比51多,难道你还在用2000年的ATmel的51?现在的51资源比AVR多多了;

网友L:
建议学51,现在51核的单片机越来越多了,AVR只一家厂家生产,而51生产商多得都数不过来,光新唐的003片子每一月都是1KKK级出货量;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热敏打印怎么整的,,我这怎么不出字呢

网友O(2021-01-07):
我要ATmega 128L实现双串口通信,几行字符串从UART0进去,UART1送出来。有哪位大侠有做过

网友P(2021-02-06):
那种单片机的资源和教程多一些呢

网友Q:
各位大师你们好! 请问 BASCOM-AVR软件是哪里买的?本人想学用这个软件并想参与进来向你们学习。

网友R:
当然是AVR单片机

网友S:
    这个因人而异吧,比如我比较喜欢51,因为它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适合初学者,而且网上的资料很丰富,性价比高。
    AVR运行更稳定,功耗更低,但是比较贵而且比较难搞懂,不适合初学者。
    我建议先玩51,再玩STM32(这个比较适合老手,功能与比AVR强大)或AVR。
    本人新手,不喜勿喷。

网友T:
STC 出的51,很多很强的,看你选型

网友U(2021-03-08):
AVR+CVAVR,大部分应用都比较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