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元素个数问题

楼主(2016-03-12):
看到一个程序中有这样一句:
uchar sendArry[18]=":04050001FF00F700";
数组是18,为什么只有17个数据?

网友A:
他还包含字符串结束符‘\0’

网友B:
声明阶段生命的是一个字符串数组,如果对每个元素都进行一一赋值那么可以有18个字符,但是如果采取这样的赋值方式,那么系统认为其为字符串,最后一位必须为\0作为字符串结束标志。

楼主:
           uchar sendArry[18]=":04050001FF00F700";
        sendArry[15]=0x0D;
        sendArry[16]=0x0A;

MODBUS ASCII 协议

网友C:
c需要中,字符串数组包含有结束标志,占一个元素的长度

网友D:
在定义一个数组时,数组方框里面的数需要在数组元素个数的基础上加一。也可以不在方框内家数字,但是不建议那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