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个74HC595设计16X16LED点阵屏驱动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6-03-12):
仿真已经搞好了,就是不知道驱动电路怎么设计,具体是用什么三极管和多大的电阻,越具体越好。行驱动:???列驱动:???

网友A:
可以从源程序那里绘制电路图,也可以根据电路图编写源程序,你说仿真搞好了又何须问电路图怎么设计。

网友B:
找个开发板的资料查

网友C:
求发个程序和原理图参考参考

网友D(2016-05-13):
楼主来个仿真图看看

网友E(2016-12-25):
求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