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级跨进程内存读取

楼主(2016-03-12):
头文件1:
/***************************************************************************************
* AUTHOR :
* DATE   : 2016
* MODULE : struct.h
*
* Command:
*   驱动的头文件
*
* Description:
*   定义一些常量,避免重复劳动; 您可以在此添加需要的函数/结构体
*
****************************************************************************************
Copyright (C) 2009 .
****************************************************************************************/
#pragma once
#include <ntddk.h>
typedef long LONG;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P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PBYTE;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PDWORD;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PWORD;
typedef void  *HMODULE;
typedef long NTSTATUS, *PNTSTATUS;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DWORD * PD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_PTR;
typedef ULONG *PULONG;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void *PVOID;
typedef BYTE BOOLEAN;
#define SEC_IMAGE    0x01000000
//----------------------------------------------------
//  PEB

#pragma pack(4)
typedef struct _PEB_LDR_DATA
{
ULONG Length;
BOOLEAN Initialized;
PVOID SsHandle;
LIST_ENTRY InLoadOrderModuleList;
LIST_ENTRY InMemoryOrderModuleList;
LIST_ENTRY InInitializationOrderModuleList;
} PEB_LDR_DATA, *PPEB_LDR_DATA;
#pragma pack()
typedef struct _PEB_ORIG {
    BYTE Reserved1[2];
    BYTE BeingDebugged;
    BYTE Reserved2[229];
    PVOID Reserved3[59];
    ULONG SessionId;
} PEB_ORIG, *PPEB_ORIG;
typedef void (*PPEBLOCKROUTINE)(PVOID PebLock);
struct _PEB_FREE_BLOCK {
struct _PEB_FREE_BLOCK *Next;
ULONG Size;
};
typedef struct _PEB_FREE_BLOCK PEB_FREE_BLOCK;
typedef struct _PEB_FREE_BLOCK *PPEB_FREE_BLOCK;
typedef struct _RTL_DRIVE_LETTER_CURDIR {
USHORT Flags;
USHORT Length;
ULONG TimeStamp;
UNICODE_STRING DosPath;
} RTL_DRIVE_LETTER_CURDIR, *PRTL_DRIVE_LETTER_CURDIR;
typedef struct _RTL_USER_PROCESS_PARAMETERS {
ULONG MaximumLength;
ULONG Length;
ULONG Flags;
ULONG DebugFlags;
PVOID ConsoleHandle;
ULONG ConsoleFlags;
HANDLE StdInputHandle;
HANDLE StdOutputHandle;
HANDLE StdErrorHandle;
UNICODE_STRING CurrentDirectoryPath;
HANDLE CurrentDirectoryHandle;
UNICODE_STRING DllPath;
UNICODE_STRING ImagePathName;
UNICODE_STRING CommandLine;
PVOID Environment;
ULONG StartingPositionLeft;
ULONG StartingPositionTop;
ULONG Width;
ULONG Height;
ULONG CharWidth;
ULONG CharHeight;
ULONG ConsoleTextAttributes;
ULONG WindowFlags;
ULONG ShowWindowFlags;
UNICODE_STRING WindowTitle;
UNICODE_STRING DesktopName;
UNICODE_STRING ShellInfo;
UNICODE_STRING RuntimeData;
RTL_DRIVE_LETTER_CURDIR DLCurrentDirectory[0x20];
} RTL_USER_PROCESS_PARAMETERS, *PRTL_USER_PROCESS_PARAMETERS;
typedef struct _PEB {
BOOLEAN InheritedAddressSpace;
BOOLEAN ReadImageFileExecOptions;
BOOLEAN BeingDebugged;
BOOLEAN Spare;
HANDLE Mutant;
PVOID ImageBaseAddress;
PPEB_LDR_DATA LoaderData;
PRTL_USER_PROCESS_PARAMETERS ProcessParameters;
PVOID SubSystemData;
PVOID ProcessHeap;
PVOID FastPebLock;
PPEBLOCKROUTINE FastPebLockRoutine;
PPEBLOCKROUTINE FastPebUnlockRoutine;
ULONG EnvironmentUpdateCount;
PVOID *KernelCallbackTable;
PVOID EventLogSection;
PVOID EventLog;
PPEB_FREE_BLOCK FreeList;
ULONG TlsExpansionCounter;
PVOID TlsBitmap;
ULONG TlsBitmapBits[0x2];
PVOID ReadOnlySharedMemoryBase;
PVOID ReadOnlySharedMemoryHeap;
PVOID *ReadOnlyStaticServerData;
PVOID AnsiCodePageData;
PVOID OemCodePageData;
PVOID UnicodeCaseTableData;
ULONG NumberOfProcessors;
ULONG NtGlobalFlag;
BYTE Spare2[0x4];
LARGE_INTEGER CriticalSectionTimeout;
ULONG HeapSegmentReserve;
ULONG HeapSegmentCommit;
ULONG HeapDeCommitTotalFreeThreshold;
ULONG HeapDeCommitFreeBlockThreshold;
ULONG NumberOfHeaps;
ULONG MaximumNumberOfHeaps;
PVOID **ProcessHeaps;
PVOID GdiSharedHandleTable;
PVOID ProcessStarterHelper;
PVOID GdiDCAttributeList;
PVOID LoaderLock;
ULONG OSMajorVersion;
ULONG OSMinorVersion;
ULONG OSBuildNumber;
ULONG OSPlatformId;
ULONG ImageSubSystem;
ULONG ImageSubSystemMajorVersion;
ULONG ImageSubSystemMinorVersion;
ULONG GdiHandleBuffer[0x22];
ULONG PostProcessInitRoutine;
ULONG TlsExpansionBitmap;
BYTE TlsExpansionBitmapBits[0x80];
ULONG SessionId;
} PEB, *PPEB;
typedef struct _SYSTEM_PROCESS_INFORMATION {
    ULONG NextEntryOffset;
    ULONG NumberOfThreads;
    LARGE_INTEGER SpareLi1;
    LARGE_INTEGER SpareLi2;
    LARGE_INTEGER SpareLi3;
    LARGE_INTEGER CreateTime;
    LARGE_INTEGER UserTime;
    LARGE_INTEGER KernelTime;
    UNICODE_STRING ImageName;
    KPRIORITY BasePriority;
    HANDLE UniqueProcessId;
    HANDLE InheritedFromUniqueProcessId;
    ULONG HandleCount;
    ULONG SpareUl2;
    ULONG SpareUl3;
    ULONG PeakVirtualSize;
    ULONG VirtualSize;
    ULONG PageFaultCount;
    ULONG PeakWorkingSetSize;
    ULONG WorkingSetSize;
    ULONG QuotaPeakPagedPoolUsage;
    ULONG QuotaPagedPoolUsage;
    ULONG QuotaPeakNonPagedPoolUsage;
    ULONG QuotaNonPagedPoolUsage;
    ULONG PagefileUsage;
    ULONG PeakPagefileUsage;
    ULONG PrivatePageCount;
} SYSTEM_PROCESS_INFORMATION, *PSYSTEM_PROCESS_INFORMATION;
typedef struct _SYSTEM_THREAD_INFORMATION {
    LARGE_INTEGER KernelTime;
    LARGE_INTEGER UserTime;
    LARGE_INTEGER CreateTime;
    ULONG WaitTime;
    PVOID StartAddress;
    CLIENT_ID ClientId;
    KPRIORITY Priority;
    LONG BasePriority;
    ULONG ContextSwitches;
    ULONG ThreadState;
    ULONG WaitReason;
} SYSTEM_THREAD_INFORMATION, *PSYSTEM_THREAD_INFORMATION;
struct _SYSTEM_THREADS
{
LARGE_INTEGER  KernelTime;
LARGE_INTEGER  UserTime;
LARGE_INTEGER  CreateTime;
ULONG    WaitTime;
PVOID    StartAddress;
CLIENT_ID   ClientIs;
KPRIORITY   Priority;
KPRIORITY   BasePriority;
ULONG    ContextSwitchCount;
ULONG    ThreadState;
KWAIT_REASON  WaitReason;
};
struct _SYSTEM_PROCESSES
{
ULONG    NextEntryDelta;
ULONG    ThreadCount;
ULONG    Reserved[6];
LARGE_INTEGER  CreateTime;
LARGE_INTEGER  UserTime;
LARGE_INTEGER  KernelTime;
UNICODE_STRING  ProcessName;
KPRIORITY   BasePriority;
ULONG    ProcessId;
ULONG    InheritedFromProcessId;
ULONG    HandleCount;
ULONG    Reserved2[2];
VM_COUNTERS   VmCounters;
IO_COUNTERS   IoCounters; //windows 2000 only
struct _SYSTEM_THREADS Threads[1];
};
typedef struct _HANDLE_TABLE_ENTRY_INFO
{
    ULONG AuditMask;
} HANDLE_TABLE_ENTRY_INFO, *PHANDLE_TABLE_ENTRY_INFO;
typedef struct _HANDLE_TABLE_ENTRY
{
    union
    {
        PVOID Object;
        ULONG_PTR ObAttributes;
        PHANDLE_TABLE_ENTRY_INFO InfoTable;
        ULONG_PTR Value;
    };
    union
    {
        ULONG GrantedAccess;
        struct
        {
            USHORT GrantedAccessIndex;
            USHORT CreatorBackTraceIndex;
        };
        LONG NextFreeTableEntry;
    };
} HANDLE_TABLE_ENTRY, *PHANDLE_TABLE_ENTRY;
typedef struct _HANDLE_TABLE
{
    ULONG TableCode;
    PEPROCESS QuotaProcess;
    PVOID UniqueProcessId;
    ULONG HandleTableLock[4];
    LIST_ENTRY HandleTableList;
    ULONG HandleContentionEvent;
    PVOID DebugInfo;
    LONG ExtraInfoPages;
    ULONG FirstFree;
    ULONG LastFree;
    ULONG NextHandleNeedingPool;
    LONG HandleCount;
    union
    {
        ULONG Flags;
        UCHAR StrictFIFO:1;
    };
} HANDLE_TABLE, *PHANDLE_TABLE;
typedef struct _OBJECT_TYPE_INITIALIZER {
USHORT Length;
BOOLEAN UseDefaultObject;
BOOLEAN CaseInsensitive;
ULONG InvalidAttributes;
GENERIC_MAPPING GenericMapping;
ULONG ValidAccessMask;
BOOLEAN SecurityRequired;
BOOLEAN MaintainHandleCount;
BOOLEAN MaintainTypeList;
POOL_TYPE PoolType;
ULONG DefaultPagedPoolCharge;
ULONG DefaultNonPagedPoolCharge;
PVOID DumpProcedure;
PVOID OpenProcedure;
PVOID CloseProcedure;
PVOID DeleteProcedure;
PVOID ParseProcedure;
PVOID SecurityProcedure;
PVOID QueryNameProcedure;
PVOID OkayToCloseProcedure;
} OBJECT_TYPE_INITIALIZER, *POBJECT_TYPE_INITIALIZER;

typedef struct _OBJECT_TYPE {
ERESOURCE Mutex;
LIST_ENTRY TypeList;
UNICODE_STRING Name;            // Copy from object header for convenience
PVOID DefaultObject;
ULONG Index;
ULONG TotalNumberOfObjects;
ULONG TotalNumberOfHandles;
ULONG HighWaterNumberOfObjects;
ULONG HighWaterNumberOfHandles;
OBJECT_TYPE_INITIALIZER TypeInfo;
ULONG Key;
ERESOURCE ObjectLocks[4];
} OBJECT_TYPE, *POBJECT_TYPE;
typedef struct _OBJECT_DIRECTORY {
    struct _OBJECT_DIRECTORY_ENTRY *HashBuckets[ 37 ];
    ULONG Lock;
    PVOID DeviceMap;
    ULONG SessionId;
USHORT Reserved;
USHORT SymbolicLinkUsageCount;
} OBJECT_DIRECTORY, *POBJECT_DIRECTORY;
/*
typedef enum _KAPC_ENVIRONMENT {
  OriginalApcEnvironment,
  AttachedApcEnvironment,
  CurrentApcEnvironment,
  InsertApcEnvironment
} KAPC_ENVIRONMENT;
*/
typedef enum
{
    OriginalApcEnvironment,
AttachedApcEnvironment,
CurrentApcEnvironment
} KAPC_ENVIRONMENT;
typedef struct _ProcessInfo
{
    ULONG uEprocess;
    ULONG uProcessId;
    ULONG uCR3;
    UCHAR pszImageFileName[16];
}ProcessInfo;
typedef struct _ProcessInfoList
{
    LIST_ENTRY ListEntry;
    ProcessInfo ProcInfo;
}ProcessInfoList;
typedef struct _ReadMemoryInfo
{
    int nMemoryAddr;
    int nReadSize;
    int nEprocess;
}ReadMemoryInfo;
typedef struct _WriteMemoryInfo
{
    int nMemoryAddr;
    int nWriteSize;
    int nEprocess;
    BYTE *pData;
}WriteMemoryInfo;
//----------------------------------------------------
NTSYSAPI
NTSTATUS
NTAPI ZwQuerySystemInformation(
          IN ULONG SystemInformationClass,
          IN PVOID SystemInformation,
          IN ULONG SystemInformationLength,
          OUT PULONG ReturnLength);

NTSTATUS
  NtOpenFile(
    OUT PHANDLE  FileHandle,
    IN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IN POBJECT_ATTRIBUTES  ObjectAttributes,
    OUT PIO_STATUS_BLOCK  IoStatusBlock,
    IN ULONG  ShareAccess,
    IN ULONG  OpenOptions
    );
NTSTATUS
ZwOpenProcess(
   OUT PHANDLE ProcessHandle,
   IN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IN POBJECT_ATTRIBUTES ObjectAttributes,
   IN PCLIENT_ID ClientId
   );
NTSTATUS
PsLookupProcessByProcessId(
    IN HANDLE ProcessId,
    OUT PEPROCESS *Process
    );
HANDLE
  PsGetProcessId(
    IN PEPROCESS  Process
    );
NTSTATUS
RtlFormatCurrentUserKeyPath(
    OUT PUNICODE_STRING CurrentUserKeyPath
    );
VOID KeAttachProcess( PEPROCESS proc );
VOID KeDetachProcess();

头文件2:
/***************************************************************************************
* AUTHOR :
* DATE   : 2009-6-15
* MODULE : ReadMemory.H
*
* IOCTRL Sample Driver
*
* Description:
*  Demonstrate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USER and KERNEL.
*
****************************************************************************************
* Copyright (C) 2009 .
****************************************************************************************/
#ifndef CXX_READMEMORY_H
#define CXX_READMEMORY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ntddk.h>
#include <devioctl.h>
#include "common.h"
//
// TODO: Add your include here
//

//////////////////////////////////////////////////////////////////////////
//
// TODO: Add your struct,enum(private) here
//

//////////////////////////////////////////////////////////////////////////
//***************************************************************************************
//* NAME:   DriverEntry
//*
//* DESCRIPTION: Registers dispatch routines.
//*
//* PARAMETERS:  pDriverObj      IN
//*      Address of the DRIVER_OBJECT created by NT for this driver.
//*     pRegistryString     IN
//*      UNICODE_STRING which represents this drivers KEY in the Registry.
//*
//* IRQL:   IRQL_PASSIVE_LEVEL.
//*
//* RETURNS:  NTSTATUS
//***************************************************************************************
NTSTATUS DriverEntry(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 IN PUNICODE_STRING pRegistryString);
//***************************************************************************************
//* NAME:   DriverUnload
//*
//* DESCRIPTION: This routine is our dynamic unload entry point.
//*
//* PARAMETERS:  pDriverObj      IN  Address of our DRIVER_OBJECT.
//*
//* IRQL:   IRQL_PASSIVE_LEVEL.
//*
//* RETURNS:  None
//***************************************************************************************
VOID DriverUnload(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
//***************************************************************************************
//* NAME:   DispatchCreate, DispatchClose
//*
//* DESCRIPTION: This two methods are the dispatch entry point for IRP_MJ_CREATE and IRP_MJ_CLOSE
//*     routines.  This sample simply completes the requests with success.
//*
//* PARAMETERS:  pDevObj       IN  Address of our DRIVER_OBJECT.
//*     pIrp       IN  Address of the IRP.
//*
//* IRQL:   IRQL_PASSIVE_LEVEL.
//*
//* RETURNS:  STATUS_SUCCESS
//***************************************************************************************
NTSTATUS DispatchCreat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 PIRP pIrp);
NTSTATUS DispatchClos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 PIRP pIrp);
//***************************************************************************************
//* NAME:   DispatchDeviceControl
//*
//* DESCRIPTION: This is the dispatch entry point for IRP_MJ_DEVICE_CONTROL.
//*
//* PARAMETERS:  pDevObj       IN  Address of our DRIVER_OBJECT.
//*     pIrp       IN  Address of the IRP.
//*
//* IRQL:   IRQL_PASSIVE_LEVEL.
//*
//* RETURNS:  NTSTATUS
//*
//* NOTES:   IRP_MJ_DEVICE_CONTROL
//*     Parameters:
//*     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OutputBufferLength Length of OutBuffer
//*     in bytes (length of buffer from GUI)
//*     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nputBufferLength Length of InBuffer
//*     in bytes (length of buffer from DRIVER)
//*     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ControlCode   I/O control code
//***************************************************************************************
NTSTATUS DispatchDeviceControl(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 PIRP pIrp);
// common dispatch
//***************************************************
//* #define IRP_MJ_CREATE                   0x00
//* #define IRP_MJ_CREATE_NAMED_PIPE        0x01
//* #define IRP_MJ_CLOSE                    0x02
//* #define IRP_MJ_READ                     0x03
//* #define IRP_MJ_WRITE                    0x04
//* #define IRP_MJ_QUERY_INFORMATION        0x05
//* #define IRP_MJ_SET_INFORMATION          0x06
//* #define IRP_MJ_QUERY_EA                 0x07
//* #define IRP_MJ_SET_EA                   0x08
//* #define IRP_MJ_FLUSH_BUFFERS            0x09
//* #define IRP_MJ_QUERY_VOLUME_INFORMATION 0x0a
//* #define IRP_MJ_SET_VOLUME_INFORMATION   0x0b
//* #define IRP_MJ_DIRECTORY_CONTROL        0x0c
//* #define IRP_MJ_FILE_SYSTEM_CONTROL      0x0d
//* #define IRP_MJ_DEVICE_CONTROL           0x0e
//* #define IRP_MJ_INTERNAL_DEVICE_CONTROL  0x0f
//* #define IRP_MJ_SHUTDOWN                 0x10
//* #define IRP_MJ_LOCK_CONTROL             0x11
//* #define IRP_MJ_CLEANUP                  0x12
//* #define IRP_MJ_CREATE_MAILSLOT          0x13
//* #define IRP_MJ_QUERY_SECURITY           0x14
//* #define IRP_MJ_SET_SECURITY             0x15
//* #define IRP_MJ_POWER                    0x16
//* #define IRP_MJ_SYSTEM_CONTROL           0x17
//* #define IRP_MJ_DEVICE_CHANGE            0x18
//* #define IRP_MJ_QUERY_QUOTA              0x19
//* #define IRP_MJ_SET_QUOTA                0x1a
//* #define IRP_MJ_PNP                      0x1b
//* #define IRP_MJ_PNP_POWER                IRP_MJ_PNP      // Obsolete....
//* #define IRP_MJ_MAXIMUM_FUNCTION         0x1b -->
//***************************************************************************************
NTSTATUS DispatchCommon (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 PIRP pIrp);
ULONG GetPlantformDependentInfo(ULONG dwFlag);
//////////////////////////////////////////////////////////////////////////
#ifdef ALLOC_PRAGMA
    // Allow the DriverEntry routine to be discarded once initialization is completed
#pragma alloc_text(INIT, DriverEntry)
    //
#pragma alloc_text(PAGE, DriverUnload)
#pragma alloc_text(PAGE, DispatchCreate)
#pragma alloc_text(PAGE, DispatchClose)
#pragma alloc_text(PAGE, DispatchDeviceControl)
#pragma alloc_text(PAGE, DispatchCommon)
#endif // ALLOC_PRAGMA
//////////////////////////////////////////////////////////////////////////
//
// TODO: Add your module declarations here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
#endif //CXX_READMEMORY_H
/* EOF */

头文件3:
/**************************************************************************************
* AUTHOR :
* DATE   : 2009-6-15
* MODULE : common.h
*
* Command:
* IOCTRL Common Header
*
* Description:
* Common data for the IoCtrl driver and application
*
****************************************************************************************
* Copyright (C) 2009 .
****************************************************************************************/
#pragma once
//#######################################################################################
// D E F I N E S
//#######################################################################################
#if DBG
#define dprintf DbgPrint
#else
#define dprintf
#endif
//不支持符号链接用户相关性
#define DEVICE_NAME                  L"\\Device\\devNsanguo"                // Driver Name
#define SYMBOLIC_LINK_NAME           L"\\DosDevices\\Nsanguo"    // Symbolic Link Name
#define WIN32_LINK_NAME              "\\\\.\\Nsanguo"                       // Win32 Link Name
//支持符号链接用户相关性
#define SYMBOLIC_LINK_GLOBAL_NAME    L"\\DosDevices\\Global\\Nsanguo"       // Symbolic Link Name
#define DATA_TO_APP                  "Hello World from Driver"
//
// Device IO Control Codes
//
#define IOCTL_BASE          0x800
#define MY_CTL_CODE(i)        \
    CTL_CODE                  \
    (                         \
        FILE_DEVICE_UNKNOWN,  \
        IOCTL_BASE + i,       \
        METHOD_BUFFERED,      \
        FILE_ANY_ACCESS       \
    )
#define IOCTL_READ_MEMORY               MY_CTL_CODE(0)
#define IOCTL_SET_PROCESS               MY_CTL_CODE(1)
#define IOCTL_GET_PROCESS               MY_CTL_CODE(2)
#define IOCTL_WRITE_MEMORY              MY_CTL_CODE(3)
#define IOCTL_GET_CR4                   MY_CTL_CODE(4)
#define EPROCESS_SIZE 0
#define PEB_OFFSET 1
#define FILE_NAME_OFFSET 2
#define PROCESS_LINK_OFFSET 3
#define PROCESS_ID_OFFSET 4
#define EXIT_TIME_OFFSET 5
//
// TODO: Add your IOCTL define here
//

//
// TODO: Add your struct,enum(public) define here
//
PVOID g_pInfo = NULL;
/* EOF */

驱动文件:
/***************************************************************************************
* AUTHOR :
* DATE   : 2009-6-15
* MODULE : ReadMemory.C
*
* Command:
* Source of IOCTRL Sample Driver
*
* Description:
*  Demonstrate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USER and KERNEL.
*
****************************************************************************************
* Copyright (C) 2009 .
****************************************************************************************/
//#######################################################################################
//# I N C L U D E S
//#######################################################################################
#ifndef CXX_READMEMORY_H
# include "ReadMemory.h"
#endif
#include "struct.h"
//////////////////////////////////////////////////////////////////////////
//#######################################################################################
//@@@@@@@@@@@@@@@@@@@@@@@@@@@@@@@@@@@@@@@@@@@@@@@@@@@@@@@@@@@@@@@@@@@@@@@@@@@@@@@@@@@@@@@
//@@@@@@@@    D R I V E R   E N T R Y   P O I N T       @@@@@@@@
//@@@@@@@@@@@@@@@@@@@@@@@@@@@@@@@@@@@@@@@@@@@@@@@@@@@@@@@@@@@@@@@@@@@@@@@@@@@@@@@@@@@@@@@
//#######################################################################################
NTSTATUS
DriverEntry(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 IN PUNICODE_STRING pRegistryString)
{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UNICODE_STRING  ustrLinkName;
UNICODE_STRING  ustrDevName;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t i = 0;
    dprintf("[ReadMemory] EasySys Sample Driver\r\n"
            "[ReadMemory] Compiled %s %s\r\n[ReadMemory] In DriverEntry : %wZ\r\n",
   __DATE__, __TIME__, pRegistryString);
// Register dispatch routines
/*
for(i = 0; i < IRP_MJ_MAXIMUM_FUNCTION; i++)
{
  pDriverObj->MajorFunction[i] = DispatchCommon;
}
*/
pDriverObj->MajorFunction[IRP_MJ_CREATE] = DispatchCreate;
pDriverObj->MajorFunction[IRP_MJ_CLOSE] = DispatchClose;
// Dispatch routine for communications
pDriverObj->MajorFunction[IRP_MJ_DEVICE_CONTROL] = DispatchDeviceControl;
// Unload routine
pDriverObj->DriverUnload = DriverUnload;
// Initialize the device name.
RtlInitUnicodeString(&ustrDevName, DEVICE_NAME);
// Create the device object and device extension
status = IoCreateDevice(pDriverObj,
    0,
    &ustrDevName,
    FILE_DEVICE_UNKNOWN,
    0,
    FALSE,
    &pDevObj);
if(!NT_SUCCESS(status))
{
  dprintf("[ReadMemory] Error, IoCreateDevice = 0x%x\r\n", status);
  return status;
}
    //// Get a pointer to our device extension
    //deviceExtension = (PDEVICE_EXTENSION) deviceObject->DeviceExtension;
    //// Save a pointer to the device object
    //deviceExtension->DeviceObject = deviceObject;
if(IoIsWdmVersionAvailable(1,0x10))
{
  //如果是支持符号链接用户相关性的系统
  RtlInitUnicodeString(&ustrLinkName, SYMBOLIC_LINK_GLOBAL_NAME);
}
else
{
  //不支持
  RtlInitUnicodeString(&ustrLinkName, SYMBOLIC_LINK_NAME);
}

// Create a symbolic link to allow USER applications to access it.
status = IoCreateSymbolicLink(&ustrLinkName, &ustrDevName);

if(!NT_SUCCESS(status))
{
  dprintf("[ReadMemory] Error, IoCreateSymbolicLink = 0x%x\r\n", status);

  IoDeleteDevice(pDevObj);
  return status;
}
//
// TODO: Add initialization code here.
//
    //// Tell the I/O Manger to do BUFFERED IO
    //deviceObject->Flags |= DO_BUFFERED_IO;
    //// Save the DeviveObject
    //deviceExtension->DeviceObject = deviceObject;
dprintf("[ReadMemory] DriverEntry Success\r\n");
return STATUS_SUCCESS;
}
VOID
DriverUnload(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
{
UNICODE_STRING strLink;
// Unloading - no resources to free so just return.
dprintf("[ReadMemory] Unloading...\r\n");;
//
// TODO: Add uninstall code here.
//

// Delete the symbolic link
RtlInitUnicodeString(&strLink, SYMBOLIC_LINK_NAME);
IoDeleteSymbolicLink(&strLink);
// Delete the DeviceObject
IoDeleteDevice(pDriverObj->DeviceObject);
dprintf("[ReadMemory] Unloaded Success\r\n");
return;
}
NTSTATUS
DispatchCreat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 PIRP pIrp)
{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dprintf("[ReadMemory] IRP_MJ_CREATE\r\n");
IoCompleteRequest(pIrp, 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_SUCCESS;
}

NTSTATUS
DispatchClos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 PIRP pIrp)
{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dprintf("[ReadMemory] IRP_MJ_CLOSE\r\n");
IoCompleteRequest(pIrp, IO_NO_INCREMENT);
// Return success
return STATUS_SUCCESS;
}
NTSTATUS
DispatchCommon(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 PIRP pIrp)
{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L;
dprintf("[ReadMemory] Common Dispatch\r\n");
IoCompleteRequest( pIrp, 0 );
// Return success
return STATUS_SUCCESS;
}
NTSTATUS
DispatchDeviceControl(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 PIRP pIrp)
{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INVALID_DEVICE_REQUEST;  // STATUS_UNSUCCESSFUL
PIO_STACK_LOCATION pIrp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pIrp);
ULONG uIoControlCode          = 0;
PVOID pIoBuffer      = NULL;
ULONG uInSize                 = 0;
ULONG uOutSize                = 0;
    ULONG uInfoSize = 0;
// Get the IoCtrl Code
uIoControlCode = p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oControlCode;
pIoBuffer = p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uInSize = p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nputBufferLength;
uOutSize = p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OutputBufferLength;
switch(uIoControlCode)
{
    case IOCTL_GET_CR4:
        {
            //KdBreakPoint();
            dprintf("[ReadMemory] IOCTL_GET_CR4!\r\n");

            ULONG uCR4 = 0;
            __asm
            {
                cli
                push eax
                mov eax, cr0
                and eax, not 10000h
                mov cr0, eax
            }
            // 获得CR4的值
            __asm
            {
                _emit 0x0F
                _emit 0x20
                _emit 0xE0
                mov uCR4, eax
            }
            __asm
            {
                mov eax, CR0
                or eax, 10000h
                mov cr0,eax
                pop eax
                sti
            }
            *(PULONG)pIoBuffer = uCR4;
            uOutSize = sizeof(ULONG);
            // Return succes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break;
    case IOCTL_WRITE_MEMORY:
        {
            // KdBreakPoint();
            dprintf("[ReadMemory] IOCTL_WRITE_MEMORY!\r\n");
            _try
            {
                WriteMemoryInfo *pInfo =
                    (WriteMemoryInfo *)ExAllocatePool(PagedPool, sizeof(WriteMemoryInfo));
                RtlCopyMemory(pInfo, pIoBuffer, sizeof(WriteMemoryInfo));
                PVOID pWrite =  ExAllocatePool(PagedPool, pInfo->nWriteSize);
                RtlCopyMemory(pWrite, pInfo->pData, pInfo->nWriteSize);
                //pInfo->pData = (PBYTE)ExAllocatePool(PagedPool, pInfo->nWriteSize);
                ULONG uOldCr3 = 0;
                ULONG uCurrentCr3 = *(PULONG)(pInfo->nEprocess + 0x18);
                if (pInfo->nMemoryAddr == 0)
                {
                    status = STATUS_UNSUCCESSFUL;
                    break;
                }
                __asm
                {
                    mov eax, cr3
                    mov uOldCr3, eax
                    mov eax, uCurrentCr3
                    mov cr3, eax
                }
                __asm
                {
                    cli
                    push eax
                    mov eax, cr0
                    and eax, not 10000h
                    mov cr0, eax
                }
                RtlCopyMemory((PVOID)pInfo->nMemoryAddr,
                    pWrite, pInfo->nWriteSize);
                __asm
                {
                    mov eax, CR0
                    or eax, 10000h
                    mov cr0,eax
                    pop eax
                    sti
                }
                __asm
                {
                    mov eax, uOldCr3
                    mov cr3, eax
                }

                uOutSize = pInfo->nWriteSize;
                if (pInfo != NULL)
                {
                    ExFreePool(pInfo);
                    pInfo = NULL;
                }
                // Return succes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__except(1)
            {
                status = STATUS_UNSUCCESSFUL;
            }
        }
        break;
    case IOCTL_READ_MEMORY:
        {
            // KdBreakPoint();
            dprintf("[ReadMemory] IOCTL_READ_MEMORY!\r\n");
            __try
            {
                ReadMemoryInfo *pInfo =
                    (ReadMemoryInfo *)ExAllocatePool(PagedPool, sizeof(ReadMemoryInfo));
                RtlCopyMemory(pInfo, pIoBuffer, sizeof(ReadMemoryInfo));
                ULONG uOldCr3 = 0;
                ULONG uCurrentCr3 = *(PULONG)(pInfo->nEprocess + 0x18);
                if (pInfo->nMemoryAddr == 0)
                {
                    status = STATUS_UNSUCCESSFUL;
                    break;
                }
                __asm
                {
                    mov eax, cr3
                    mov uOldCr3, eax
                    mov eax, uCurrentCr3
                    mov cr3, eax
                }
                RtlCopyMemory(pIoBuffer,
                    (PVOID)pInfo->nMemoryAddr ,pInfo->nReadSize);
                uOutSize = pInfo->nReadSize;
                __asm
                {
                    mov eax, uOldCr3
                    mov cr3, eax
                }
                if (pInfo != NULL)
                {
                    ExFreePool(pInfo);
                    pInfo = NULL;
                }
                // Return succes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__except(1)
            {
                status = STATUS_UNSUCCESSFUL;
            }
        }
        break;
    case IOCTL_GET_PROCESS:
        {
            // KdBreakPoint();
            dprintf("[ReadMemory] IOCTL_GET_PROCESS!\r\n");
            ULONG uSize = *(PULONG)pIoBuffer;
            RtlCopyMemory(pIoBuffer, g_pInfo, uSize);
            uOutSize = uSize;
            if (g_pInfo != NULL)
            {
                ExFreePool(g_pInfo);
                g_pInfo;
            }
            // Return succes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break;
    case IOCTL_SET_PROCESS:
        {
            // KdBreakPoint();
            dprintf("[ReadMemory] IOCTL_SET_PROCESS\r\n");
            // 获得当前进程EPROCESS信息
            ULONG uEprocess = 0;
            __asm
            {
                mov eax, fs:[0x124]    // _ethread
                mov eax, [eax+0x44]    // _kprocess
                mov uEprocess, eax
            }
            KdPrint(("EPROCESS: 0x%08x\n", uEprocess));
            LIST_ENTRY ListHead;
            InitializeListHead(&ListHead);
            ULONG uFirstEprocess = uEprocess;
            ULONG uCount = 0;
            PLIST_ENTRY pActiveProcessLinks;
            ProcessInfoList *pProcssList = NULL;
            ULONG uNameOffset = GetPlantformDependentInfo(FILE_NAME_OFFSET);
            ULONG uPidOffset = GetPlantformDependentInfo(PROCESS_ID_OFFSET);
            ULONG uLinkOffset = GetPlantformDependentInfo(PROCESS_LINK_OFFSET);
            ULONG uExitTime = GetPlantformDependentInfo(EXIT_TIME_OFFSET);
            // 遍历链表获得进程信息
            do
            {

                pProcssList=
                    (ProcessInfoList *)ExAllocatePool(PagedPool, sizeof(ProcessInfoList));
                if (pProcssList == NULL)
                {
                    status =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break;
                }
                PLARGE_INTEGER ExitTime;
                ExitTime = (PLARGE_INTEGER)(uEprocess + uExitTime);
                if (ExitTime->QuadPart == 0)
                {
                    if (*(int *)(uEprocess + uPidOffset) <= 0)
                    {
                        pProcssList->ProcInfo.uProcessId = 0;
                        pProcssList->ProcInfo.uEprocess = uEprocess;
                        pProcssList->ProcInfo.uCR3 = *(PULONG)(uEprocess + 0x18);
                        RtlCopyMemory(pProcssList->ProcInfo.pszImageFileName, "Idle", 16);
                        InsertHeadList(&ListHead, &pProcssList->ListEntry);
                        KdPrint(("PID: %d, EPROCESS: 0x%08x, FileName: %s, CR3: 0x%08x\n",
                            pProcssList->ProcInfo.uProcessId,
                            pProcssList->ProcInfo.uEprocess,
                            pProcssList->ProcInfo.pszImageFileName,
                            pProcssList->ProcInfo.uCR3));
                    }
                    else
                    {
                        pProcssList->ProcInfo.uEprocess = uEprocess;
                        pProcssList->ProcInfo.uCR3 = *(PULONG)(uEprocess + 0x18);
                        pProcssList->ProcInfo.uProcessId = *(PULONG)(uEprocess + uPidOffset);
                        RtlCopyMemory(pProcssList->ProcInfo.pszImageFileName,
                            (PVOID)(uEprocess + uNameOffset),
                            16);
                        InsertHeadList(&ListHead, &pProcssList->ListEntry);
                        KdPrint(("PID: %d, EPROCESS: 0x%08x, FileName: %s, CR3:  0x%08x\n",
                            pProcssList->ProcInfo.uProcessId,
                            pProcssList->ProcInfo.uEprocess,
                            pProcssList->ProcInfo.pszImageFileName,
                            pProcssList->ProcInfo.uCR3));

                    }
                    uCount++;
                }
                pActiveProcessLinks = (PLIST_ENTRY)(uEprocess + uLinkOffset);
                uEprocess = (ULONG)pActiveProcessLinks->Blink - uLinkOffset;

                if (uEprocess == uFirstEprocess)
                {
                    break;
                }
            } while (uEprocess != 0);
            KdPrint(("%d\n", uCount));
            uInfoSize = sizeof(ProcessInfo) * uCount;
            g_pInfo = ExAllocatePool(
                PagedPool,
                uInfoSize);
            ProcessInfo *pTemp = NULL;
            if (g_pInfo == NULL)
            {
                status = STATUS_UNSUCCESSFUL;
                break;
            }
            RtlZeroMemory(g_pInfo, uInfoSize);
            pTemp = (ProcessInfo *)g_pInfo;
            while (!IsListEmpty(&ListHead))
            {
                PLIST_ENTRY pEntry = RemoveTailList(&ListHead);
                pProcssList = CONTAINING_RECORD(pEntry, ProcessInfoList, ListEntry);
                RtlCopyMemory(pTemp->pszImageFileName,
                    pProcssList->ProcInfo.pszImageFileName,
                    16);
                pTemp->uEprocess = pProcssList->ProcInfo.uEprocess;
                pTemp->uProcessId = pProcssList->ProcInfo.uProcessId;
                pTemp->uCR3 = pProcssList->ProcInfo.uCR3;
                // 释放节点内存
                if (pProcssList != NULL)
                {
                    ExFreePool(pProcssList);
                }
                if (!IsListEmpty(&ListHead))
                {
                    pTemp =
                        (ProcessInfo *)((DWORD)pTemp + sizeof(ProcessInfo));
                }
            }
            *(PULONG)pIoBuffer = uInfoSize;
            uOutSize = sizeof(ULONG);
            // Return succes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break;
    default:
        {
            // Invalid code sent
            dprintf("[ReadMemory] Unknown IOCTL: 0x%X (%04X,%04X)\r\n",
                uIoControlCode,
                DEVICE_TYPE_FROM_CTL_CODE(uIoControlCode),
                IoGetFunctionCodeFromCtlCode(uIoControlCode));
            status =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
        break;
    }
if(status == STATUS_SUCCESS)
{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uOutSize;
}
else
{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
// Complete the I/O Request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
IoCompleteRequest(pIrp, IO_NO_INCREMENT);
return status;
}

//
// TODO: Add your module definitions here.
//
ULONG GetPlantformDependentInfo(ULONG dwFlag)
{
    ULONG current_build;
    ULONG ans = 0;
    PsGetVersion(NULL, NULL, &current_build, NULL);
    switch ( dwFlag )
    {
    case EPROCESS_SIZE:
        if (current_build == 2195) ans = 0 ;        // 2000,当前不支持2000,下同
        if (current_build == 2600) ans = 0x25C;     // xp
        if (current_build == 3790) ans = 0x270;     // 2003
        break;
    case PEB_OFFSET:
        if (current_build == 2195)  ans = 0;
        if (current_build == 2600)  ans = 0x1b0;
        if (current_build == 3790)  ans = 0x1a0;
        break;
    case FILE_NAME_OFFSET:
        if (current_build == 2195)  ans = 0;
        if (current_build == 2600)  ans = 0x174;
        if (current_build == 3790)  ans = 0x164;
        break;
    case PROCESS_LINK_OFFSET:
        if (current_build == 2195)  ans = 0;
        if (current_build == 2600)  ans = 0x088;
        if (current_build == 3790)  ans = 0x098;
        break;
    case PROCESS_ID_OFFSET:
        if (current_build == 2195)  ans = 0;
        if (current_build == 2600)  ans = 0x084;
        if (current_build == 3790)  ans = 0x094;
        break;
    case EXIT_TIME_OFFSET:
        if (current_build == 2195)  ans = 0;
        if (current_build == 2600)  ans = 0x078;
        if (current_build == 3790)  ans = 0x088;
        break;
    }
    return ans;
}

/* E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