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笔记(十三)时钟程序

楼主(2016-03-12):
实时时钟本版采用DS1302实时时钟芯片,该芯片可以设置时分秒,年月日,星期等信息。时钟源为32768晶振,外接纽扣电池,在掉电的状态下DS1302亦可以运行。时钟脚和数据脚分别和ADC0831的时钟数据脚共用,接P1.3和P1.4,DS1302的片选接P2.51.DS1302的1脚5V电源供电,8脚3V纽扣电视供电,保持时钟。
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intrins.h> //_nop()_函数头文件包含
sbit SCL2=P1^3;//SCL2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DS1302SCL和ADC0831SCL脚
sbit SDA2=P1^4;//SDA2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DS1302SCL和ADC0831SDA脚
sbit RST=P2^5;//DS1302片选脚
sbit wei1=P2^0;//wei1定义为P2口的第0位脚,连接数码管第0位脚
sbit wei2=P2^1;//wei2定义为P2口的第1位脚,连接数码管第1位脚
sbit wei3=P2^2;//wei3定义为P2口的第2位脚,连接数码管第2位脚
sbit wei4=P2^3;//wei4定义为P2口的第3位脚,连接数码管第3位脚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共阳数码管码表
unsigned char l_tmpdate[8]={0x00,0x00,0x0c,0x0d,0x04,0x09,0x01,0};     //预设数据,秒分时,日月年,星期
unsigned char l_tmpdisplay[4]={0,0,0,0};
code unsigned char write_rtc_address[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code unsigned char read_rtc_address[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void delay();//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_xuS(unsigned int x);//延时函数声明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char * temp);//led显示函数声明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写Ds1302字节函数声明
void Wirte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按地址写Ds1302函数声明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读Ds1302芯片函数声明
void Read_RTC(void);//读时间函数声明
void Set_RTC(void);//设置时间函数声明
void main(void)//入口函数
{
    Set_RTC();//设定时间
    Delay_xuS(5);//延时500xuS
    while(1){
        Read_RTC();//读时间
        switch(l_tmpdate[0]/5) //将l_tmpdate[0]的值整除5(设计每隔5秒,交替显示 年月日 时分秒
        {
        case 0:
        case 2;
        case 4:
        case 6:
        case 8:
        case 10: //显示时分秒,数据的转换,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l_tmpdisplay[0]=l_tmpdate[1]/16;
            l_tmpdisplay[1]=l_tmpdate[1]&0x0f;
            l_tmpdisplay[2]=l_tmpdate[0] / 16;
            l_tmpdisplay[3]=l_tmpdate[0]&0x0f;
            break;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9:
        case 11://显示年月日,数据的转换,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l_tmpdisplay[0]=l_tmpdate[4]/16;
            l_tmpdisplay[1]=l_tmpdate[4]&0x0f;
            l_tmpdisplay[2]=l_tmpdate[3]/16;
            l_tmpdisplay[3]=l_tmpdate[3]&0x0f;
            break;
        default:
            break;
        }
        led_display(l_tmpdisplay);//将转换后的值显示在数码管上
    }
}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char * temp) //数码管显示函数
{
    wei1=0;//点亮第一个数码管
    P0=table[temp[0]];//将temp数组的第一个数据送到P0
    Delay_xuS(5);//延时500uS;
    wei1=1;//熄灭第一个数码管
    wei2=0;//点亮第二个数码管
    P0=table[temp[1]];//将temp数组的第二个数据送到P0
    Delay_xuS(5);//延时500uS;
    wei2=1;//熄灭第二个数码管
    wei3=0;//点亮第三个数码管
    P0=table[temp[2]];//将temp数组的第三个数据送到P0
    Delay_xuS(5);//延时500uS;
    wei3=1;//熄灭第三个数码管
    wei4=0;//点亮第四个数码管
    P0=table[temp[3]];//将temp数组的第四个数据送到P0
    Delay_xuS(5);//延时500uS;
    wei4=1;//熄灭第四个数码管
}
void delay(void)//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10; //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i并赋初值10
    while(i) i--;//循环10次
}
void Delay_xuS(unsigned int x) //延时程序延时x*100uS
{
    unsigned int i,j;//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i,j
    for(i=0;i<x;i++)//主循环x次
    {
        for(j=0;j<50;j++);//循环50次
    }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写入Ds1302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i
    for(i=0;i<8;i++)//循环8次写入数据
    {
        SCL2=0;
        SDA2=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右移一位
        SCL2=1;
    }
}
void Write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向Ds1302的地址写入数据
{
    RST=0;
    _nop_();//延时
    SCL2=0;
    _nop_();//延时
    RST=1;//启动
    _nop_();//延时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发送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发送数据
    RST=0;//恢复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读取Ds1302地址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i,temp并且temp赋初值为0x00
    RST=0;
    _nop_();//延时
    SCL2=0;
    _nop_();
    RST=1;//启动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发送地址
    for(i=0;i</;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SCL2=1;
        _nop_();
        if(SDA2)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SCL2=0;
        temp>>=1;//右移一位
    }
    RST=0;
    _nop_();
    SCL2=1;
    SDA2=0;
    return temp; //返回
}
void Read_RTC(void) //读取时间
{
    unsigned char i,*p;
    p=read_rtc_address;//地址传递
    for(i=0;i<7;i++)//分7次读取 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
        l_tmpdate[i]=Read_Ds1302(*p);
        p++;
    }
}
void Set_RTC(void) //设定时间
{
    unsigned char i,*p,tmp;
    for(i=0;i<7;i++){
    tmp=l_tmpdate[i]/10;
    l_tmpdate[i]=l_tmpdate[i]%10;
    l_tmpdate[i]=l_tmpdate[i]+tmp*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p=write_rtc_address;//传地址
    for(i=0;i<7;i++) //依次写入 秒时分 日月年 星期
    {
        Write_Ds1302(*p,l_tmpdate[i];
        p++;
    }
    Write_Ds1302(0x8E,0x80);
}
//实验结果数码管每隔5秒交替显示时分秒和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