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笔记(九)液晶字幕显示

楼主(2016-03-12):
LCD显示 第一行显示 welcome 第二行显示 www.baidu.com

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ntrins.h> //包换一些汇编指令的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定义BYTE  为 unsigned char  型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定义WORD 为 unsigned int  型

typedef bit BOOL;//定义BOOL 为 bit 型

sbit rs=P1^0;//定义rs 为P1端口的第0位

sbit rw=P1^1;//定义rw为P1端口的第1位

sbit ep=P1^2;//定义ep为P1端口的第2位

BYTE code dis1[]={"welcome"};//定义第一行要显示的字符数组

BYTE code dis2[]={"www.baidu.com"};//定义第二行要显示的字符数组

delay(BYTE ms) //延时函数

{

    BYTE i; //定义字节型变量i

    while(ms--)//每循环一次将ms的值减1

    {

        for(i=0;i<250;i++)//for循环 循环250次

        {

            _nop_();//NOP语句

            _nop_();//NOP语句

            _nop_();//NOP语句

            _nop_();//NOP语句

        }

    }

}

BOOL lcd_bz()   //LCD忙碌状态检测函数

{

    BOOL result; //定义结果位变量 result;

    rs=0;    //P0第一位给0

    rw=1;    //P0第二位给1

    ep=1;    //P0第三位给1

    _nop_();    //空语句用于延时

    _nop_();    //空语句用于延时

    _nop_();    //空语句用于延时

    _nop_();    //空语句用于延时

    result=(BOOL)(P0 & 0x80)    //将P0与0x80相与 结果转换成BOOL型赋值给result

    ep=0;//第三位给0

    return result;//返回结果

}

lcd_wcmd(BYTE cmd)    //指令写入函数

{

    whiel(lcd_bz()); //测试lcd是否忙碌

    rs=0;rw=0;ep=0;//功能位选择

    _nop_();_nop_();//延时

    P0=cmd;    //写入指令

    _nop_();_nop_();//延时

    _nop_();_nop_();//延时

    ep=1;//ep给1

    _nop_();_nop_();//延时

    _nop_();_nop_();//延时

    ep=0;//ep给0

}

lcd_pos(BYTE pos)    //显示位置设定函数

{

    lcd_wcmd(pos | 0x80); //将pos和0x80相或作为参数传给lcd_wcmd

}

lcd_wdat(BYTE dat)    //字符写入函数

{

    while(lcd_bz());//测试lcd是否忙碌

    rs=1;rw=0;ep=0;//功能位选择

    P0=dat;//写入字符

    _nop_();_nop_();//延时

    _nop_();_nop_();//延时

    ep=1;//ep给1

    _nop_();_nop_();//延时

    _nop_();_nop_();//延时

    ep=0;//ep给0

}

lcd_init() //LCD初始化函数

{

    lcd_wcmd(0x38);

    delay(1); //延时

    lcd_wcmd(0x0c);

    delay(1);//延时

    lcd_wcmd(0x06);

    delay(1);//延时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main()

{

    BYTE i;//定义BYTE变量i

    lcd_init(); //初始化LCD

    delay(10);//延时

    lcd_pos(4);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5个字符

    i=0;//i赋值为0

    while(dis1[i]!='\0')//判断是否到了字符串结尾

    {

        lcd_wdat(dis1[i]);//循环将字符写入

        i++;i自加指向下个字符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

    i=0;//i赋值为0

    while(dis2[i]!='\0') //判断是否到字符串结尾

    {

        lcd_wdat(dis2[i]);//循环将字符写入

        i++;i自加指向下个字符

    }

    whiel(i); //无限循环

}

//实验结果 液晶屏第一行显示welcome 第二行显示www.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