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普通程序改成头文件直接用在别的程序里

楼主(2016-03-12):
在网上查到一个1602的程序觉得很好用想把它修改一下当成头文件以后用但是实验了几次不行。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需要注意什么?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液晶的头文件可以看这2个例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4671-1.html
http://www.51hei.com/bbs ...

多谢您的回复,可是在这里http://www.51hei.com/bbs/dpj-24670-1.html   没有看到调用1602头文件的指令啊。具体怎么调用呢?直接用里面已经声明的函数就行吗? 多谢

网友B:
写成、h文件,然后调用

网友C:
除了main函数,其他的直接在H文件里声明就行了

网友D:
把你的文件另存一下,但后缀保存为.h就可以了。如保存成160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