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个刚学习电路的小白做的黑武士可调电源0-30V 0-7.5A,请各位大神点评

楼主(2016-03-12):
在论坛也混了好久了,学习电子知识也是最近几个月才开始学的。没基础感觉好难,undefined虽然是大专毕业(我能告诉你我是买的毕业证吗!!!undefined)实际学历也就初二毕业。

在此也先感谢一下论坛的各位大神,我发帖不少但大多都是入门的求助帖,谢谢那些个给我帮助的大神!!
看到帖子里面好多的可调电源,自己也想做一个可是苦于没有基础知识,就先网上找视频 论坛看资料 学习了一点皮毛知识
也是学了快2个月 才敢自己动手
下面步入正题
家里有个97年的奇声前后级功放,放了好久 其实还能用为了做电源先拆了undefined光环牛的问题就发了2个帖子,哎谁让咱是小白呢

环牛输出为 双34.5V 6A    双 13V  3A    单18*2   0.5A
我发帖求助多少瓦  后来一个大神说 上面250VA就是瓦数。。。。。。
找了好多电路图 用仿真软件仿真 好多元件库都没有,就想着找个模块,后来忘了在哪看到一个黑武士电源板的帖子

由于环牛输出是34.5V 整流滤波后 电压会X1.414 =48.7V左右 (输入电压220V)
要是输入电压波动就是超出板子最高耐压值

本着DIY精神 总不能在换一个环牛吧  网上查资料 都说是拆开减少次级圈数。
我对变压器知识基本还是属于0,拆了就废了 后来店家说  不拆也行  找跟粗线
越粗越安全反向绕几圈串联 测电压30V左右就够用了

主输出为30V左右  开始制作整流滤波  副13V稳压用来给表头 和盒子风扇供电

散热片有点大 裁剪 钻孔

电脑画图画的  大家意思懂了就行

30V左右的整流滤波作为黑武士输入电压

电容太大 钻孔过去

由于我渣渣的焊工焊锡丝也快被我用完了
第一次用洞洞板 制作东东  一切正常  好崇拜自己 啊哈哈undefined

接下来 安装表头   表头没1602显示器 需要自己安装

表头板子有两个电容 个头刚好顶着1602安装不上 拆了 安装到后面

测试下黑武士板子 和表头
整流滤波后42V

啊 为什么输出为0
还是0 哎纠结中    开始找卖家理论
结果为  输出端要接上线让输出端子 连上就行了

最高输出为 30.4V
准备校准表头  校准(标定)———在表头没有供电情况先下按住校准按键,给表头通电,进入校准模式,第一行显示“S1:0.00V I<0.05A”,说明已经进入校准程序,此时既可以松开按键(如果没有进入校准状态,可能是通电时没有按好按键,请关闭电源,延时片刻之后再重复本段操作),然后给黑武士供上电源。将黑武士输出电压电流调节电位器都拧到最低,并用短导线可靠短路黑武士输出,按动按键,之后迅速把手拿开(防止干扰),此时显示“Whait a minute...”,表头进行电压0点取样。
完成第一步之后进入第二步,显示“S2:U<0.5V 0.000A”,去掉短路线,保持RCV电位器处于最低位置前提下,调高RCC点位器到CV灯点亮(而不是CC灯亮),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位确认一下输出电压低于0.5V后按动一次按键,显示“Whait a minute...”等待,第二步完成。
第三步显示“S3:10.00V 0.000A”,此时在保证CV灯亮情况下,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位测试输出电压,同时调整RCV电位器直到输出电压等于10.00V后,撤离万用表,按动一下按键,显示“Whait a minute...”等待,第三步完成。
第四步显示“S4:U<5.0V 2.000A”(大电流模式下为S4:U<5.0V 10.00A),此时先调节输出RCV电位器使得黑武士输出电压为5V,然后使用万用表直流大电流档位,直接短接黑武士输出,在确保CC灯始终点亮的条件下,调节RCC电位器直到输出短路电流等于2.000A(大电流运行模式下为10.00A),保持输出始终被短路前提下,按动一下按键,显示“Whait a minute...”等待,之后完成校准,进入正常测量状态。
注意最后一步时如果没有调到电流就亮了CV灯,说明你的万用表或者表线太烂,请更换表线或者改用粗线直接连接可靠万用表电极上面继续操作。

表头和板子测试完毕开始 打磨盒子
盒子子是  电动车充电器的

利用盒子的风扇 和 led等

初步定位

内部密集的东东  无视凌乱的线
最后上电测试 。由于我渣渣的焊工  带整流桥的洞洞板 虚焊了
上电没输出    又从新焊了一遍  大家要引以为戒哦  哈哈

放元件的盒子  哈哈  放潮 防静电

用的 充电器上拆下的 二极管 防倒灌不知道这个属于什么二极管

网友A:
动手能力 真是杠杠的,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7-11-23):
老师你好,我也用过这种1602LCD电压功率显示模块DIY1-30V/5A电源.
调压旋钮和LCD什么的,最好不要做在机壳的上方,因为极易压坏和使用不便.
最好布置在正面/侧面.

网友C(2020-11-07):
黑武士要环牛的吗? 不是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嘛  我是纯小白  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