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ds1302-ds18b20-单片机万年历程序

楼主(2016-03-1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SoundSpace 3/4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day,month,year,year1,cen,week;  //秒,分,小时,公历日期,月份,年份,世纪,星期
unsigned char LunarMonth,LunarDay,LunarYear;         //阴历日期,月份,年份
bit c_moon;                                          //大小月标志位
bit cenbit=0;                                          //世纪标志,为1,则表示20世纪,为0,则表示21世纪
bit w;                                               //调时状态标志位
unsigned char next;
/**********定义LCD12864的数据线和相关函数*************/
sbit LCD_RS=P2^6;        //模式位,低电平输入指令,高电平输入数据
sbit LCD_RW=P2^5;        //读写位,低电平读,高电平写
sbit LCD_E=P2^7;         //LCD12864使能位,低电平无效,高电平使能
sbit PSB=P3^2;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LCD_Data P0     //LCD12864的8位数据总线,单片机的P0端口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给LCD12864写数据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       //给LCD12864写指令
void LCDInit(void);                              //LCD12864初始化
void LCDClear(void);                             //LCD12864清屏
void CheckBusy(void);                            //忙检测
void LCDSendWord(unsigned char *p);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串
void LCDTestWord(bit i,unsigned char word);
void DisplaySec(void);                           //在LCD上显示秒钟
void DisplayMin(void);                           //在LCD上显示分钟
void DisplayHour(void);                          //在LCD上显示小时
void DisplayDay(void);                           //在LCD上显示日期
void DisplayYear(void);                          //在LCD上显示年份
void DisplayMonth(void);                         //在LCD上显示月份
void DisplayWeek(void);                          //在LCD上显示星期
void Holidays(void);                             //在LCD上显示节日
/*********定义时间芯片DS1302的数据线及相关函数***********/
sbit DS1302_CLK=P3^6;         //DS1302的时钟信号线
sbit DS1302_IO=P3^0;          //DS1302的数据端口线
sbit DS1302_RST=P3^5;         //DS1302的片选信号线
void WriteDs1302byte(unsigned char temp);                    //给DS1302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给DS1302写入时间,先确定地址,再确定要写入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读取DS1302的数据
void InitDS1302();
/**********定义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数据线和相关函数*************/
sbit DS18B20=P3^7;                        //DS18B20的数据线
int temp;
void DS18B20Init(void);                   //DS18B20初始化函数
int GetTemp(void);
void Temp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TempRead(void);
bit TempReadBit(void);
void delayb(unsigned int count);
void TempChange(void);
void Conversion(bit cen_m,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bit GetMoonDay(unsigned char month_p,unsigned int TableAddr);
void DisplayShengXiao(void);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a);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定义开关按键,及蜂鸣器的数据线************/
sbit SetKey=P1^0;       //按键功能:设置
sbit SureKey=P1^1;      //按键功能:确认
sbit PlusKey=P1^2;      //按键功能:加
sbit ReduceKey=P1^3;    //按键功能:减
void Key(void);

#define Fosc 12000000      //定义晶振频率12000000HZ
#define jiepai 3/4         //定义普通音符演奏的长度分率,//每4分音符间隔
sbit Speaker=P1^5;         //定义输出管脚
unsigned int code FreTab[12]={262,277,294,311,330,349,369,392,415,440,466,494};  //C调歌曲12个半音的频率
unsigned char code PositTab[7]={0,2,4,5,7,9,11};                                   //1~7在频率表中的位置
unsigned char code LengthTab[7]={1,2,4,8,16,32,64};
unsigned char SoundTempTH0,SoundTempTL0;    //音符定时器初值暂存
unsigned char SoundTempTH1,SoundTempTL1;    //音长定时器初值暂存
void SpeakerDiDi(void);
void SpeakerDiDi(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i++)
{
  Speaker=0;
  DelayMs(100);
  Speaker=1;
  DelayMs(100);
}
DelayMs(500);
for(i=0;i<3;i++)
{
  Speaker=0;
  DelayMs(100);
  Speaker=1;
  DelayMs(100);
}
DelayMs(500);
for(i=0;i<2;i++)
{
  Speaker=0;
  DelayMs(500);
  Speaker=1;
  DelayMs(100);
}
}
void InitialSound(void)
{
    Speaker=1;
    SoundTempTH1=(65535-(1/1200)*Fosc)/256;    //计算TL1应装入的初值     (10ms的初装值)
    SoundTempTL1=(65535-(1/1200)*Fosc)%256;    //计算TH1应装入的初值
    TH1=SoundTempTH1;                          //装入初值
    TL1=SoundTempTL1;
    TMOD|=0x11;                                //定时器1、2都工作在定时器模式,工作方式1
    ET0=1;                                     //定时器0开中断
    ET1=0;                                     //定时器1关中断
    TR0=0;                                     //不启动定时器
    TR1=0;                                     //不启动定时器
    EA=1;                                      //开启CPU中断
}

void Speakertimer(void) interrupt 1            //音符发生中断
{
    Speaker=!Speaker;                          //取反
    TH0=SoundTempTH0;                          //定时器0重新装初值
    TL0=SoundTempTL0;
}
void PlayMusic(unsigned char *SoundName,unsigned char diaohao,unsigned shengjiang,unsigned int Speed)
                                   //SoundName为演奏歌曲歌名 diaohao是指乐曲升多少个半音演奏
           //shengjiang 1:降八度, 2:不升不降, 3:升八度; Speed歌曲演奏速度
{
    unsigned int NewFreTab[12];         //新的频率表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Point,yinfuchang,yipai,LDiv1,LDiv2,sifenyifu,CurrentFre,TempCounter,SoundLength;
             //Point 指针索引值  LDiv  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yipai 1分音符的长度(几个10ms)即一个节拍
             //sifenyifu 4分音符的长度   CurrentFre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SoundLength歌曲长度   TempCounter计算计数器初值
    unsigned char yindiao,length,yinfu,shengban,gaodi,SLen,leixing,fudian;
             //yindiao音调  length音长  yinfu音符  gaodi高低音  shengban是否升半   leixing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for(i=0;i<12;i++)                   // 根据调号及升降八度来生成新的频率表
    {
        j=i+diaohao;
        if(j>11)
        {
            j=j-12;
            NewFreTab[i]=FreTab[j]*2;            //频率翻倍速
        }
        else
            NewFreTab[i]=FreTab[j];
        if(shengjiang==1) NewFreTab[i]>>=2;      //如果是降调  则频率除以2
        else if(shengjiang==3) NewFreTab[i]<<=2; //如果是升调 则频率翻倍速
    }
    SoundLength=0;
    while(SoundName[SoundLength]!=0x00)          //计算歌曲长度 以0X00结尾
    {
        SoundLength+=2;
    }
    Point=0;
    yindiao=SoundName[Point];                    //第一个字节为音符音调
    length=SoundName[Point+1];                   //第二个字节为音符时值
    yipai=12000/Speed;                           //算出一个节拍的长度(单位是10ms)
    sifenyifu=yipai/4;                           //算出4分音符的长度
    sifenyifu=sifenyifu-sifenyifu*jiepai;        //普通音最长间隔标准
    TR0=0;
    TR1=1;                                       //启动定时器1
    while(Point<SoundLength)
    {
        yinfu=yindiao%10;                        //个位,1--7七个音符
        gaodi=yindiao/10%10;                     //十位,高低音
        shengban=yindiao/100;                    //百位,是否升半
        CurrentFre=NewFreTab[PositTab[yinfu-1]+shengban];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if(yinfu!=0)
        {
            if (gaodi==1) CurrentFre>>=2;         //低音,频率除以2
            if (gaodi==3) CurrentFre<<=2;         //高音, 频率翻倍速
            TempCounter=65536-(50000/CurrentFre)*10/(12000000/Fosc);//计算计数器初值
            SoundTempTH0=TempCounter/256;
            SoundTempTL0=TempCounter%256;
            TH0=SoundTempTH0;
            TL0=SoundTempTL0+12;                 //加12是对中断延时的补偿
        }
        SLen=LengthTab[length%10];               //算出是几分音符
        leixing=length/10%10;                    //算出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fudian=length/100;
        yinfuchang=yipai/SLen;                   //算出连音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if (fudian==1)
            yinfuchang=yinfuchang+yinfuchang/2;
        if(leixing!=1)
            if(leixing==0)                       //算出普通音符的演奏长度
                if (SLen<=4)
                    LDiv1=yinfuchang-sifenyifu;
                else
                    LDiv1=yinfuchang*jiepai;
            else
                LDiv1=yinfuchang/2;              //算出顿音的演奏长度
        else
            LDiv1=yinfuchang;
        if(yinfu==0) LDiv1=0;
            LDiv2=yinfuchang-LDiv1;              //算出不发音的长度
         if (yinfu!=0)
        {
            TR0=1;
            for(i=LDiv1;i>0;i--)                 //发规定长度的音
            {
                while(TF1==0);
                TH1=SoundTempTH1;
                TL1=SoundTempTL1;
                TF1=0;
            }
        }
        if(LDiv2!=0)
        {
            TR0=0; Speaker=0;
            for(i=LDiv2;i>0;i--)                //音符间的间隔
            {
                while(TF1==0);
                TH1=SoundTempTH1;
                TL1=SoundTempTL1;
                TF1=0;
            }
        }
        Point+=2;
        yindiao=SoundName[Point];
        length=SoundName[Point+1];
    }
    Speaker=1;
}
//**************************************************************************
unsigned char code HappyBirthday[]=
{//生日歌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9,0x02, 0x1F,0x02,
    0x1B,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1A,0x02, 0x19,0x02,
    0x20,0x02, 0x1F,0x01, 0x19,0x03, 0x19,0x03, 0x23,0x02,
    0x21,0x02, 0x1F,0x02, 0x1B,0x0C, 0x1A,0x15, 0x22,0x03,
...
    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tterfly[]=
{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0x10,0x0E, 0x15,0x04, 0x0F,0x01, 0x17,0x03, 0x16,0x03,
...
    0x10,0x03, 0x15,0x00, 0x00,0x00
};
/*音乐歌谱每个音符由两个字节表示,第一个字节表示音高,第二个字节表示音长
音高由三位数字组成:个位是表示 1~7 这七个音符
十位是表示音符所在的音区:1-低音,2-中音,3-高音;百位表示这个音符是否要升半音: 0-不升,1-升半音。
音长最多由三位数字组成:
个位表示音符的时值,其对应关系是:
数值(n): |0 |1 |2 |3 | 4 | 5 | 6 |
几分音符: |1 |2 |4 |8 |16 |32 |64
十位表示音符的演奏效果 (0-2): 0-普通,1-连音,2-顿音 百位是符点位: 0-无符点,1-有符点

阳历对应的阴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格式第一字节BIT7-4位表示闰月月份,为0,则无闰月,BIT3-0对应阴历第1-4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对应阴历第5-12月大小,第三字节BIT7表示阴历第13月大小
月分对应的位为1,表示农历月大(30天)为0表示小(29天)
第三字节BIT6-5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表示春节公历日期
*/
code unsigned char YearCode[597]=
{
    0x04,0xAe,0x53,    //1901 0
0x0A,0x57,0x48,    //1902 3
    0x55,0x26,0xBd,    //1903 6
    0x0d,0x26,0x50,    //1904 9
    0x0d,0x95,0x44,    //1905 12
    0x46,0xAA,0xB9,    //1906 15
    0x05,0x6A,0x4d,    //1907 18
    0x09,0xAd,0x42,    //1908 21
    0x24,0xAe,0xB6,    //1909
    0x04,0xAe,0x4A,    //1910
    0x6A,0x4d,0xBe,    //1911
    0x0A,0x4d,0x52,    //1912
    0x0d,0x25,0x46,    //1913
    0x5d,0x52,0xBA,    //1914
    0x0B,0x54,0x4e,    //1915
    0x0d,0x6A,0x43,    //1916
    0x29,0x6d,0x37,    //1917
    0x09,0x5B,0x4B,    //1918
0x74,0x9B,0xC1,    //1919
0x04,0x97,0x54,    //1920
    0x0A,0x4B,0x48,    //1921
    0x5B,0x25,0xBC,    //1922
    0x06,0xA5,0x50,    //1923
    0x06,0xd4,0x45,    //1924
    0x4A,0xdA,0xB8,    //1925
    0x02,0xB6,0x4d,    //1926
    0x09,0x57,0x42,    //1927
    0x24,0x97,0xB7,    //1928
    0x04,0x97,0x4A,    //1929
    0x66,0x4B,0x3e,    //1930
    0x0d,0x4A,0x51,    //1931
    0x0e,0xA5,0x46,    //1932
    0x56,0xd4,0xBA,    //1933
    0x05,0xAd,0x4e,    //1934
    0x02,0xB6,0x44,    //1935
    0x39,0x37,0x38,    //1936
    0x09,0x2e,0x4B,    //1937
    0x7C,0x96,0xBf,    //1938
    0x0C,0x95,0x53,    //1939
    0x0d,0x4A,0x48,    //1940
    0x6d,0xA5,0x3B,    //1941
    0x0B,0x55,0x4f,    //1942
    0x05,0x6A,0x45,    //1943
    0x4A,0xAd,0xB9,    //1944
    0x02,0x5d,0x4d,    //1945
    0x09,0x2d,0x42,    //1946
0x2C,0x95,0xB6,    //1947
    0x0A,0x95,0x4A,    //1948
    0x7B,0x4A,0xBd,    //1949
0x06,0xCA,0x51,    //1950
    0x0B,0x55,0x46,    //1951
    0x55,0x5A,0xBB,    //1952
    0x04,0xdA,0x4e,    //1953
    0x0A,0x5B,0x43,    //1954
    0x35,0x2B,0xB8,    //1955
    0x05,0x2B,0x4C,    //1956
    0x8A,0x95,0x3f,    //1957
    0x0e,0x95,0x52,    //1958
    0x06,0xAA,0x48,    //1959
0x7A,0xd5,0x3C,    //1960
    0x0A,0xB5,0x4f,    //1961
0x04,0xB6,0x45,    //1962
  0x4A,0x57,0x39,    //1963
    0x0A,0x57,0x4d,    //1964
    0x05,0x26,0x42,    //1965
    0x3e,0x93,0x35,    //1966
    0x0d,0x95,0x49,    //1967
    0x75,0xAA,0xBe,    //1968
    0x05,0x6A,0x51,    //1969
    0x09,0x6d,0x46,    //1970
    0x54,0xAe,0xBB,    //1971
    0x04,0xAd,0x4f,    //1972
    0x0A,0x4d,0x43,    //1973
    0x4d,0x26,0xB7,    //1974
    0x0d,0x25,0x4B,    //1975
    0x8d,0x52,0xBf,    //1976
    0x0B,0x54,0x52,    //1977
    0x0B,0x6A,0x47,    //1978
    0x69,0x6d,0x3C,    //1979
    0x09,0x5B,0x50,    //1980
    0x04,0x9B,0x45,    //1981
    0x4A,0x4B,0xB9,    //1982
    0x0A,0x4B,0x4d,    //1983
    0xAB,0x25,0xC2,    //1984
    0x06,0xA5,0x54,    //1985
    0x06,0xd4,0x49,    //1986
    0x6A,0xdA,0x3d,    //1987
    0x0A,0xB6,0x51,    //1988
    0x09,0x37,0x46,    //1989
    0x54,0x97,0xBB,    //1990
    0x04,0x97,0x4f,    //1991
    0x06,0x4B,0x44,    //1992
    0x36,0xA5,0x37,    //1993
    0x0e,0xA5,0x4A,    //1994
    0x86,0xB2,0xBf,    //1995
    0x05,0xAC,0x53,    //1996
    0x0A,0xB6,0x47,    //1997
    0x59,0x36,0xBC,    //1998
    0x09,0x2e,0x50,    //1999 294
    0x0C,0x96,0x45,    //2000 297
    0x4d,0x4A,0xB8,    //2001 300
    0x0d,0x4A,0x4C,    //2002 303
    0x0d,0xA5,0x41,    //2003 306
    0x25,0xAA,0xB6,    //2004 309
    0x05,0x6A,0x49,    //2005 312
    0x7A,0xAd,0xBd,    //2006 315
    0x02,0x5d,0x52,    //2007 318
    0x09,0x2d,0x47,    //2008 321
    0x5C,0x95,0xBA,    //2009 324
    0x0A,0x95,0x4e,    //2010 327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忙检测函数***************/
void CheckBusy(void)
{
LCD_RS=0;
LCD_RW=1;
LCD_E=1;
LCD_Data=0xff;
while((LCD_Data&0x80)==0x80);
LCD_E=0;
}

/**********************给LCD写入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
  CheckBusy();               //检测忙
  LCD_RS = 1;                //RS为高电平,DB7----DB0为数据
  LCD_RW = 0;                //RW为低电平,E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则是把DB7----DB0的数据写到DR或者IR
  LCD_E = 1;
  LCD_Data = WDLCD;          //传送数据WDLCD
  Delay(5);
  LCD_E = 0;                 //E从 高电平 到 低电平
  Delay(5);
}

/******************给LCD写入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CheckBusy();                //检测忙
  LCD_RS = 0;                 //RS为低,DB7----DB0为指令
  LCD_RW = 0;                 //RW为低,E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则是把DB7----DB0的数据写到DR或者IR
  LCD_E = 1;
  LCD_Data = WCLCD;           //传送数据
  Delay(5);
  LCD_E = 0;                  //E从 高电平到低电平
     Delay(5);
}

/***************LCD初始化******************/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LCD(0x30);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     // 显示开,无游标,不反白
}

/********************清屏***************************/
void LCDClear(void)
{
  WriteCommandLCD(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34);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30);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void LCDSendWord(unsigned char *p)         //向LCD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p>0)                            //比如void LCDSendWord('你好');就是让LCD显示"你好"
{
  WriteDataLCD(*p);
  p++;
}
}

/************写数据或者指令***************/
void LCDTestWord(bit i,unsigned char word)
{
if(i==0)
{
  WriteCommandLCD(word);             //i=0;则写入指令
}
else
{
  WriteDataLCD(word);                //i=1;则写入数据
}
}

void DisplayYear(void)                 //往LCD上填写 年 数据
{
year=ReadDs1302(0x8d);            //从1302的0X8D处读出年数据
LCDTestWord(0,0x81);               //写指令 0X81  在第一行第二个字符位置显示 年 数据
LCDTestWord(1,(year/16)+0x30);     //写数据
LCDTestWord(1,year%16+0x30);      //写数据
LCDTestWord(0,0x82);                //写指令  第一行第三个字符位置
LCDSendWord("年");                  //显示 年  LCD DDRAM第一行地址为80-87,第二行为90-97,第三行为88-8F,第四行为98-9F
DisplayShengXiao();
}

void DisplayMonth(void)                //往LCD上填写  月 数据
{
month=ReadDs1302(0x89);           //从1302中读取月份数据
LCDTestWord(0,0x83);               //写命令
if(month/16!=0)
{
  LCDTestWord(1,(month/16)+0x30);//写数据
}
else
{
  LCDTestWord(1,0x20);            //写数据
}
LCDTestWord(1,month%16+0x30);       //写数据
LCDTestWord(0,0x84);                //写指令
LCDSendWord("月");                  //显示 月
DisplayShengXiao();
}

void DisplayWeek(void)                  //往LCD上填写  星期  数据
{
week=(ReadDs1302(0x8b))%16;             //从1302中读取星期数据
LCDTestWord(0,0x90);
LCDSendWord("星期");
LCDTestWord(0,0x92);
if(week==7)    {LCDSendWord("日");}
if(week==6)    {LCDSendWord("六");}
if(week==5)    {LCDSendWord("五");}
if(week==4)    {LCDSendWord("四");}
if(week==3)    {LCDSendWord("叁");}
if(week==2)    {LCDSendWord("二");}
if(week==1)    {LCDSendWord("一");} //显示星期一到星期日
}

void DisplayDay(void)                   //往LCD上填写   日期  数据
{
day=ReadDs1302(0x87);              //从1302中读取日期数据
LCDTestWord(0,0x85);
if(day/16!=0)
  { LCDTestWord(1,(day/16)+0x30); }
else
     { LCDTestWord(1,0x20);}
LCDTestWord(1,day%16+0x30);
LCDTestWord(0,0x86);
LCDSendWord("日");
DisplayShengXiao();
}

void DisplayHour(void)                 //往LCD上填写  小时数据
{
hour=ReadDs1302(0x85);
LCDTestWord(0,0x88);
LCDTestWord(1,(hour/16)+0x30);
LCDTestWord(1,hour%16+0x30);
}

void DisplayMin(void)                  //往LCD上填写分钟 数据
{
min=ReadDs1302(0x83);
LCDTestWord(0,0x89);
LCDTestWord(1,0x3a);
LCDTestWord(1,(min/16)+0x30);
LCDTestWord(1,min%16+0x30);
LCDTestWord(1,0x3a);
}

void DisplaySec(void)                 //住LCD上填写  秒钟   和温度  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a=0,b=0,c=0;
sec=ReadDs1302(0x81);
LCDTestWord(0,0x8b);
LCDTestWord(1,(sec/16)+0x30);
LCDTestWord(1,sec%16+0x30);
}
void DisplayTemp(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a,b,c;
WriteCommandLCD(0x8c);
LCDTestWord(0,0x8d);
TempChange();
i=GetTemp();
a=i/100;
LCDTestWord(1,a+0x30);
b=i/10-a*10;
LCDTestWord(1,b+0x30);
LCDTestWord(1,0x2e);
c=i-a*100-b*10;
LCDTestWord(1,c+0x30);
LCDSendWord("℃");
}

/***************************写入操作*********************/
void WriteDs1302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DS1302_CLK=0;
        DS1302_IO=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                //右移一位
        DS1302_CLK=1;
   }
}

/***********************************写入数据*****************************/
void Write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先写地址,再写数据
{
  DS1302_RST=0;
_nop_();
  DS1302_CLK=0;
_nop_();
  DS1302_RST=1;
    _nop_();                    //启动
  WriteDs1302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WriteDs1302Byte(dat);  //发送数据
  DS1302_RST=0;            //恢复
}

/****************************************************************************/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先送地址,再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DS1302_RST=0;
_nop_();
  DS1302_CLK=0;
_nop_();
  DS1302_RST=1;
_nop_();
  WriteDs1302Byte(address);         //送地址函数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DS1302_CLK=1;
  _nop_();
   if(DS1302_IO)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DS1302_CLK=0;
  temp>>=1;               //右移一位
}
  DS1302_RST=0;
_nop_();
DS1302_CLK=1;
DS1302_IO=0;
return (temp);              //返回
}
/*****************DS1302初始化********************/
void InitDS1302()                        //DS1302中秒,分,时,日期,月份,星期,年的地址分别是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                                        //初始化写入的时间是2010年4月1日15点整,星期六
WriteDs1302(0x8e,0x00);             //控制命令,WP位为0,允许写操作  控制位地址是0x8e
DelayMs(5);
WriteDs1302(0x8c,0x10);             //写入年份10年
DelayMs(5);
WriteDs1302(0x8a,0x04);             //写入星期6
    DelayMs(5);
WriteDs1302(0x88,0x05);             //定入月分 5月
DelayMs(5);
WriteDs1302(0x86,0x01);             //写入日期 1日
DelayMs(5);
WriteDs1302(0x84,0x09);             //写入小时 9点
DelayMs(5);
WriteDs1302(0x82,0x59);             //写入分钟 59分
DelayMs(5);
WriteDs1302(0x80,0x30);              //写入秒  30秒
DelayMs(5);
WriteDs1302(0x8e,0x80);              //控制命令,WP为1,禁止写操作
}

/*************************************************************************/

void delayb(unsigned int count)   //delay
{
    unsigned char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S18B20Init(void)          //DS18B20初始化
{
unsigned int i;
DS18B20=0;
i=103;
while(i>0)i--;
DS18B20=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          // 读一位
{
unsigned int i;
    bit dat;
    DS18B20=0;i++;             //小延时一下
    DS18B20=1;i++;i++;
    dat=DS18B20;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TempRead(void)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将一个字节数据返回
}

void Temp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里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写1部分
     {
         DS18B20=0;
         i++;i++;
         DS18B20=1;
         i=8;while(i>0)i--;
        }
     else
     {
         DS18B20=0;       //写0部分
         i=8;while(i>0)i--;
         DS18B20=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DS18B20Init();             //初始化DS18B20
    delayb(1);             //延时
    TempWriteByte(0xcc);  // 跳过序列号命令
    TempWriteByte(0x44);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int GetTemp()               //获得温度
{
float tt;
    unsigned char a,b;
    DS18B20Init();
    delayb(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数据命令
    a=TempRead();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b=TempRead();
    temp=b;
    temp<<=8;
    temp=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 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emp=tt*1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 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code unsigned char DayCode1[9]={0x0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nsigned int DayCode2[3]={0x111,0x130,0x14e};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为了减少运算,用了两个表   DayCode1[9],DayCode2[3]
//如果公历月在九月或前,天数会少于0xff,用表DayCode1[9],在九月后,天数大于0xff,用表DayCode2[3]
//如输入公历日为8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Code1[8-1]+10-1,如输入公历日为11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Code2[11-10]+10-1
/*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为小返回0*/
bit GetMoonDay(unsigned char LunarMonth,unsigned int Table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switch (LunarMonth)                       //LunarMonth指向农历月份
{
        case 1: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8;    //1月,对应年份表里第一字节的BIT3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2: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4;    //2月,对应年份表里第一字节的BIT2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3: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2;    //3月,对应第一字节的BIT1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为0,月小
   else  return(1);                //为1,月大
  }
        case 4:
  {
   temp=YearCode[TableAddr]&0x01;    //1月,对应第一字节的BIT0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case 5: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80;  //5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7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case 6: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40;  //6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6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case 7: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20;  //7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5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case 8: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10;  //8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4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case 9: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8;  //9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3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case 10: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4;  //10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2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case 11: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2;  //11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1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case 12:
  {
   temp=YearCode[TableAddr+1]&0x01;  //12月,对应第二字节的BIT0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case 13:
  {
   temp=YearCode[TableAddr+2]&0x80;  //13月,对应第三字节的BIT7位,如果是1,则月大,如果是0,则月小
            if (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
}

void Conversion(bit cenbit,unsigned char year,unsigned char month,unsigned char day)
                             //cenbit=0为21世纪,cenbit=1为20世纪,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P;//temp3,temp4分别表示春节距元旦的天数,公历日离元旦的天数
    unsigned int temp4,TableAddr;
    bit flag2,flag_y;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高位
    temp2=year%16;           //低位
    year=temp1*10+temp2;     //把 年 数据 转换成16进制
    temp1=month/16;          //月份 高位
    temp2=month%16;          //月份 低位
    month=temp1*10+temp2;    //把 月 数据 转换成16进制
    temp1=day/16;            //日期 高位
    temp2=day%16;            //日期 低位
    day=temp1*10+temp2;      //把 日 数据 转换成16进制
    if(cenbit==0)                           //如果是21世纪
{
        TableAddr=(year+0x64-1)*0x03;       //定位数据表地址  year对应的年份表中的地址是(year+99)*3 如2010年 其地址是327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20");
    }
    else                                    //如果是20世纪
{
        TableAddr=(year-1)*0x03;            //定位数据表地址  year对应的年份表中的地址是(year-1)*3  如1901年 其地址是3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19");
    }
    temp1=YearCode[TableAddr+2]&0x60;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年份表中第三字节BIT6-5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
    temp1=_cror_(temp1,5);                  //循环右移5位,得到 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2=YearCode[Table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年份表中第三字节BIT4-0表示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if(temp1==0x01)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temp3=temp2-1;                      //假如春节在公历1月,则元旦离春节的天数为  temp2-1 天
    else
        temp3=temp2+0x1f-1;                 //假如春节在公历2月,则无理离春节的天数为  temp2+0x1f-1 天
    if (month<10)
        temp4=DayCode1[month-1]+day-1;      //0到8月某日距元旦的天数
    else
        temp4=DayCode2[month-10]+day-1;     //9月开始的某一天距元旦的天数
    if ((month>0x02)&&(year%0x04==0))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temp4+=1;
                                         //计算机出公历日距元旦的天数和春节距元旦的天数,则是为了比较公历日是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如果temp3>temp4  则 公历日在春节之前
    if (temp4>=temp3)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
        temp4-=temp3;                       //公历日离春节的天数  因为公历日在春节后  所以为temp4-temp3
        month=0x01;
        MonthP=0x01;                        //LunarMonth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LunarMonth指向首月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                            //GetMoonDay()函数返回的是0
   {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GetMoonDay()函数返回的是1
   {temp1=0x1e;}                       //大月30天
        temp2=YearCode[TableAddr]&0xf0;         //年份数据表中第1字节BIT7-4为闰月,为0则这年无闰月,如为1,表示有闰月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BIT3-0表示阴历1到4月的大小 1为大 0 为小
        while(temp4>=temp1)
  {
            temp4-=temp1;
            MonthP+=1;
            if(month==temp2)
   {
             flag_y=~flag_y;
             if(flag_y==0)  {month+=1;}
            }
            else
      {
    month+=1;
   }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if(flag2==0)
   {
    temp1=0x1d;
   }
            else
   {
    temp1=0x1e;
   }
        }
        day=temp4+1;
    }
    else
{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公历日离春节的天数  因为公历日在春节前  所以为temp3-temp4
        if (year==0x00){year=0x63;cenbit=1;}
        else year-=1;
        TableAddr-=0x03;
        month=0x0c;
        temp2=YearCode[TableAddr]&0xf0;    //格式第一字节BIT7-4位表示闰月月份,为0,则无闰月,BIT3-0对应阴历第1-4月的大小,
        temp2=_cror_(temp2,4);
        if (temp2==0)MonthP=0x0c;
        else MonthP=0x0d; //
        /* MonthP为月份指向,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flag_y=0;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
            temp3-=temp1;
            Month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MoonDay(MonthP,Table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c_moon=cenbit;
    temp1=year/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year%10;
    LunarYear=temp1|temp2;

    temp1=month/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month%10;
    LunarMonth=temp1|temp2;

    temp1=day/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day%10;
    LunarDay=temp1|temp2;
}

void DisplayShengXiao(void)
{
unsigned char LunarYearD,ReYear;        //农历年份的十进制数  和取模后的余数
if(cen==0x19)  {cenbit=1;}
if(cen==0x20)  {cenbit=0;}
  Conversion(cenbit,year,month,day);       //将公历日期转换成农历
LCDTestWord(0,0x94);                     //显示在LCD的0X94位置上
LCDTestWord(1,LunarYear/16+0x30);        //农历年十位
  LCDTestWord(1,LunarYear%16+0x30);        //农历年个位
  LCDTestWord(1,'-');                      //用-隔开
  LCDTestWord(1,LunarMonth/16+0x30);       //农历月十位
  LCDTestWord(1,LunarMonth%16+0x30);       //农历月个位
  LCDTestWord(1,'-');
  LCDTestWord(1,LunarDay/16+0x30);         //农历日十位
  LCDTestWord(1,LunarDay%16+0x30);         //农历日个位
  LunarYearD=(LunarYear/16)*10+LunarYear%16;        //农历年转换成10进制数
  ReYear=LunarYearD%12;                             //农历年模12,取余运算
  switch(ReYear)
  {
  case 0: 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龙");break;   //余0即整除 农历 龙年
  case 1: 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蛇");break;   //蛇年
     case 2: 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马");break;
  case 3: 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羊");break;
  case 4: 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猴");break;
  case 5: 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鸡");break;
  case 6: 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狗");break;
  case 7: 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猪");break;
  case 8: 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鼠");break;
     case 9: 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牛");break;
  case 10: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虎");break;
  case 11:LCDTestWord(0,0x93);LCDSendWord("兔");break;
}
}
/***************节假日提示********************/

void Holidays(void)
{
LCDTestWord(0,0x98);

if(LunarMonth==0x01 && LunarDay==0x01)       {LCDSendWord("春节快乐        ");}
if(LunarMonth==0x01 && LunarDay==0x05)       {LCDSendWord("姐姐的生日      ");}
if(LunarMonth==0x01 && LunarDay==0x15)       {LCDSendWord("元宵节快乐      ");}
if(LunarMonth==0x05 && LunarDay==0x05)       {LCDSendWord("端午节快乐      ");}
if(LunarMonth==0x06 && LunarDay==0x26)       {LCDSendWord("佳燕的生日      ");}
if(LunarMonth==0x07 && LunarDay==0x07)       {LCDSendWord("中国情人节      ");}
if(LunarMonth==0x08 && LunarDay==0x15)       {LCDSendWord("中秋节快乐      ");}
if(LunarMonth==0x09 && LunarDay==0x01)       {LCDSendWord("嘿嘿,又长大了  ");}
if(LunarMonth==0x09 && LunarDay==0x03)       {LCDSendWord("侄子的生日      ");}
if(LunarMonth==0x09 && LunarDay==0x09)       {LCDSendWord("重阳节          ");}
if(LunarMonth==0x09 && LunarDay==0x30)       {LCDSendWord("妈妈的生日      ");}
if(LunarMonth==0x12 && LunarDay==0x08)       {LCDSendWord("腊八节          ");}
if(LunarMonth==0x12 && LunarDay==0x15)       {LCDSendWord("过小年啦        ");}
if(LunarMonth==0x12 && LunarDay==0x27)       {LCDSendWord("爸爸的生日      ");}
if(LunarMonth==0x12 && LunarDay==0x29)       {LCDSendWord("腊月二十九      ");}
if(LunarMonth==0x12 && LunarDay==0x30)       {LCDSendWord("除夕夜到了      ");}     //以上是农历节日,以下是公历节日
if(month==0x01 && day==0x01)     {LCDSendWord("元旦节快乐      ");}
if(month==0x02 && day==0x02)  {LCDSendWord("世界湿地日      ");}
if(month==0x02 && day==0x10)  {LCDSendWord("世界气象日      ");}
if(month==0x03 && day==0x08)  {LCDSendWord("国际妇女节      ");}
if(month==0x03 && day==0x12)  {LCDSendWord("中国植树节      ");}
if(month==0x03 && day==0x15)  {LCDSendWord("消费者权益日    ");}
if(month==0x03 && day==0x22)  {LCDSendWord("世界水日        ");}
if(month==0x04 && day==0x01)  {LCDSendWord("愚人节快乐      ");}
if(month==0x04 && day==0x05)  {LCDSendWord("中国清明节      ");}
if(month==0x04 && day==0x22)  {LCDSendWord("世界地球日      ");}
if(month==0x05 && day==0x01)  {LCDSendWord("国际劳动节      ");}
if(month==0x05 && day==0x04)  {LCDSendWord("中国青年节      ");}
if(month==0x05 && day==0x12)  {LCDSendWord("世界护士节      ");}
if(month==0x06 && day==0x01)  {LCDSendWord("国际儿童节      ");}
if(month==0x06 && day==0x05)  {LCDSendWord("世界环境日      ");}
if(month==0x06 && day==0x06)  {LCDSendWord("国际爱眼日      ");}
if(month==0x06 && day==0x25)  {LCDSendWord("世界土地日      ");}
if(month==0x06 && day==0x26)  {LCDSendWord("国际禁毒日      ");}
if(month==0x07 && day==0x01)  {LCDSendWord("香港回归日      ");}
if(month==0x08 && day==0x01)  {LCDSendWord("中国建军节      ");}
if(month==0x09 && day==0x10)  {LCDSendWord("中国老师节      ");}
if(month==0x09 && day==0x18)  {LCDSendWord("九一八事件纪念日");}
if(month==0x10 && day==0x01)  {LCDSendWord("中国国庆节      ");}
if(month==0x10 && day==0x04)  {LCDSendWord("世界动物日      ");}
if(month==0x10 && day==0x09)  {LCDSendWord("世界邮政日      ");}
if(month==0x10 && day==0x10)  {LCDSendWord("辛亥革命纪念日  ");}
if(month==0x12 && day==0x20)  {LCDSendWord("澳门回归纪念日  ");}
if(month==0x12 && day==0x24)  {LCDSendWord("平安夜          ");}
if(month==0x12 && day==0x25)  {LCDSendWord("圣诞节          ");}
    else    LCDSendWord("入云龙小白");
}
void UpDate(void)
{
DisplayYear();     //显示年
DisplayMonth();    //显示月
DisplayDay();    //显示日
DisplayWeek();    //显示星期
DisplayHour();    //显示时
DisplayMin();    //显示分
DisplaySec();    //显示秒
DisplayShengXiao();
}
void SetTime(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address,item;
unsigned char max,mini;
LCDTestWord(0,0x98);
LCDSendWord("调整");
if(count==6)  {LCDSendWord("秒钟      ");address=0x81; max=59;mini=0;}
if(count==5)  {LCDSendWord("分钟      ");address=0x83; max=59;mini=0;}
if(count==4)  {LCDSendWord("小时      ");address=0x85; max=23;mini=0;}
if(count==3)  {LCDSendWord("星期      ");address=0x8b; max=7;mini=1;}
if(count==2)  {LCDSendWord("日期      ");address=0x87; max=31; mini=1;}
if(count==1)  {LCDSendWord("月份      ");address=0x89; max=12;mini=1;}
if(count==0)  {LCDSendWord("年份      ");address=0x8d; max=99;mini=0;}
item=ReadDs1302(address);//读取DS1302某地址上的数值赋给item
item=(item/16)*10+item%16;
if(PlusKey==0)       //PlusKey-加
  item++;          //数加 1
if(ReduceKey==0)     //ReduceKey-减
  item--;          //数减 1
if(item>max)
  item=mini;       //查看数值有效范围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Ds1302(0x8e,0x00);
item=(item/10)*16+item%10;
WriteDs1302(address-1,item); //将调整好的item值写入DS1302
    UpDate();
}

void Key(void)
{

if (SetKey==0)           // 设置时间
{
    DelayMs(10);         //按键消抖
  if(SetKey==0&&w==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w=1;          //进入调时
   SetTime(next);   //调整
  }
  if(SetKey==0&&w==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next++;
   if(next>=7)   {next= 0;}
   SetTime(next);   //调整
  }
     while(SetKey==0);    //等待键松开
}
if(SureKey==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s(10);         //按键消抖
  if(SureKey==0&&w==1)
  {
   w=0;next=0;
   Holidays();
  }
  while(SureKey==0);   //等待键松开
}
if (PlusKey==0)          //加调整
{
     DelayMs(10);         //按键消抖
     if(PlusKey==0&&w==1)
  {
   SetTime(next);   //调整
  }
  while(PlusKey==0);       //等待键松开
}

if (ReduceKey==0)        //减调整
{
     DelayMs(10);         //按键消抖
     if(ReduceKey==0&&w==1)
  {
   SetTime(next);   //调整
  }
  while(ReduceKey==0);     //等待键松开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a)        //延时 1MS/次
{
unsigned char i;
while(--a!=0)
{
  for(i=0;i<125;i++)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while(num--)
;
}

void main()
{
SetKey=1;
SureKey=1;
PlusKey=1;
ReduceKey=1;
PSB=1;
next=0;
LCDInit();
LCDClear();
//InitDS1302();
InitialSound();
while(1)
{
if(w==0)
{
  DisplayYear();     //显示年
  DisplayMonth();    //显示月
  DisplayDay();    //显示日
  DisplayWeek();    //显示星期
  DisplayHour();    //显示时
  DisplayMin();    //显示分
  DisplaySec();    //显示秒
  Holidays();        //显示节日
  DisplayTemp();     //显示温度
  }
  Key();
  if(min==0&&sec==0)
  {

   if(LunarMonth==9&&LunarDay==1)
   {
    PlayMusic(HappyBirthday,0,3,300);
   }
   else
   {
    SpeakerDiDi();
   }
  }
}
}

网友A:
可有仿真图?

网友B:
谢谢楼主开源,这么完整的万年历代码,我等学习了

网友C(2016-12-22):
可有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