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寻路C++实现(可直接对数组上的两点四方向寻路)

楼主(2016-03-13):
#define DTY 20
#define DTX 20

struct point {
int x, y;
};

struct A_node {
// 路径节点
struct point pt; // 当前节点坐标
int g, h, f; // 评估值
struct point fpt; // 父节点坐标
struct A_node *next; // 链表下一个节点
};

struct bu_node {
int fx; // 运动方向
struct bu_node *next;
};

class Astar {
public:
struct A_node *openlist; // 开启列表
struct A_node *closelist; // 关闭列表
struct bu_node *bulist; // 运动步序列表
struct point spt; // 开始和目标点坐标
struct point ept;
int DT[DTY][DTX]; // 一张二维数组表示的地图(根据实际需求设定大小)

Astar(); // 初始化
void setspt(int y, int x); // 设置开始坐标
void setept(int y, int x); // 设置目标坐标
void setdt(int dt[DTY][DTX]); // 设置地图信息0为通路
void addopennode(struct A_node *node); // 增加一个开启节点
void delopennode(struct A_node *node); // 删除一个开启节点
void addclosenode(struct A_node *node); // 增加一个关闭节点
int inopenlist(struct A_node *node); // 判断节点是否已经在开启列表中
int incloselist(struct A_node *node); // 判断节点是否已经在关闭列表中
void pinggu(struct A_node *node, int G); // 对地图上的一个节点进行价值评估
void axgo(); // 开始一步寻路
int find(); // 是否找到路径判定
void gofind(); // 开始寻路
void print();
void addbu(int fx); // 往列表添加一步
int delbu(); // 从列表删除并返回一步
};

Astar::Astar() {
openlist = NULL;
closelist = NULL;
bulist = NULL;
}

void Astar::setspt(int y, int x) {
spt.y = y;
spt.x = x;
// 设置并把开始节点添加到开启列表
openlist = (A_node *) malloc(sizeof(A_node));
if (openlist == NULL) {
printf("开启列表创建失败!");
}
openlist->pt = spt;
openlist->g = 1;
openlist->next = NULL;
}

void Astar::setept(int y, int x) {
ept.y = y;
ept.x = x;
}

void Astar::setdt(int dt[DTY][DTX]) {
for (int y = 0; y < 20; y++)
for (int x = 0; x < 20; x++)
DT[y][x] = dt[y][x];
}

void Astar::pinggu(struct A_node *node, int G) {
if (inopenlist(node)) {
node->f = 0;
node->g = 0;
node->h = 0;
} else if (incloselist(node)) {
node->f = 0;
node->g = 0;
node->h = 0;
} else if (DT[node->pt.y][node->pt.x] == 8) {
node->f = 0;
node->g = 0; // 障碍标记这里为贪吃蛇身标记
node->h = 0;
} else {
node->g = G + 10;

int H, H1;
H = node->pt.y - ept.y;
if (H < 0)
H = ept.y - node->pt.y;
H1 = node->pt.x - ept.x;
if (H1 < 0)
H1 = ept.x - node->pt.x;
node->h = (H + H1) * 10;

node->f = node->h + node->g;
}

}

void Astar::addopennode(struct A_node *node) {
struct A_node *p;
p = (A_node *) malloc(sizeof(A_node));
*p = *node;
p->next = openlist;
openlist = p;
}

void Astar::delopennode(struct A_node *node) {
struct A_node *p;
p = openlist;
if (openlist != NULL)
openlist = openlist->next;
if (p != NULL) {
*node = *p;
free(p);
}
}

void Astar::addclosenode(struct A_node *node) {
struct A_node *p;
p = (A_node *) malloc(sizeof(A_node));
*p = *node;
p->next = closelist;
closelist = p;
}

void Astar::addbu(int fx) {
struct bu_node *p;
p = (bu_node *) malloc(sizeof(bu_node));
p->fx = fx;
p->next = bulist;
bulist = p;
}

int Astar::delbu() {
struct bu_node *p;
int fx = 0;
p = bulist;
if (bulist != NULL)
bulist = bulist->next;
if (p != NULL) {
fx = p->fx;
free(p);
}
return fx;
}

int Astar::inopenlist(struct A_node *node) {
struct A_node *p;
p = openlist;
while (p != NULL) {
if ((p->pt.y == node->pt.y) && (p->pt.x == node->pt.x))
return 1;
p = p->next;
}
return 0; // 在返回1不在返回0
}

int Astar::incloselist(struct A_node *node) {
struct A_node *p;
p = closelist;
while (p != NULL) {
if ((p->pt.y == node->pt.y) && (p->pt.x == node->pt.x))
return 1;
p = p->next;
}
return 0; // 在返回1不在返回0
}

int Astar::find() {
struct A_node *p;
p = closelist;
while (p != NULL) {
if ((p->pt.y == ept.y) && (p->pt.x == ept.x))
return 1;
p = p->next;
}
return 0; // 在返回1不在返回0
}

void Astar::axgo() {
struct A_node p, p1, p2, p3, p4; // 不斜着走所以只对四个方向进行评估
delopennode(&p); // 从开启列表取出最上层的节点
addclosenode(&p); // 把这个节点加入到关闭列表
p1.pt.y = p.pt.y + 1; // 上面的节点
p1.pt.x = p.pt.x;
p2.pt.y = p.pt.y - 1; // 下面的节点
p2.pt.x = p.pt.x;
p3.pt.y = p.pt.y; // 左面的节点
p3.pt.x = p.pt.x - 1;
p4.pt.y = p.pt.y; // 右面的节点
p4.pt.x = p.pt.x + 1;
p1.fpt = p.pt; // 设置父节点坐标
p2.fpt = p.pt;
p3.fpt = p.pt;
p4.fpt = p.pt;
p1.g = p1.h = p1.f = 0;
p2.g = p2.h = p2.f = 0;
p3.g = p3.h = p3.f = 0;
p4.g = p4.h = p4.f = 0;
if ((p1.pt.y >= 0) && (p1.pt.y < DTY) && (p1.pt.x >= 0) && (p1.pt.x < DTX))
pinggu(&p1, p.g); // 对当前节点相邻的节点进行价值评估
if ((p2.pt.y >= 0) && (p2.pt.y < DTY) && (p2.pt.x >= 0) && (p2.pt.x < DTX))
pinggu(&p2, p.g);
if ((p3.pt.y >= 0) && (p3.pt.y < DTY) && (p3.pt.x >= 0) && (p3.pt.x < DTX))
pinggu(&p3, p.g);
if ((p4.pt.y >= 0) && (p4.pt.y < DTY) && (p4.pt.x >= 0) && (p4.pt.x < DTX))
pinggu(&p4, p.g);

int bp1, bp2, bp3, bp4;
bp1 = bp2 = bp3 = bp4 = 1; // 排序用入栈标记
// 4个待选节点排序后入栈
for (int i = 0; i < 4; i++) {
if ((p1.f >= p2.f * bp2) && (p1.f >= p3.f * bp3) && (p1.f >= p4.f * bp4)
&& (bp1 == 1)) {
if ((p1.f + p1.g + p1.h) > 0)
addopennode(&p1);
bp1 = 0;
}
if ((p2.f >= p1.f * bp1) && (p2.f >= p3.f * bp3) && (p2.f >= p4.f * bp4)
&& (bp2 == 1)) {
if ((p2.f + p2.g + p2.h) > 0)
addopennode(&p2);
bp2 = 0;
}
if ((p3.f >= p1.f * bp1) && (p3.f >= p2.f * bp2) && (p3.f >= p4.f * bp4)
&& (bp3 == 1)) {
if ((p3.f + p3.g + p3.h) > 0)
addopennode(&p3);
bp3 = 0;
}
if ((p4.f >= p1.f * bp1) && (p4.f >= p2.f * bp2) && (p4.f >= p3.f * bp3)
&& (bp4 == 1)) {
if ((p4.f + p4.g + p4.h) > 0)
addopennode(&p4);
bp4 = 0;
}
}
}

void Astar::gofind() {
while ((openlist != NULL) && (!find()))
axgo();
if (openlist == NULL)
printf("找不到可通行路径!\n");

if (find()) {
// 生成运动方向列表
struct A_node *p;
int fx;
p = closelist;
while (p != NULL) {
if (p->fpt.y > p->pt.y)
fx = 1;
else // 上
if (p->fpt.y < p->pt.y)
fx = 2;
else // 下
if (p->fpt.x > p->pt.x)
fx = 3;
else // 左
if (p->fpt.x < p->pt.x)
fx = 4; // 右
addbu(fx);
p = p->next;
}
}
}

void Astar::print() {
printf("开始打印开启列表:\n");
struct A_node *p;
p = openlist;
while (p != NULL) {
printf("节点坐标:%d %d\n", p->pt.y, p->pt.x);
printf("父节点坐标:%d %d\n", p->fpt.y, p->fpt.x);
printf("评估值:%d %d %d\n\n", p->g, p->h, p->f);
p = p->next;
}
printf("\n开始打印关闭列表:\n");
p = closelist;
while (p != NULL) {
printf("节点坐标:%d %d\n", p->pt.y, p->pt.x);
printf("父节点坐标:%d %d\n", p->fpt.y, p->fpt.x);
printf("评估值:%d %d %d\n\n", p->g, p->h, p->f);
p = p->next;
}
}

用贪吃蛇测试:
#include "ditu.h"
#include "AX.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ditu T;
while (1) {

usleep(100000);
clrscr();
T.print();

Astar A;
// 初始化A星算法
A.setspt(T.she_Y, T.she_X);
A.setept(T.shiwu_Y, T.shiwu_X);
A.setdt(T.dt);
// 对蛇头和食物开始寻路
A.gofind();
// A.print();//打印开启和关闭列表信息

A.delbu(); // 去掉起点信息
int fx;
do {
fx = A.delbu(); // 输出步序
if (fx == 1)
T.U();
else if (fx == 2)
T.D();
else if (fx == 3)
T.L();
else if (fx == 4)
T.R();

usleep(100000);
clrscr();
T.print();
} while (fx != 0);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