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节锂离子电池的电量转移均衡实验

楼主(2016-03-13):
前几日,做了个实验----用4节锂电池进行电量(荷)转移均衡,感觉还是蛮满意的。采用的电路如下:

控制信号如下:

波形:

电感电流波形:

均衡电流达1.5A左右。

网友A(2020-06-04):
1转换给2 2转换给3 请问1跟最后电压差距

网友B(2022-11-21):
怎么实现的,没看懂,求指教?

网友C(2023-12-02):
谢谢,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D(2024-05-30):
这种方案只适合新的电池,不适合使用一段时间锂离子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案只适合新的电池,不适合使用一段时间锂离子电池。

解说一下,为什么不适合?

网友E:
感觉楼主这个可行

网友E:
楼主这个电感电流波形怎么测试的,谢谢,电感位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