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路实训一例

楼主(2016-03-13):
1.  功能要求
要求设计一种继电器控制电路,在一段时间间隔段内最多只能计两次数的累计装置。具体要求是:线路上电后延时2分钟才能开始计数,计数2次后不能再计数,再过1分半种后电路复位,重新开始进入可计数状态。
2.  实现线路
根据题目要求,设计电路如图1所示。该电路的工作过程如下:时间继电器KT1用作上点延时,使得上电后需要等一段时间(约一分半种)才能进入计数状态。当限位开关被打到后,LS-1的常开触点[3]-[5]闭合。继电器KJ0吸合,接点[c4]-[c6]使计数器加1;接着继电器KJ1吸合,其常开触点[11]-[13]闭合,并通过触点[3]-[7]自保;等到限位开关恢复后,其常开接点LS-1断开,常闭接点LS-2闭合,继电器KJ2吸合,其触电[15]-[13]通过时间继电器KT2的延时断开触点[3]-[15]自保。此时完成一次计数;继电器J1J2在吸合状态。当限位开关再次被打到后,LS-1的触点[15]-[17]闭合,使继电器KJ0吸合,其接点[c4]-[c6]使计数器再加1;还使继电器KJ3吸合并通过触点[15]-[19] 自保。KJ3吸合,其常闭触点[7]-[9]断开,使KJ1释放;还使继电器KJ4吸合、KT2得电。KJ4吸合,使常闭触点[c6]-[c8]断开,断开计数回路;KT2得电后,延时一段时间后,其常闭接点[3]-[15]断开,使继电器KJ2KJ3KJ4KT2释放,恢复电路初态。这样循环动作,实现要求的功能。
1  累计器原理图
3.  线路安装
根据图1所示原理图,画出该电路的接线图如图2所示。图中带下划线的为电器代号,圆括号内的数字是指该电器引脚号。所选材料见表1
先按图2所示排列一下各电器位置,量出长和宽。然后找一块底板,在对应的位置钻好孔,固定好各电器。再按图2接线。接线只要无误,都能正常工作。
2  累计器接线图
1 材料清单

代号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备注
FU1--FU3
熔断器
RT14 –20  2A
3
带座
BC
桥式整流器
KBPC2010
1

TC
变压器
BK-50 220VAC/24VAC
1

TB
接线端子
X5-1010

KT12
时间继电器
AT—6/4  3M  DC24V
2

SJ
计数器
SJ—608L
1

KJ0--KJ4
继电器
JZX-22F/4Z  DC24V
5
带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