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花时间绕个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6-03-13):
        一直想做个能耗低的电动车充电器。以前画了个电路图,做了块板子,买了些元器件,用原先在UC3842上使用的高频变压器。安装完成后,上电一试,输出电压才20V,离需要的58V差好多。不管怎么调,都没有。
       后来静下来想想,是变压器问题。因为电路的工作频率不同了,变压器的电感量需要降低。 通过计算,得到了变压器电感的值。由于那时手头没有工具,以及磁芯等,只能把原来用的拆几个,自己徒手绕制。看看绕好的变压器,横竖都不怎么顺眼,但无奈,只能先试试。
       装上电路板上后上电,电压确实是上去了,通过调整,达到了要求。但一接上负荷,电压却跌下了,才1A,只是要求的一半。看来还有问题,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前几天, 在网上联系了一家,打了几个样。收到变压器一看,这东西确实比自己绕的漂亮,不愧是专业的。拿了其中一个装到充电器板子上,焊接完后上电。空载时输出电压随输入电源电压的上升而上升,(实验时电源电压从50V逐渐上调至220V的),但竟然超过了60V。
        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23-04-19):
买现成的吧,你只做几个不是批量的,做的话不划算……

网友B(2023-06-22):
高频变压器的电感与频率,漆包线截面形状,绕组的高度,初次级绝缘距离等因素密切相关;同一个人同样的材料绕制几次,所得的高频变压器电感值出入也会很大。一般通过实测取合格者使用。机器绕制的也是检测合格者出厂,不合格的淘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的电感与频率,漆包线截面形状,绕组的高度,初次级绝缘距离等因素密切相关;同一个人同样的材料 ...

你的意思就是在材料相同,工艺相同(同一个机器绕制的也不会相同,具体的原因应该找找,不能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网友B:
现在的全自动化状态下,产品的各性能参数一致性是有保证的,但是要达到100%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D:
看你的变压器参数设计,检查你的电压反馈闭环,电路和参数可能不合理造成。

网友E(2024-10-04):
就这个高频变压器就没有一回成功过也不是别的只是改变一下刺激绕组改变一下变压而已但是高频变压器老是的时候必须把初级老鼠先拆下来再绕上去的时候总是不对就没有一回成功换了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