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红外反射式开关,出现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6-03-13):
用单片机做红外解码,红外发射用的是电视机遥控器的遥控板。单片机程序中使用定时器断续输出一个低电平,连接到遥控板的按键上,模拟人工按下遥控器的操作。
接收部分做好后,遥控板使用电池供电,可以正常控制和解码,但是如果把遥控板改用单片机解码的同一个电源供电,单片机就 不正常了 。只要一通电,单片机就输出解码正确的信号(程序设计时,在解码正确时,LED灯会亮,因为有断续低电平模拟人工断续按下按键,所以解码正确时,LED会闪烁。)。把遥控板的红外发射管断开,或者断开模拟按键的IO口,,单片机的解码灯就不闪烁,原本以为是红外遥控信号太强引起的,把红外发射管直接短路,解码灯居然也一样闪烁。把遥控板再另外改用电池供电,一切就正常了。
搞了好几个小时,没搞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2016-05-02):
不知你用何种电源供电?可能是因电源内阻过大引起的。建议你用下述方法试一下:用一块6v4AH电瓶做电源,用三端低压差2940一5〈v〉稳压供MCU;用LM3|7稳压器调至3v供TV遥控板。如正常工作后,再优化电源!注:遥控器工作发射光脉冲时峰值电流数百mA|工作时电压瞬时下⻊降.会引起MCU掉电、重起。你再测试时不要把发LED短路一这样峰流会更大!你可把LED摘下(无脉冲电流)试一下。祝你成功!〉

网友B:
供电干扰问题。发射端产生的脉冲,通过电源、地,直接耦合到了接收端产生此现象。建议做电源、地的隔离滤波,特别是红外接收头前级的隔离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