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矩阵键盘显示0——F的程序。大神帮忙指导下 啊

楼主(2016-03-13):
本人新手基础知识不好 大家多指教 莫嘲笑。给看看程序哪里不对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xms;
uchar aa;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jp[]={0xee,0xde,0xbe,0x7e,
                                 0xed,0xdd,0xbd,0x7d,
                                 0xdb,0xdb,0xbb,0x7b,
                                 0xe7,0xd7,0xb7,0x77,};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30;j>0;j--);
}
void keyscan()
{
        uchar xy,x,y,j,temp,aa;
        P3=0xf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x=temp|0xf0;
        }
         P3=0x0f;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y=temp|0xf0;
                }
        }
        xy=x|y;
        for(j=0;j<16;j++)
         {
           if(xy==jp[j])
                 aa=j;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P0=~table[aa];
        }
}

楼主:
没人给帮帮忙吗

网友A:
/*******************************************************************************
* 实 验 名                 : 矩阵键盘实验
* 使用的IO             : 数码管使用P0,键盘使用P3.0、P3.1、P3.2、P3.3
* 实验效果       : 按矩阵键盘分别显示在数码管上面显示十六进制的0到F。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void Delay10ms();   //延时10m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LSA=0; //给一个数码管提供位选
        LSB=0;
        LSC=0;
        while(1)
        {
                KeyDown();
                GPIO_DIG=DIG_CODE[KeyValue];
        }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实 验 名                 : 矩 ...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我还是想知道我那个哪里不对?我感觉我那个应该可以啊

网友B:
                if(temp!=0xf0)
                         x=temp|0xf0;

假设 你高位控制行   如果第二行 按下  实际上P3  就是1011 0000   你把P3给temp temp 当然不成立      但是  你x=temp|0XF0  不为0的 都变1了  就是x=0xf0  那你怎么判断是第几行按下了哎   如果改成 x=temp|0x0f  那么按下状态不就变成了1011  1111 刚好0的地方就不是2行吗        列的时候 你输出的是0x0f  假设按下第3列  那么P3=0000 1101
   if(temp!=0x0f)
                {
                        y=temp|0xf0;
                }
你这个就是Y=11111101  然后你在把(x&0xf0)|(y&0x0f) 就是你键盘的编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