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下面这段程序运行出错了,一直找不到错在哪

楼主(2016-03-13):
while(1)
{if(s1==0)
  y1=0;y3=0}

网友A:
提示什么错误?y3=0后面没有分号,下一次编译器提示错误了,把错误复制下来百度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前面那个,唯一一点就是,y1=0;y3=0;是if后同时执行还是,只执行一个,因为if是默认只执行后面一个语句,用大括号括起来的多条语句是一个语句

网友B:
y3=0后面少了个分号吧

网友C:
楼主说的是编译报错还是运行报错。
y3=0后面没有分号,同时,if后面是要包括两句还是只是一句。
如果真是运行报错,逻辑上的错误,估计就是if后面的执行一句还是两句。